【求助】申请飞思卡尔订单的时候填错了手机怎么办?

楼主(2014-09-01):
【求助】申请飞思卡尔订单的时候填错了手机怎么办?求斑竹解答。能查到快递单号吗?

网友A:
已经发货了吗?地址对不对?打电话给客服说明一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货了吗?地址对不对?打电话给客服说明一下情况

貌似没发。打电话去联邦快递那查不到相关信息。没有快递单号

网友:
额,可能会悲剧了!!

网友B:
楼主,你打电话给我们的销售支持问问:800 990 8188,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帮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打电话给我们的销售支持问问:800 990 8188,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帮你查。 ...

恩恩,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没发。打电话去联邦快递那查不到相关信息。没有快递单号

如果还没有发货的话,在订单上补一个Service Request说明一下应该能补得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打电话给我们的销售支持问问:800 990 8188,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帮你查。 ...

只能用固话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还没有发货的话,在订单上补一个Service Request说明一下应该能补得进去吧 ...

订单状态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打电话给我们的销售支持问问:800 990 8188,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帮你查。 ...

订单状态是这样的,发出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订单状态是这样的

那明明是已经发货了么,就安心等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明明是已经发货了么,就安心等待吧。

电话写错,怎么破。让我如何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单状态是这样的,发出了吗?

亲,你的快递提醒已经发货了。
你可以打电话,我给你的那个号码,你问问看,还能不能追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固话打吗?

你打电话用什么打无所谓,只要打我们的客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打电话给我们的销售支持问问:800 990 8188,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帮你查。 ...

是空号?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话说露珠您也太粗心了撒。

网友:
电话都能填错!?

网友:
已发货  这个真不好说   给大家提个醒啊 以后是要注意下

网友:
这个不好解决一般是电话对其他都好说。

网友:
地址对吧。。。找不到你,联邦会邮件联系你的。。注意一下邮件哦

网友:
快件回到本地网点,  上门自取,  报上那个手机号, 就可以取件了

网友:
问下快递单,然后打给快递公司试试

网友:
都已经发货了,还追什么,直接联系快第吧

网友:
电话错的话真是麻烦了,你要是知道什么快递公司的话与当地的点联系,事先说明也许有用。

网友:
电话填错可真是大事,既然已经发货,就联系快递公司吧

网友:
只要你地址没错,如果是公司地址或是很好找的的地址话就没问题,联邦快递会送上门,也不一定会打电话

网友D:
也不知道这哥们最后收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知道这哥们最后收到没有!

收到了。冲了50人到以前的手机去。联邦快递有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了。冲了50人到以前的手机去。联邦快递有联系我

哈哈,要是你那手机停机一年多了,那50元估计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要是你那手机停机一年多了,那50元估计不够了

哎,坑~~~

网友:
最主要的是收到了,呵呵,有时候你拿50块也买不到啊!

网友:
这个邮箱应该没错吧,那就可以看见单号了。。。我们这里的联邦快递直接联系我的,不需要身份证,直接就拿走了。当然也可以把手机号码报给他

网友:
电话错了,地址写对就没有问题呀

网友:
其实你可以联系收件地址那里的派件员,让他给你留意一下,然后再把你的号码告诉他

网友:
影响不大的,和那边联系下就行

网友E:
楼主的手不要乱抖,不要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手不要乱抖,不要着急。

系统默认了以前我注册用的手机。本来已经停用了。现在又冲了几十块钱进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系统默认了以前我注册用的手机。本来已经停用了。现在又冲了几十块钱进入 ...

哦,从来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
飞思卡尔还是主要偏向微控制器吧?有模拟之类的产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从来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芯片。
飞思卡尔还是主要偏向微控制器吧?有模拟之类的产品么? ...

我之前也没用过。模拟的貌似TI做的不错。至于飞思卡尔嘛,多上官网溜达溜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没用过。模拟的貌似TI做的不错。至于飞思卡尔嘛,多上官网溜达溜达 ...

恩,以后做电路考虑下飞思卡尔的集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以后做电路考虑下飞思卡尔的集成电路。

飞思卡尔之前只听过智能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之前只听过智能车

我也听说过智能车,但是觉得太低端,不要什么创意所以就没怎么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听说过智能车,但是觉得太低端,不要什么创意所以就没怎么参加。。。。。。。。 ...

低端吗?貌似难度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低端吗?貌似难度挺大的

觉得比赛一般,年年搞,没有创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比赛一般,年年搞,没有创意的东西。

哎,这个就不清楚啦。没参加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这个就不清楚啦。没参加过

我们两个一样哈,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