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FRDM-K20升级攻略——搞定OPEN SDA

楼主(2014-09-01):
【原创】FRDM-K20升级攻略——搞定OPEN SDA
昨天发了一个升级手上FRDM-K20的帖子,今天早上到公司付诸实施了
硬件升级过程很顺利,无非是焊下K20,焊上K22,相信这个对电工不是什么问题
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page=1#pid7828846
但是下载测试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首先我依照FRDM-K20的配置方式配置了OPEN SDA

配置完成点DOWNLOAD
这时出现了MDK出现了提示

原来P&E限制了板上OPEN SDA的调试范围,这个OPEN SDA对调试的芯片有限制
怎么办呢?
想起前段在逛论坛的时候看到过一篇文章:
使用OpenSDA平台作为J-Link调试Kinetis
文章地址: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3256
J-LINK应该不会对同是飞思卡尔的芯片有限制吧
上segger官网了解一下先,找到关于OPEN SDA改为J-LINK的页面
链接地址:https://segger.com/opensda.html
按照文章所说,先安装最新的J-LINK驱动
进入J-LINK驱动V4.9下载页面
链接地址:https://segger.com/jlink-software.html?step=1&file=JLink_490d
发现竟然要serial number

还是另找地方下来得快,谷歌一下很快找到,网盘分享一下
J-LINK驱动V4.9:http://pan.baidu.com/s/1c0jF4Zm
下载好后,按照segger官网的指示安装,一路next

安装好J-LINK驱动以后,我们来更新OPEN SDA固件
第一步:从电脑USB上拔出板子USB线
第二步:按住SW1(reset)按钮,并插上USB线
第三步:在电脑提示安装好驱动之后,将JLink_OpenSDA.sda文件拷贝到BOOTLODER盘符下

JLink_OpenSDA.sda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qW17WzM

第四步:拔掉USB线,然后插上USB线
第五步:等待电脑完成驱动安装

安装好驱动后打开 J-Link Configurator,配置J-LINK

Refresh rate选择Normal
Emulators connected via USB选择对应的OPEN SDA

然后点击Update firmware of selected emulators
直到下方状态栏显示Ready , 1 emulator found

注意:这一步如果不做,下载程序时报错,或是出现J-LINK OB下载程序时出现的ERROR 10的情况,所以请注意执行这一步操作
回头试试JLINK OB的ERROR 10能不能也这么解决

然后打开MDK设置仿真器

由于我用的芯片是1M FLASH所以 programming Algorithm添加1M flash

注意这里配置不正确会出现以下提示

点击确定完成配置
点击运行J-LINK commander出现以下信息

证明配置已经完成
下载并运行测试程序

至此,使用OPEN SDA的J-LINK模式配置完成

FRDM-K20升级也到此完成
后记:这样子升级也是有损失的
第一:K22是没有触摸传感器接口的,这一块不能用了
第二:只能用J-LINK模式,那么OPEN SDA提供的串口就不能用了(更新SEGGER 的OPEN SDA 2.1文件之后已经可以使用串口了

好处:
第一:MCU主频从50M升到了120M
第二:增加了CAN和Flex bus已经内部电压基准
第三:如果申请的样品是MK22FN512VLH12的话还可以使用官方的SDK库
有一个细节:在SEGGER网站上OPEN SDA 2.1的BIN文件下载,应该是OPEN SDA的固件,有条件的坛友可以试一下,也许可以通过这个自制OPEN SDA了
文件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17W4k
原文地址:https://segger.com/opensda.html

最新成果:SEGGER网站上的OPEN SDA 2.1的BIN文件可以通过BOOTLOADER模式更新到OPEN SDA中,更新的结果是使用JLINK模式也可以使用串口了

网友A:
图片无法显示 请修正

以上是楼主本机的路径

网友B:
绝对精品啊!MARK一下,说不定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无法显示 请修正

图片老是挂 在想办法

网友C:
不知道换成jlink还能不能换回来。

网友D:
楼主是飞币兑换的板子吧?

网友E:
那个板载仿真器支持cmsis-dap的,用openocd可以直接刷机,不用那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无法显示 请修正

终于弄好了,图片上传那还是有提示的,没仔细看过怎么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飞币兑换的板子吧?

以前自己花钱买的板子,很久都没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板载仿真器支持cmsis-dap的,用openocd可以直接刷机,不用那么麻烦的。

你自己试试看吧,我是试过了,有限制的,帖子里也说明了为什么要这么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个板载仿真器支持cmsis-dap的,用openocd可以直接刷机,不用那么麻烦的。

我也是看到quickstart上讲了  可以安装不同的application

网友F:
记得不用改J-Link也能用的,待有空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换成jlink还能不能换回来。

可以换回来的
还是按住reset键 再插入USB
进入bootloader模式
然后拷贝对应的SDA文件就还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看到quickstart上讲了  可以安装不同的application

问题是 我换了更高级的芯片,这个板载的OPEN SDA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不用改J-Link也能用的,待有空确认。

我试过了FRDM-K64F和K22的SDA文件 一样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我换了更高级的芯片,这个板载的OPEN SDA不支持

哦 谢谢了  这么说以后调试其他ARM 可以不买J-Link了  直接用带OpenSDA的开发板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了  这么说以后调试其他ARM 可以不买J-Link了  直接用带OpenSDA的开发板就可以吧? ...

用J-LINK模式应该都可以
看我帖子最后的补充,可能可以自制OPEN S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精品啊!MARK一下,说不定能用上!

你有条件的话试试看那个SEGGER网站上的BIN文件能不能整出自制的OPEN SDA来
可以的话 用于FREESCALE MCU应该会比那个JLINK OB来得稳定

网友:
哈,精品贴,感谢露珠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了  这么说以后调试其他ARM 可以不买J-Link了  直接用带OpenSDA的开发板就可以吧? ...

更新SEGGER的 OPEN SDA 2.1 BIN文件之后串口也可以使用了,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SEGGER的 OPEN SDA 2.1 BIN文件之后串口也可以使用了,完美了

在楼主提供的官方链接上 https://segger.com/opensda.html
,看到如下限制。看来FSL家的ARM应该都可以不买J-Link了,哈哈~

网友G:
表示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环境,依旧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提供的官方链接上 https://segger.com/opensda.html
,看到如下限制。看来FSL家的ARM应该都可以不 ...

嘿嘿,只用FREESCALE的芯片应该是不用买J-LINK了
看帖子最后的更新
JTAG speed: 1429 k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示用了这么长时间的环境,依旧没看懂啊

哪里没有看懂啊?

网友H:
楼主你用的MDK和PE分别是什么版本?
我看到版主说PE会和高版本的MDK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绝必的精华贴!
是不是有Open SDA的话就兼具了下载和调试的功能呢?
只要在MDK里边配置好就可以下载到单片机进行实时调试了?
到现在还没有用手上的板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条件的话试试看那个SEGGER网站上的BIN文件能不能整出自制的OPEN SDA来
可以的话 用于FREESCALE MCU应 ...

回头有空了试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用的MDK和PE分别是什么版本?
我看到版主说PE会和高版本的MDK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

没有用PE,用的超核的库修改的
蛮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必的精华贴!
是不是有Open SDA的话就兼具了下载和调试的功能呢?
只要在MDK里边配置好就可以下载到单片 ...

是的,而且升级了JLINK OPEN SDA 2.1的bin之后还会有一个串口用于调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用PE,用的超核的库修改的
蛮好用的

超核的库应该就是可以用来配置飞思卡尔单片机的?
原谅我没有学过AR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超核的库应该就是可以用来配置飞思卡尔单片机的?
原谅我没有学过ARM~

第三方的库,在我另外一个帖子你有,你可以看看
链接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775-1-1.html
用MDK的话用超核库比较顺手,仿的STM32库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有空了试试,呵呵!

手上有材料的话 我也想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方的库,在我另外一个帖子你有,你可以看看
链接地址: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3775-1-1.ht ...

好的!

网友I:
绝对精品啊!MARK一下

网友J:
精品教程,必须顶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精品教程,必须顶起来吧.

有官方FRDM开发板想升级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精品啊!MARK一下

多谢支持

楼主:
这个是原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原创·················

好吧,我错了,楼主分享太多了

网友K:
OPEN SDA这个啥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OPEN SDA这个啥作用啊

相当于jlink的功能,不过他可以像U
盘一样加载固件,更新程序只要复制在根目录下复位之后就可以运行了,很方便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相当于jlink的功能,不过他可以像U
盘一样加载固件,更新程序只要复制在根目录下复位之后就可以运行了, ...

哦,这样啊,那就是说MCU连接上去就相当一个U盘,程序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相当于jlink的功能,不过他可以像U
盘一样加载固件,更新程序只要复制在根目录下复位之后就可以运行了, ...

好啊,手上的KL25可以变成JLINK了

网友:
教程啊,,,小白最喜欢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这样啊,那就是说MCU连接上去就相当一个U盘,程序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对的,电脑目录下会出现一个U盘,程序复制进去就能下载进单片机运行,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啊,手上的KL25可以变成JLINK了

Kl25也可以这么干的,Open sda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Kl25也可以这么干的,Open sda是一样的

我去试下,直接下你1楼的BIN文件烧进去就可以了吗 ?

网友:
绝对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去试下,直接下你1楼的BIN文件烧进去就可以了吗 ?

你按住RESET键,然后把USB插入电脑
这时OPEN SDA进入了bootloader模式
你把那个2.1的bin文件拷贝到那个bootloader盘符下
拷贝完成后把掉USB然后再次插上
电脑就会开始安装JLINK驱动了

网友:
此贴被我看到了,不错值得借鉴。楼主的大花狗头像好友个性!最有意思的是你的飞币,....牛啊!

网友(2014-12-15):
我也要试下。楼主经验丰富、动手能力强、帖子写得好!跪了。

网友:
写的很精彩 ,有了这个帖子搞定OPEN SDA就不难啦

网友:
看来OpenSDA有很多玩法嘛

网友:
k22比k20多了点什么

网友:
看看Jtag speed,Jlink OpenSDA限制速度了。1429KHz。

网友:
原创精品支持楼主分享哈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M(2015-02-01):
用的keil 5 么?盗版的jlink能用5以上的?怕升级了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的keil 5 么?盗版的jlink能用5以上的?怕升级了不能用了

这个是正版序列号啊  OPENSDA自带免费授权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版序列号啊  OPENSDA自带免费授权

我的意思 是不用板子上的那个,用盗版V8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意思 是不用板子上的那个,用盗版V8 ,

可以用啊,得重刷固件

网友:
OPENSDA不错,省得再用那盗版的JINK这样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