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手看看布这个板子多少钱合适?

楼主(2014-09-01):
一套开源的多旋翼控制板,有朋友想仿照国内的做一套,开源的PCB及原理图都有(EAGLE格式)
之前帮他做,后来实在太麻烦了,问下坛友有没兴趣帮忙的,做成大约下面这个样子,只做pcb跟柔性pcb,希望大家给个价格
http://www.moz8.com/thread-30656-1-1.html

网友A:
看样子就是双面版的样子,300~400左右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建议找2楼做

网友:
找2楼做。。。

楼主:
2楼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双面版的样子,300~400左右应该差不多吧。

原版是6层,估计变4层没问题,这个价格真心不靠谱

楼主:
老大觉得2000内合适不?

网友:
不要黑2楼了,2楼只会画双面板。

网友:
给二楼500元,搞定

网友B:
感觉传感器那块板没必要用柔性PCB啊,用排线连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觉得2000内合适不?

额。。。

网友:
果断略贵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是6层,估计变4层没问题,这个价格真心不靠谱

这块板子我好像看过一块类似的,不过没壳子。

网友C:
二楼标准民工价

顺便告诉你现在泥水大工的价格是300/天。

网友:
找二楼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二楼标准民工价

顺便告诉你现在泥水大工的价格是300/天。 ...

看不起我民工兄弟。

在国外,民工收入比白领还高吧

网友E:
难道我2000接了再给2楼做?

网友F:
看上去至少有4层,2000差不多吧。 看要求,对ESD/EMI/阻抗等方面有要求可以加点。2K差不多啦

网友:
详见2楼,呵呵。。

网友:
2楼实在价!找二楼没错!

网友:
报价,3.8K

网友:
一般PCB按照PIN数,板层和信号类型报价

网友:
跟2楼签一个合同,在合约时间内交pcb,交钱,如违约罚款合同金额。钱都交第三方。

网友:
CC3D的开源飞控已经重新布线了,现在正在修改成带有刷马达驱动电路的小四轴。本想上传但是搞了半天不知道怎么上传文件,那位仁兄,教一下怎么上传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起我民工兄弟。

在国外,民工收入比白领还高吧

不是看不起民工兄弟,而是做个比较,画个PCB起码也比泥水工技术含量高点吧,价格总不能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传感器那块板没必要用柔性PCB啊,用排线连接也可以吧。

是的,有点想改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我2000接了再给2楼做?

淫才,真的问下2000是否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至少有4层,2000差不多吧。 看要求,对ESD/EMI/阻抗等方面有要求可以加点。2K差不多啦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不靠谱,拦腰砍

网友:
可惜我专职不是EAGLE,如果是allegro的倒是可以考虑。因为要转过来得花不少时间,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二楼标准民工价

顺便告诉你现在泥水大工的价格是300/天。 ...

300/天,我们这里的搞装修的泥瓦匠500/天!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0/天,我们这里的搞装修的泥瓦匠500/天!

二楼可以转行了

网友:
强烈建议找2楼做,不要犹豫!像这种飞控,最后交资料的画,在1W - 2W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至少有4层,2000差不多吧。 看要求,对ESD/EMI/阻抗等方面有要求可以加点。2K差不多啦 ...

有合适的人推荐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合适的人推荐不?

有的,可以站内联系,麻花腾:二二三三,午三二二七四。

网友:
看样子很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