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l05 J-link 仿真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01):
我用的kill4,kl05连接J-link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一点仿真就进入  B       .怎么回事啊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死在这里
                ENDP

网友A:
楼主你程序哪来的,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程序哪来的,程序有问题吧。

我又试了一个官方kill例程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死在这里了
                EN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程序哪来的,程序有问题吧。

http://www.eefocus.com/bbs/article_1280_567531.html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没有pe,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eefocus.com/bbs/article_1280_567531.html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没有pe,改怎么办 ...

楼主,你现在用NMI引脚?
而且想禁止掉?
NMI引脚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做其他功能呢。

网友:
如果你实在要用,也可以,把你程序flash0x40D的地址值改为0XFB,然后生成hex烧录。
这样就禁止掉了,NMI引脚很特殊,不是你改变MUX就能去掉的,要改变flash的值。

网友:
楼主,你硬件哪来的?
你有没有在NMI引脚外加上拉啊,没加的话,加上4.7K到10K上拉,是你内部上拉不够,导致进NMI中断了。

网友B:
禁用NMI吧,类似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NMI吧,类似问题我遇到过

关键是外加上拉要。估计他没加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eefocus.com/bbs/article_1280_567531.html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但是我没有pe,该怎么办 ...

还有,我要提醒你的是。
你这个链接是与非的老版本,不要搜藏了,现在搜藏这个: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forum-1280-1.html
是新的版本,以后老版本都不支持了。

网友:
嗯,软件没问题要看下硬件连接了

网友A:
楼主看看NMI是不是加上拉了,等你更新消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NMI是不是加上拉了,等你更新消息呢。

不好意思,我电脑出了点问题  ,等会回复 ,对了,这个片子能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问题找到了,我的板子没接外部晶振,把程序改成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电脑出了点问题  ,等会回复 ,对了,这个片子能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问题找到了,我 ...

好的,问题解决了就好。
感谢分享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