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移位寄存器CD4015,延时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01):
如下图所示。CD1,CD2双向移位寄存器(CD4015)各自构成8位寄存器,CD1,CD2合在一起形成16位寄存器。
CLOCK为上升沿执行移位操作。复位为低表示可以工作,DATA数据先为高电平,当CLOCK来一个上升沿后数据进入Q1B,然后将DATE置为低电平,
数据流向如下:
每来一个上升沿,理论上的高电平流向为CD1:Q1B->Q2B->Q3B->Q4B->Q1A->Q2A->Q3A->Q4A,---->CD2:Q1B->Q2B->Q3B->Q4B->Q1A->Q2A->Q3A->Q4A
每来一个上升沿,实际上的高电平流向为CD1:Q1B->Q2B->Q3B->Q4B->Q1A->Q2A->Q3A->Q4A,Q1B(同时为高电平)->Q2B->Q3B->Q4B->Q1A->Q2A->Q3A->Q4A
这种实际上的数据流向有时出现有时没有。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这种现象非常不希望发生,求坛友帮助呀。

网友:
>>这种实际上的数据流向有时出现有时没有。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偶尔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多与时脉不陡峭或稳定电平太短有关,对比CD4015资料文档检查一下你的CLOCK上/下降沿及稳定时间是否超标。

网友A:
勿忘每个 CD4015 VCC及地端要并接一个0.1uF旁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勿忘每个 CD4015 VCC及地端要并接一个0.1uF旁路电容。

1是加旁边电容0.1uf的。
2:接上了示波器,没有违背时序特性。
5V电压下。
clock pulse width  180ns,我的是320us
两个脉冲之间的差值是15ms
脉冲频率 74.63HZ。

网友:
是不是clock沿不够陡?

网友B:
是沿 太斗了吧  被干扰了吧 时钟  数据  串电阻  并电容。   这种数字电路 对 尖峰很敏感的。

网友C:
一般这样应用,在clock上都加一级施密特去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样应用,在clock上都加一级施密特去驱动的

这个一级施密特驱动是什么意思,不懂。求助。由于我主板上的是STM32F103VET6,所以我采用的是74LS07加上拉10K电阻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沿 太斗了吧  被干扰了吧 时钟  数据  串电阻  并电容。   这种数字电路 对 尖峰很敏感的。 ...

我查看了一下CLOCK的脉冲沿是很抖。几乎是方波,数据手册上面的clock rise and fall time 15us,我个人的理解是,芯片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之间的最小时间是15us,所以我的两个脉冲间隔是15ms

网友D:
CD2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Q4B没有连到D_A上,怎么形成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2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Q4B没有连到D_A上,怎么形成级联??

CD2 漏画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电阻减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减小点试试

刚刚看了一下,时钟 数据 串电阻 用来匹配阻抗,请教一下,多大电阻比较合适 。

网友A:
>>数据手册上面的clock rise and fall time 15us,我个人的理解是,芯片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之间的最小时间是15us

不是的。那是说 rise/fall time 不能太慢,即电平由低跳高或高跌底的个程时间上最多不能超过15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面的clock rise and fall time 15us,我个人的理解是,芯片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之间的最小时间是15 ...

rise/fall time 不能太慢,即电平由低跳高或高跌底的个程时间上最多不能超过15us。这个好像是芯片本身的特性,我假设最坏的情况是由低跳高或高跌底分别要15us,假设clock引脚起先为低电平,然后置为高电平,这时我要保证高电平的时间至少为15us+180ns吧,

是不是这样分析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芯片本身的特性

这是芯片对外来输入时钟讯号沿跳变的要求。15us 是最大,小没问题,例如20ns或更小。
你另外指出的 180ns 是指你需要把电平保恃稳定的时间,是不能小於 180ns,但可以无限的长,例如20s。

网友:
把每个信号端在近芯片位置加一个470欧姆的上拉电阻,为降低CPU功耗,在静态尽量保持几个信号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芯片本身的特性

这是芯片对外来输入时钟讯号沿跳变的要求。15us 是最大,小没问题,例如20ns ...

我的输入时钟clock的上下降沿很接近方波的,所以没有15us大,那么按理说是合理的。

网友A:
CD4015 Reset 脚要置高要维恃高电平多於200ns(我使用时会置高不小於1us),重置才能有效及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4015 Reset 脚要置高要维恃高电平多於200ns(我使用时会置高不小於1us),重置才能有效及可靠。 ...

这个我知道,时间肯定大于200ns有几十ms,准备的来说我是用了N个CD4015(一个是8位)完成级联,问题往往就是一个CD4015的最后一个Q4A和下一个CD4015的Q1B会同时动作。搞不懂。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查看了一下CLOCK的脉冲沿是很抖。几乎是方波,数据手册上面的clock rise and fall time 15us,我个人的 ...

我将时钟,数据,复位线都串联了一个20欧姆的电阻,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A:
用逻辑分析器观察 CD1:Q3A, Q4A, CD2:Q1B, D_B, Q2B, CLK  及 Reset 你就会找出原因。

请注意 Q4A 应该和 D_B 是连的,所以波形应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器观察 CD1:Q3A, Q4A, CD2:Q1B, D_B, Q2B, CLK  及 Reset 你就会找出原因。

请注意 Q4A 应该和  ...

逻辑分析仪今天没有带,我把我的项目说一下把,项目硬件构成分成两部分。主板一块负责信号的输出(STM32F103作核心芯片,信号包括clock,DATA,RESET,每个信号在主板上使用了5V的上拉输出),多个从板是由CD4015构成的,一个从板上有8个CD4015移位寄存器,即构成了36位的移移位寄存器,扩展时加1块正常,2块正常,3块正常,4块正常,但是到了第5个出现了问题,即两个CD4015中前一个的CD4015的最后一个Q4A和后一个CD4015中的第一个Q1B同时在同一个时钟上升沿同时变化了。去掉第5块板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今天没有带,我把我的项目说一下把,项目硬件构成分成两部分。主板一块负责信号的输出(STM32F ...

“从板”和“主板”之间是长线吗?>50CM,就要考虑长线的影响了,下图是一个出来长线传输时脉冲边沿的电路,注意,是后沿。我们先前设计电路是喜欢用“负逻辑”。。。

网友A:
>>每个信号在主板上使用了5V的上拉输出,所以我采用的是74LS07加上拉10K电阻驱动的。

你接那么多的闸门,上拉电阻 10K太高值了。使用 1K~560欧 作 74LS07上拉电阻吧,保你接10块从板也没问题。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8368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板”和“主板”之间是长线吗?>50CM,就要考虑长线的影响了,下图是一个出来长线传输时脉冲边沿的电 ...

没怎么看懂,我去你的另一个贴子去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信号在主板上使用了5V的上拉输出,所以我采用的是74LS07加上拉10K电阻驱动的。

你接那么多的闸门, ...

感谢呀,原因就是因为上拉10K驱动不了那么多门。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怎么看懂,我去你的另一个贴子去看一下,谢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8368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呀,原因就是因为上拉10K驱动不了那么多门。非常感谢。

真实的原因,是连接这些门的接线及其对其它元件和地的分布电容,10K上垃在5V下只能有500uA或更小的电流去对这些电容充电,所以从机一多便出现问题。

网友(2014-11-18):
学习了!没太明白!以后慢慢理解吧!

网友(2014-12-18):
很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后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