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HT7533-1 开机输出电压过冲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一个项目用到HT7533-1  输出3.3V给PIC18F25K20 和MAX3485 供电,但是在功率电路开始工作的时候7533输出就有一个过冲,然后产品外部相连的手持机上的PIC单片机芯片就挂了,下图是测试7533输入和输出的电压波形

网友:
老问题了,你在论坛搜索一下HT7533,会发现和你一样悲剧的不少

网友:
这厂家一个简单的LDO都设计成这样,其他芯片还能用么?用电子负载做个瞬态测试看看能成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