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一下嘉立创

楼主(2014-09-01):
刚才做了一块4层板,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还好嘉立创提醒。

老板让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所以在地层进行分割。在Layers Setup中将地层设置为Split/Mixed。但是忘记改CAM这对应的设置。希望下次能记住这个教训。

错误的地方

错误的地方

网友:
我也错过一次,两个线短路了,嘉力创电话提醒过我。。 后来修改了。

也感谢一下他们的员工。

网友A:
要说感谢而不是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感谢而不是表扬。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感谢而不是表扬。

对.

楼主:
我从上帝的角度说的。

网友:
嘉立创真心不错,我也有过好几次他们电话提醒。还有一些他们有疑问的都会来电话与我确认。

网友B:
感谢各新老朋友的支持与信任。

做资料的同事只要发现有问题或不确定,都会致电沟通确认;但偶尔万一没能发现,可能就直接做下去了; 因此确认订单前,请帮一定仔细核对好工艺情况以及检查好文件是否OK等,再去确认好订单,谢谢!

网友:
很看好嘉立创的元器件商城。

网友C:
这个真不多。我碰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真是很无语。
我布了一个二极管是在靠边缘,但是并没有挨到keepout层,有个+号,作为指示方向用的,后来做回来的板竟然跑到另一边去了,我打电话去问,他说那个太靠边了,给改到这头来了,真是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多。我碰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真是很无语。
我布了一个二极管是在靠边缘,但是并没有挨到keepout层 ...

这个笑话够冷~但是也能看出来兄台封装画的不好啊!

网友:
只是嘉立创的丝印位置有时候是歪的。

网友:
今天收到电话2ZO的铜厚线宽及间距都要>0.25,正在修改中有困难啊

网友:
我之前有个板子,同样的pcb打了两次,竟然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新老朋友的支持与信任。

做资料的同事只要发现有问题或不确定,都会致电沟通确认;但偶尔 ...

真专业!

网友:
今天嘉立创的审核人员还给我电话,问了板子边框的问题,审核人员的确很认真

网友:
我的板子已经在做了,没给我打电话,应该是什么问题吧,我自己审的...

网友:
JLC,是不错,以前,对于一些问题,也打了电话跟我确认,是不是我搞错了.希望以后做得更好.

网友:
嘉力创 服务态度好

网友:
哎,现在非技术论坛进不去了~~

网友:
+1,赞一个!
我也是前两天被JLC工作人员提醒了,发现有两个过孔没搞对,差点做错了。他们的态度真的赞!

网友D:
不过有时候也很窝火。明明是一个螺丝孔,外面是keepout层。却把孔打到keepout画的圈那样大。
某些人的坏习惯变成了潜规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有时候也很窝火。明明是一个螺丝孔,外面是keepout层。却把孔打到keepout画的圈那样大。
某些人的坏习 ...

难道不是keepout层管机械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keepout层管机械边?

keepout层是禁止布线层。机械层用mechanical1来表示。  画边框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意思没啥区别。但是画孔就有区别了,keepout只是表示走线到这里结束,但是下面基板并没打断。mechanical1层就是整个切断,包括开孔,切槽。

现在很多都把这两个层混用。反正厂家也就默认这个规则了。
现在我要做一个安装孔外不带铜的孔,就必须按先keepout布线,布完以后去掉这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epout层是禁止布线层。机械层用mechanical1来表示。  画边框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意思没啥区别。但 ...

偶以前就是用KEEPOUT开孔的,哈哈!

网友:
还是很专业的。

网友:
赞一个,赞一个

网友:
非常支持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epout层是禁止布线层。机械层用mechanical1来表示。  画边框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意思没啥区别。但 ...

一般都是,凡是钻孔,不管是走线过孔还是机械安装孔,都用钻孔层来表示,这样不会错,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epout层是禁止布线层。机械层用mechanical1来表示。  画边框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意思没啥区别。但 ...

还是去掉keepout那个圈吧,麻烦一下而已,显得专业不易误解

网友:
认真负责,值得表扬!

网友:
忍不住要赞一个,另外楼上不厚道

网友:
还有这种好事??

网友:
真心不错 下次我也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