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集 MPI 总线的数据到电脑上?

楼主(2014-09-01):
如题: 187.5kbps 的数据, 不知道详细的 MPI 协议, 但是我想采集一天的数据, 保存到电脑上, 然后分析.
怎么做才好? 485转USB, 然后用电脑采集 USB 数据保存到文件可以嘛? 有什么工具?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买根USB转串口的线,如果是232电平则需要加一个MAX232将电平转为TTL,
MAX485可以将TTL转为485.这个波特率有点奇怪啊,USB转串口线不一定支持,也许得加个单片机处理一下。
VB可以处理文件和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根USB转串口的线,如果是232电平则需要加一个MAX232将电平转为TTL,
MAX485可以将TTL转为485.这个波特率有 ...

西门子 MPI 总线用的就是这个波特率.
我尝试用 串口转 USB 线, 在电脑端, 发现找不到这个波特率,
波特率和校验怎么调整都会又 16 进制数出现, 又不知道走的什么协议.
所以, 打算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 MPI 总线用的就是这个波特率.
我尝试用 串口转 USB 线, 在电脑端, 发现找不到这个波特率,
波特 ...

也许你应该用单片机做个逻辑分析仪,采信数据通过串口发给电脑.

网友B:
用 CP5611 卡 通过数据采集的OPC软件  读取数据口转换成OPC数据

比如 用组态王 通过 CP5611卡 建个MPI通道 读取数据数据 然后从组态软件中读取数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CP5611 卡 通过数据采集的OPC软件  读取数据口转换成OPC数据

比如 用组态王 通过 CP5611卡 建个MPI通道 ...

西门子的设备。 根本就不让动不然改。
虽然是 XP 系统, 但是根本就找不到盘符, 所有的都隐藏了。
只有一个界面和一个空文件夹。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外接分叉线来采集。 但是厂家还没同意, 正在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西门子的设备。 根本就不让动不然改。
虽然是 XP 系统, 但是根本就找不到盘符, 所有的都隐藏了。
只 ...

干嘛要采原始数据?
按mpi协议来使用数据就是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MPI电缆+组态软件吧。

网友:
用stm32串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采原始数据?
按mpi协议来使用数据就是了

协议不公开。
厂家需要将从站里的部分信息另传一份到另一台监控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MPI电缆+组态软件吧。

也就是我用分叉线分出一路数据接到电脑上是吧?
可是 MPI 协议不公开。
组态软件可以自己识别?
那如果我要将采集上来的部分数据通过标准 TCP, UDP 封包上传到其他地方怎么办?

网友C:
要做几套?如果数量少还不如买现成的转换模块。我们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几套?如果数量少还不如买现成的转换模块。我们就有。

发消息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用分叉线分出一路数据接到电脑上是吧?
可是 MPI 协议不公开。
组态软件可以自己识别?

组态软件的任务就是跟PLC建立通讯,然后完成你想要的功能。利用组态软件,可以讲数据记录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在本地电脑。剩下的就是你的处理了,这个组态软件完成不了。像昆仑通态的MCGS都是免费的。你可以问一下身边有经验的人。

网友(2015-01-30):
楼主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