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白光LED做通信,该用什么接收器件

楼主(2014-09-01):
各位大神们,小弟最近想用白光LED做一个通讯设备,比如用来传输音频,数字信号什么的,我该用什么样的接收装置啊,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的,求赐教啊

网友A:
直接用光纤完了,收发器,编解码都有现成的,非要自己闭门造车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光纤完了,收发器,编解码都有现成的,非要自己闭门造车干嘛

您好,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党,正在准备我们这的电子设计大赛,老师建议我们练练这个题目,可是有点迷茫

网友B:
可以参考红外通信  红外遥控器 红外麦克风之类的

ps:白光的磷光粉有延迟,通信速率是上不去的 ,别胡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红外通信  红外遥控器 红外麦克风之类的

ps:白光的磷光粉有延迟,通信速率是上不去的 ,别胡闹了 ...

谢谢。我们现在已经做出来了,速率能达到1.5Mbps左右,虽然算不上很快,但传输个普通的音频也够用了。

网友C:
说点具体的啊,白光led通信还没听说过

网友D:
速率能达到1.5Mbps左右,
这个很牛呀。

网友:
可以参考lifi

网友:
让我想到了那个可见光上网

网友:
有头没尾的帖子,一点营养都没有!

网友:
以前看到有人弄出led灯传wifi上网的,有灯就可以上网

网友:
用白光,不怕干扰?

网友:
估计就是lifi方面的应用,干扰是难处

网友E:
可以用光敏二极管,不过白光LED在白天距离应该不远吧?

网友:
实验室条件好说,实际环境下可见光干扰较多,估计速度会下降

网友:
估计干扰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点具体的啊,白光led通信还没听说过

其实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叫做“A--基于大功率白光LED的可见光通信”,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个可见光通信装置,用来传输音频和波形

网友B:
干扰可以通过调制来解决   比如 OFDM
http://www.ted.com/talks/harald_ ... nscript?language=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率能达到1.5Mbps左右,
这个很牛呀。

这是我们当地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一个题目,速率还算可以,只是怕外界光干扰

楼主:
恩恩,对的,我们学生党做这个只是小打小闹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可以通过调制来解决   比如 OFDM
http://www.ted.com/talks/harald_haas_wireless_data_from_every_li ...

谢大神赐教,这么高大上的东西还真没接触过,不过会认真去看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光敏二极管,不过白光LED在白天距离应该不远吧?

经过试验后,我们最后用的是激光非调制接收管,您说的很对,在白天传输距离确实不是很远

网友:
白光LED能做到1.5Mbps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白光的,要是看电影想关灯看不就是不行了吗?

网友F:
白光不行吧,干扰太严重了 , 至于光检测,肯定是光电二极管最快,但是模拟调理电路还是有些复杂。

还不如用红外来得好,还可以加滤光片,干扰少,接收,发送都是现成的,而且调制过后抗干扰一定比可见光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光不行吧,干扰太严重了 , 至于光检测,肯定是光电二极管最快,但是模拟调理电路还是有些复杂。

还不如 ...

谢谢指点,白光干扰确实不小,以前也尝试过激光,红外通信,它们的抗干扰和传输距离都比白光好的多,用光电二极管的话,感觉模拟调理电路确实不太好搞。

网友G:
白光通讯。不现实。我红外通讯下。太阳光下。也过不了10m

网友H:
可见光在方向对准时方便些吧? 也方便观察“光场”的形状。

网友I:
这不是山东的赛题么。。。楼主的老师这是漏题了啊啊哈哈哈哈

网友J:
围观,。根据led闪烁进行编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围观,。根据led闪烁进行编码的吗

对的,亮表示1,灭表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是山东的赛题么。。。楼主的老师这是漏题了啊啊哈哈哈哈

因为之前做过激光,红外,老师建议我们搞搞白光,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题,只可惜当时没听老师的好好搞搞。到最后还是被组委会给潜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见光在方向对准时方便些吧? 也方便观察“光场”的形状。

比激光,红外对准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光通讯。不现实。我红外通讯下。太阳光下。也过不了10m

我感觉这些光通信在太阳光的干扰下,效果都不会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亮表示1,灭表示0

这对于学习还是不错的,更直观。

网友(2014-10-01):
要不做宽带,要不就是瞎闹

网友:
百度这个“TED演讲:利用灯泡进行无线光通信”,看上去很有应用前景

网友:
pin  apd  光电倍增管  成本由低到高

网友:
好强大,有时间学学

网友K:
那个题目你们是用数字调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题目你们是用数字调制做的??

是的,数字调制

网友K:
调制之后传输,占空比不会随着接收距离而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制之后传输,占空比不会随着接收距离而变化吗??

我们当时没发现有这毛病啊

网友:
TI有OPT101,当年电赛时候用过,效果不错,可直接上官网申请样片。要增强指向性的话可以再前头加个透镜,就是飞思卡尔智能车光电组用的,淘宝上有卖。用调制信号驱动LED,可以避开日光灯、日光的干扰。

网友:
去年电赛就有个红外音频通信题目,很有意思。有现成的IRDA协议

网友:
还真会胡思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