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114死机了,连最高定时中断输出时钟信号都出不来

楼主(2014-09-01):
设的最高等级中断,定时器产生时钟信号,死机时,连时钟信号都出不来,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中断函数名称错误吧?连接J-LINK看下程序停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名称错误吧?连接J-LINK看下程序停在哪里?

是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停下来的,按说T0最高中断应该停不下来啊??停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T0中断进去,中断里面就翻转一下信号,再出来。
怀疑是芯片死了?

网友B:
看你是什么Fault,然后根据Fault时寄存器的内容判断出错的地方和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什么Fault,然后根据Fault时寄存器的内容判断出错的地方和原因

fault在哪看呀 ?JLINK?都是用串口烧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