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MKE02Z的最小系统,PCB原理图全部上传。

楼主(2014-09-01):
题目字数有限,坛友有空帮忙查下准备打样回来用。还有那位坛友有图上液晶连接线的封装能否共享一下,我想画个转接板AD是自学的不会画封装。

楼主:
谢谢昨天和坛友收了一对电机,准备再做一次平衡车这次想试试飞思卡尔,做个最小系统用着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和坛友收了一对电机,准备再做一次平衡车这次想试试飞思卡尔,做个最小系统用着方便。 ...

要是可以的话做完了传上来,呵呵!我一直没空弄!以后有空了可以玩玩,借鉴你的!

网友B:
这个液晶连线可以考虑直接飞线,或者买个现成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的话做完了传上来,呵呵!我一直没空弄!以后有空了可以玩玩,借鉴你的! ...

之前用32做的,已经比较稳了从10cm左右的台子上掉下来也不倒,比赛完被学校收走了,这次买的电机较小效果要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液晶连线可以考虑直接飞线,或者买个现成的转接板!!

这没见有卖转接板的,尺寸和贴片元件的间距还不一样,之前一直是飞线用,太不方便了。实在不行我想直接画线再在阻焊层开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没见有卖转接板的,尺寸和贴片元件的间距还不一样,之前一直是飞线用,太不方便了。实在不行我想直接画 ...

AD画封装不难,找个视频啥的看看,照着操作,一早上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32做的,已经比较稳了从10cm左右的台子上掉下来也不倒,比赛完被学校收走了,这次买的电机较小效果 ...

那也挺期待的

网友:
楼主真的很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画封装不难,找个视频啥的看看,照着操作,一早上足以!!

额发现个严重问题手头最精确的就是文具比例尺,先得去找规格书了。

楼主:
不确定好不好用还没打样只是用报告查过没少线。我也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画封装不难,找个视频啥的看看,照着操作,一早上足以!!

谢谢您的回复,在坛里找到封装了。

网友C:
希望有人打样,弄一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有人打样,弄一块玩玩

要是没问题我就准备打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没问题我就准备打样。

好的,到时候我要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到时候我要一块

关键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
平衡车还没有弄过

楼主:
PCB上有个电容忘删了改完补上。

网友:
我靠,这个得顶,封装我有

网友D: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配K02 有点浪费K02了,这个和STM8S03最搭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配K02 有点浪费K02了,这个和STM8S03最搭

ST7585 封装来了,好好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7585 封装来了,好好画

谢谢您画的封装,我就想画个底板这个屏原来我也是用stm8s104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画的封装,我就想画个底板这个屏原来我也是用stm8s104驱动的。

只画转接板太浪费了,必须得加上MCU,不然飞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配K02 有点浪费K02了,这个和STM8S03最搭

麻烦看下原理图对不对,对的话就按这个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画转接板太浪费了,必须得加上MCU,不然飞线太多

我的MCU种类多,这样通用一点。

楼主:
PCB改好了,重传顺便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原理图对不对,对的话就按这个画了。

没发现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改好了,重传顺便发图。

干吗用两个晶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吗用两个晶震

一个是单片机的,一个是CH340USB转串口的,既然都用USB供电了就不浪费了,KE02有没有USB功能就加了个转串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是单片机的,一个是CH340USB转串口的,既然都用USB供电了就不浪费了,KE02有没有USB功能就加了个转串 ...

你这个有点走通用的路线,画个最小板其实没多少意义,直接画你要做的产品可能更好些。

网友D:
评估项目用FSL的板足够了, 不如集中考虑你要做的东西,统一布局, CH340没必要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有点走通用的路线,画个最小板其实没多少意义,直接画你要做的产品可能更好些。 ...

飞思卡尔之前没用过不,这个是实验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之前没用过不,这个是实验用的。

直接拿 Level3 实验就可以了, 实验完,程序调的差不多,再画板,组织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评估项目用FSL的板足够了, 不如集中考虑你要做的东西,统一布局, CH340没必要放上去 ...

嘿嘿,飞思卡尔官方那块板就用来学定时器中断什么的了,舍不得拿它接电机所以做了这个,340确实不必须但顺便吧串口的其他几个端口也引出来了,可以用来下载其他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拿 Level3 实验就可以了, 实验完,程序调的差不多,再画板,组织套件 ...

单片机被烧过,实在不放心,当时虽然没加光耦但也用门电路保护了结果还是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飞思卡尔官方那块板就用来学定时器中断什么的了,舍不得拿它接电机所以做了这个,340确实不必须但 ...

有什么舍不得, 那个板子就是干这事的, 你画的板,砸的也是银子,重复投资了,没必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被烧过,实在不放心,当时虽然没加光耦但也用门电路保护了结果还是烧了。 ...

如果烧过,你画也有可能烧啊,画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原来也喜欢画这种通用最小板,现在回头看都是浪费,亲,听我的没错,坚决不要画最小板,不要在这上浪费时间,就用Level3最快速将你的产品搞出来,出套件,虽说不指望它赚钱,但至少可以帮补点,以玩养电,在DIY路上能走的更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烧过,你画也有可能烧啊,画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原来也喜欢画这种通用最小板,现在回头看都是浪 ...

谢谢您给我的建议,我完全同意,这个确实浪费,现在确实没时间好好搞个东西,很多还搞不定,,,您都搞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给我的建议,我完全同意,这个确实浪费,现在确实没时间好好搞个东西,很多还搞不定,,,您都搞得 ...

停掉,先在Level3上把你的作品搞出来再说

楼主:
呵呵,坛友的指导十分真诚,我还是应该听取的这个暂时先不打样了,但应该完善,暂时想到的错误有右下方丝印有误。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画PCB都自学了,那化封装更是小事啊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下。

网友:
画的还不错嘛

网友:
谢谢分享         画的还不错嘛

网友:
不是吧,撸主,你的飞币那么多哦。封装不麻烦的。不错不错画的很好,我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昨天和坛友收了一对电机,准备再做一次平衡车这次想试试飞思卡尔,做个最小系统用着方便。 ...

楼主想要用ke02做平衡车么?你先研究一下,回头我的板子到了,我也玩玩平衡车。同事有两个电机。到时楼主多指教一下!

网友E:
ch340芯片外围电路那么简单就可以用了啊?它连接的P1打算接什么的?
BOOT?是做bootloader用吗?调试接口没看懂在哪?

网友:
这个封装很容易的~

网友:
不错啊,手上也有几片这款屏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40芯片外围电路那么简单就可以用了啊?它连接的P1打算接什么的?
BOOT?是做bootloader用吗?调试接口没 ...

CH340集成了电阻直接接USB就行,调试口在右下方。

网友:
我在看一哈。撸主的飞币好肥啊!

楼主:
现在5*5打样也就30最后还是发出去了做了一些改动,把背面的焊盘调整为标准间距可以直接焊上排针,最小系统用来学习还是不错的。附上最后的文件。

网友:
先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下原理图对不对,对的话就按这个画了。

看这个图想起以前为什么讨厌用AD画原理图了
NET可以随意的放,很多时候没注意没有放在端口连线上,放在空处了
导致多次打样出来发现网络没有连接上,所以果断放弃,一直用ORCAD画原理图,用AD 来layout

网友F:
有感于自学,我C语言自学、单片机自学、AD也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感于自学,我C语言自学、单片机自学、AD也自学。

我也是全自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全自学的。

用起来没有啊?

网友G:
液晶屏什么分辨率呀,看似还可以

楼主:
打样还没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样还没回来。

JLC 还是很有速度的啊!你在哪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 还是很有速度的啊!你在哪做的?

不是在JLC做的,JLC不太会用他的下单软件。应该3天能发货到我手里得5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晶屏什么分辨率呀,看似还可以

96*64以前是手机上用的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在JLC做的,JLC不太会用他的下单软件。应该3天能发货到我手里得5天吧。 ...

那个挺简单的,而且网络付帐可以打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挺简单的,而且网络付帐可以打折!

如果可以用支付宝的话,我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用支付宝的话,我下次试试。

可以用支付宝,但是好像要一点手续费吧!

网友:
这个神了呀

楼主:
把底板的PCB也发上来了,原理十分简单看电路就知道电容电阻值了,上半部分加了几排焊盘当万用板了。

网友H:
嘉立创确实好用,便宜又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96*64以前是手机上用的屏。

这玩意是什么总线来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嘉立创确实好用,便宜又快。

JLC一般几天能发货啊?我之前一家是5天这个3天的感觉比较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一般几天能发货啊?我之前一家是5天这个3天的感觉比较快了。

一般也就3天,最慢4-5天。

网友H:
引用 楼主:
JLC一般几天能发货啊?我之前一家是5天这个3天的感觉比较快了。

我们公司的双层板和四层板,全部走嘉立创,还是蛮值得信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是什么总线来驱动呢?

串行的可以用硬件SPI控制但串行模式下只能写不能回读所以就是时钟、数据、复位加个命令数据选择。就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一般几天能发货啊?我之前一家是5天这个3天的感觉比较快了。

只有一次,因为沉金加工工艺达不到我的要求,制出来的板子废了,然后我找他们退的钱。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串行的可以用硬件SPI控制但串行模式下只能写不能回读所以就是时钟、数据、复位加个命令数据选择。就能控 ...

哦,那还是蛮方便的,原来我用的NOKIA的一块黑白屏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的双层板和四层板,全部走嘉立创,还是蛮值得信赖的。

JLC质量值得信任毕竟大公司,3天的话和我现在用的这家差不多,有机会在JL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那还是蛮方便的,原来我用的NOKIA的一块黑白屏就是这种。

和诺基亚5110控制基本一样,就是小点,点阵是96*64的。

网友I:
果然是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引用 楼主:
JLC质量值得信任毕竟大公司,3天的话和我现在用的这家差不多,有机会在JLC试试。 ...

强烈推荐咯,嘉立创可以看到加工的流程和时间点,感觉蛮放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诺基亚5110控制基本一样,就是小点,点阵是96*64的。

我那个屏是3310,上边还带了个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果然是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客气了,我确实一直在弄,到处找中文文档是应为英语真的不好,这个屏当时就是看着英文手册驱动起来的,但液晶的控制器的寄存器毕竟少,单片机的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推荐咯,嘉立创可以看到加工的流程和时间点,感觉蛮放心的。

这点挺好,谢谢下次去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客气了,我确实一直在弄,到处找中文文档是应为英语真的不好,这个屏当时就是看着英文手册驱动起来的,但 ...

其实楼主你可以要用什么的时候自己去对应着查,不用全部都去看的。实在不行借助翻译软件。

网友:
封装还是比较好化的。。楼主有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楼主你可以要用什么的时候自己去对应着查,不用全部都去看的。实在不行借助翻译软件。

确实是,但向GPIO这样的外设基本还类似可以较好地理解,定时器就各有特色了一堆寄存器每一位都有作用,看起来就费劲了。这个慢慢啃到也能搞定,但要是官方给个中文的不就更好了吗。而且那个用量大的芯片没有中文手册是不。

网友I: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但向GPIO这样的外设基本还类似可以较好地理解,定时器就各有特色了一堆寄存器每一位都有作用,看 ...

估计飞思卡尔应该要推广的话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数据手册页数太多,自己一人翻译会力不从心。所以我打算翻译下用户手册。

网友J:
这个SPI的口能直接驱动吗?还是得加延时?
支持到SPI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飞思卡尔应该要推广的话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数据手册页数太多,自己一人翻译会力不从心。所以我打 ...

确实芯片的手册还得靠官方,板子的用户手册也是非常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SPI的口能直接驱动吗?还是得加延时?
支持到SPI多少M

我没用硬件SPI,用IO模拟的,这个在串行模式下能写不能读模拟,没必要占用硬件SPI。驱动芯片是海矽的ST7585有兴趣的话可以下个手册看看。

网友:
这个真的还不错啦。

网友K:
不是很擅长!不过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很擅长!不过顶一顶!

谢谢支持,我也是做来实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我也是做来实验的。

期待你完善后我参考下!(*^__^*) 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芯片的手册还得靠官方,板子的用户手册也是非常有用的。

等着我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