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板上普通的2.54mm插针可以过100M的时钟信号吗?用来做LVDS

楼主(2014-09-01):
用来做LVDS输出

如题,能不能就用普通的插针和插座传输100M信号?

如果不能的话一般高频的数字信号用哪种接口转接?

求各位传授点经验

另外能不能推荐一款带有SRAM和串口可以LVDS输出的板子啊,实在不行就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A:
走LVDS应该没有问题,单端的话要处理好周围的信号。

网友B:
肯定可以,两次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LVDS应该没有问题,单端的话要处理好周围的信号。

那是直接用fpga引脚输出lvds信号行不行呢?还是先输出个lvttl的单端信号然后用sn65lvds31或者ds90lv047转成lvds信号输出?貌似fpga芯片挺容易烧的…这个lvds信号需要引出4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两次都没有问题

这是个好消息啊…那走lvttl信号可以吗?

网友:
300兆试过好像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0m在使用中未发现问题

150米?你用的什么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米?你用的什么线

他说的应该是150MHz吧

网友:
普通的 注意线的走线已经控制线长问题不是太大。尽量要短些。

网友:
还没机会做那么高速的电路,惭愧

网友:
查分线走好了果断没问题啊。。可能寄生参数多一点,波形会有点畸形

网友:
是频率还是长度LZ都没说清,很多人也是理解成两个意思  应该是频率吧

网友:
可以的,现在lvds信号发生器几个主流的大厂家都是25pin双排2.54

网友(2014-11-06):
100Mhz能行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