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xx SD 实现 IAP 来升级 ,结果成功了

楼主(2014-09-01):
前几天在调试 STM32F4 USB HOST 实现 U盘 IAP,始终没有成功,
最后搞了个 STM32F4 SD  实现 IAP 来升级 ,结果成功了。特发此贴,以作留恋即方面其他人需要

此程序是参考“STM32F4 USB HOST 实现 U盘 IAP” 这个而来的,灰常感谢感谢了。

上电后自动检测sd卡里面有没有 “rom.bin” 文件,如果有则自动进行升级,自动升级完成后自动跳到用户的APP程序处执行;
如果没有检测到 “rom.bin” 文件则自动跳转到用户APP程序运行。 全傻瓜式的升级,不需要用户参与任何设置。

附近里面有iap的源程序及操作说明

网友:
大力感谢LZ分享源码及方法

网友:
正要研究F4,就看到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收下了 多谢分享

网友A:
谢谢,sd卡用的是spi口还是sdio口啊

网友:
不错啊!
把u盘升级的例子改改就差不多了啊,哈哈,接口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sd卡用的是spi口还是sdio口啊

sdio模式的

网友:
Mark..好东西,换电脑上来再看

网友:
多谢分享,升级的bin是加密的吗

网友:
待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B:
好贴~~支持解决u盘问题~~

网友:
支持啊...........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支持解决u盘问题~~

你的u盘搞定了没有啊,发来共享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u盘不支持还是怎么回事,

我的u盘里面制作了一个电脑的启动文件在里面,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删除,估计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单片机识别不到我的u盘?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只是你的readme里面说的是stm32f407vrt6,这个芯片有吗? 是不是写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只是你的readme里面说的是stm32f407vrt6,这个芯片有吗? 是不是写错了啊? ...

你好,那可能是我写错了,应该是vet6

不好意思啊,键盘指法欠佳,惭愧惭愧呀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可能是我写错了,应该是vet6

不好意思啊,键盘指法欠佳,惭愧惭愧呀 ...

嘿嘿,没事的,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A:
用U盘升级不是有官方例程吗,f4 discover带的,怎么会不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盘升级不是有官方例程吗,f4 discover带的,怎么会不成功呢

官方的历程没有找到啊,

你能否发给我一份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的历程没有找到啊,

你能否发给我一份啊 !

就是和stm32f4 discover配套的例程里有啊,stmcu.org里能找到

网友(2014-10-23):
引用 网友A:
就是和stm32f4 discover配套的例程里有啊,stmcu.org里能找到

stmcu.org,不错!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搞过cc1110 的这个芯片啊 ?我最近在调试这个东东,

怎么总是监听一次的响应,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搞过cc1110 的这个芯片啊 ?我最近在调试这个东东,

怎么总是监听一次的响应

网友D:
灰常感谢~这个很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灰常感谢~这个很有用啊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搞过cc1110 的这个芯片啊 ?我最近在调试这个东东,

怎么总是监听一次的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没有搞过cc1110 的这个芯片啊 ?我最近在调试这个东东,

怎么总是监听一次的响应 ...

木有啊……用过的芯片比较少……

网友:
雅蠛蝶 官人 我要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mark  F4 usb host iap

网友(2015-06-17):
不知道楼主的bootloader编译出来是多大?

楼主:
哈哈哈,有用就好啊

网友(2015-07-18):
已经收藏,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不错,支持楼主,移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弄F4,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f1, f2,f3,f7等也可参考这个来修改的哦

网友F:
这个程序似乎有个缺陷,当把rom.bin放到SD卡后,如果升级成功后没有删除文件,则每次上电都要重新再更新一次程序!!!是否考虑加入CRC校验部分,以免多次重复更新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似乎有个缺陷,当把rom.bin放到SD卡后,如果升级成功后没有删除文件,则每次上电都要重新再更新一 ...

还可以升级后,将rom.bin改名,比如更改成rom1.bin,如果已经存在则改成rom2.bi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似乎有个缺陷,当把rom.bin放到SD卡后,如果升级成功后没有删除文件,则每次上电都要重新再更新一 ...

楼上的考虑比较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考虑比较周全

这个需要吧版本加上,到时可以判断版本高低可以解决,我那时比较懒惰没有搞哦,

当然,你们要是有更好的其他方法也可以说出来一起分享一下哦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吧版本加上,到时可以判断版本高低可以解决,我那时比较懒惰没有搞哦,

当然,你们要是有更好的 ...

在bin文件中如何添加升级版本,还是单独建立一个txt里面写上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bin文件中如何添加升级版本,还是单独建立一个txt里面写上版本号?

判断文件名就可以了,到时文件名吧版本也加上,如

ROMV101.bin     // 旧文件名 或者是当前文件名

ROMV102.bin    // 新文件名

if ( ROMV102.bin > ROMV101.bin )   // 新文件名大于旧文件名开始升级  ,升级成功后,再次读出的文件名与这个当前的文件名是同名,则不会进行升级操作了, 关键就是判断文件名   ,  当然估计还有其他的方法,
进行升级,

else 否则不升级

网友(2017-01-13):
先收藏了,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
多谢共享源码

楼主:
有用就好啊

网友:
stm32f4 sd卡升级

网友:
不错 很强大 mark 一下!!!

网友:
stm32f4 sd卡升级,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