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升压电路

楼主(2014-09-02):
由于液晶屏需要12V供电,而只有开关电源输出5V电输出,所以采用mc34063芯片进行升压处理,以下是我设计的电路图:

但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液晶屏启动不了(正常工作电流为280mA, 电压12V),

分析 :液晶屏启动过程中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大,导致启动不了(出现闪烁情况)

楼主:
如何解决上述情况,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
先把液晶屏断开测试升压电路能输出12V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液晶屏断开测试升压电路能输出12V电压吗?

这个没问题 ,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液晶屏断开测试升压电路能输出12V电压吗?

但接入负载时,液晶屏处于启动->关闭->启动(此过程为电流不够,驱动不了液晶屏)。我是通过USB线提供的5V电压,USB线上的压降达近1V,意思是真正输入电压只有4V。而mc34063输入电压范围为(3-40v).理论上讲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接入负载时,液晶屏处于启动->关闭->启动(此过程为电流不够,驱动不了液晶屏)。我是通过USB线提供的5 ...

你的USB线可以扔了。先把输入5V的搞定,再看看12电压的负载能力,看看能不能输出液晶屏所需的电流。调试电路要分开调的,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网友:
换个5v 1A的电源试试。 34063效率不高。

网友:
电感值大的带负载电流能力小,考虑一下减低一点点电感量试试

网友:
mc34063升压电路记号,电感最好用磁环型的功率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接入负载时,液晶屏处于启动->关闭->启动(此过程为电流不够,驱动不了液晶屏)。我是通过USB线提供的5 ...

你要确保5V供电能提供至少 12X0.28=3.36W 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保5V供电能提供至少 12X0.28=3.36W 的功率。

还有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线可以扔了。先把输入5V的搞定,再看看12电压的负载能力,看看能不能输出液晶屏所需的电流。调试 ...

直接将开关电源的5V电接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将开关电源的5V电接入,可以正常工作

你说的可正常工作是指接入液晶屏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正常进入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保5V供电能提供至少 12X0.28=3.36W 的功率。

输入电流达到1.3A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输出电容加大,2200uf以上,这样在启动时电压不会因为电流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将开关电源输出5V电接入的(不通过USB线),VCC1端电压为5V时,液晶屏可以正常工作(可以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将开关电源输出5V电接入的(不通过USB线),VCC1端电压为5V时,液晶屏可以正常工作(可以驱动 ...

总结一下吧!

网友C:
查一下取样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保5V供电能提供至少 12X0.28=3.36W 的功率。

这个是重点,源泉供应不了,后续就算是调到100%的效率也没用(USB正常的话5Vx0.5A=2.5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重点,源泉供应不了,后续就算是调到100%的效率也没用(USB正常的话5Vx0.5A=2.5W) ...

USB供电是通过开关电压输出5V至控制板的,USB的限流芯片我已去掉了,电流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取样电阻是否有问题

取样电阻0.22R/1W  ,MC34063的电流限制在 300mv/0.22R=1.36A

楼主:
各位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输入电压为3至5V  输出12V电压 ,此电压下电流至少需保持0.3A ?

网友:
如果此电源正常工作肯定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还是查一下你的电路吧,如果取样电阻没有变大,那就查一下电感的值,还有C4什么的,就几个元件很快能找出来的

网友:
还有R10似乎可以去掉,或改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输入电压为3至5V  输出12V电压 ,此电压下电流至少需保持0.3A ?  ...

看看XL6007,XL6009

网友:
mc34063的过流保护很灵敏的,空载升压正常后,短路过流保护电阻试一下

网友:
电路不复杂,一般是元件选择有问题

网友:
34063在低压(低于5v)升压不是很稳定,接近它的低压极限了。以前用单节锂电升5v发现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电路问题吧。昨天做了块全彩oled转接板,也用到升压,3.3升12,用的是XR2203,刚画好板子腐蚀好 ,效果还没试过,看xr2203的数据手册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你的液晶屏没有复位电路吧?全部上电完毕后,将屏的复位脚手工拉到地复位一下看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球上那么多新型升压IC你不用,非得要用老掉牙的MC34063
而且外挂NPN干嘛不直接达林顿,画蛇添足的R10 4.3 ...

R10 电阻目的是为了防止MC34063芯片发烫,而外挂了一个电阻。能否告诉我 有哪些新型的升压IC  (输入电压可以再3V正常工作,可以升压到12v ,电流至少300MA),目前我了解的有LM2576 UC3843 但都不符合

网友:
建议MP1542,效率90%+,频率高省地方,比34063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