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小调度器没看懂,有不少疑问,请大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4-09-02):
最近打算使用个小的调度器在8为单片机上,看论坛“小小调度器”不错,打算使用,只是有些没看明白,请大家不吝赐教,如果回答解决了问题,送出40莫元聊表谢意

小小调度器的源码如下:
#include <stc89c51.h>
/****小小调度器开始**********************************************/
#define MAXTASKS 3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imers[MAXTASKS];
#define _SS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default:
#define _EE ;}; _lc=0; return 255;
#define WaitX(tickets)  do {_lc=(__LINE__%255)+1; return tickets ;} while(0); case (__LINE__%255)+1:
#define RunTask(TaskName,TaskID) do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  while(0);
#define RunTaskA(TaskName,TaskID) { if (timers[TaskID]==0) {timers[TaskID]=TaskName(); continue;} }   //前面的任务优先保证执行

#define CallSub(SubTaskName) do {unsigned char currdt; _lc=(__LINE__%255)+1; return 0; case (__LINE__%255)+1:  currdt=SubTaskName(); if(currdt!=255) return currdt;} while(0);
#define InitTask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 timers[i-1]=0; }
#define UpdateTimers() {unsigned char i; for(i=MAXTASKS;i>0 ;i--){if((timers[i-1]!=0)&&(timers[i-1]!=255)) timers[i-1]--;}}

#define SEM unsigned int
//初始化信号量
#define InitSem(sem) sem=0;
//等待信号量
#define WaitSem(sem) do{ sem=1; WaitX(0); if (sem>0) return 1;} while(0);
//等待信号量或定时器溢出, 定时器tickets 最大为0xFFFE
#define WaitSemX(sem,tickets)  do { sem=tickets+1; WaitX(0); if(sem>1){ sem--;  return 1;} } while(0);
//发送信号量
#define SendSem(sem)  do {sem=0;} while(0);
/*****小小调度器结束*******************************************************/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sbit LED0 = P2^5;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1(){
_SS6
  while(1){
   WaitX(100);
   LED1=!LED1;
  }
_EE
}

unsigned char  task2(){
_SS
  while(1){
   WaitX(100);
   LED2=!LED2;
  }
_EE
}

void InitT0()
{
        TMOD = 0x21;
        IE |= 0x82;
        TL0=0Xff;
        TH0=0XDB;
        TR0 = 1;
}

void INT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0Xff;    //10ms 重装
    TH0=0XDB;
    UpdateTimers();
    RunTask(task0,0);//任务0具有精确按时获得执行的权限,要求:task0每次执行消耗时间<0.5个 ticket
}

void main()
{
        InitT0();
        InitTasks(); //初始化任务,实际上是给timers清零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1);//任务1具有比任务2高的运行权限
        RunTaskA(task2,2);//任务2具有低的运行权限
      }
}

1. 调度器 _EE ;}; _lc=0; return 255; 这里应该是任务执行完了后返回255,这个255会写到任务的Timers[TaskID]数组中,定时器中断调用UpdateTimers时,检查到这个255不会减1,那么下一次任务就得不到运行啊?(任务运行的条件是Timers[TaskID]=0),我的理解应该是Return 0啊,我的理解到底错在哪里?

2. 任务宏如下:
unsigned char task0(){
_SS
  while(1){
   WaitX(50);
   LED0=!LED0;
  }
_EE
}

任务宏定义展开如下:
unsigned char task0()
{
  static unsigned char _lc=0;
  switch(_lc)
   {
    default:
     while(1)
         {
              do {
                      _lc=(__LINE__%255)+1;
                return 50 ;
           } while(0);
     case (__LINE__%255)+1:
                LED0=!LED0;
      }
    ;
   }
   ;
   _lc=0;
  return 255;
}

我觉得任务中不需要while(1){};因为任务不需要死循环,主要还是通过main函数中的死循环去不断的循环调用各任务,况且任务执行是有返回的,我的理解错在哪里?还有什么更深沉的意义?
宏定义中 do{
            }while(0);的作用是啥,可以删掉吗?
3.RunTask跟RunTaskA的区别应该是每次执行完RunTaskA都重新去扫描放在前面的任务,只有前面的任务都在延时或者等待,才执行后面的任务,
譬如:
   while(1)
      {
         RunTask(Task0,0);
         RunTaskA(Task1,0);
         RunTaskA(Task2,0);
      }
尽管Task0是用RunTask调用的,但实际上有最高的优先级,对于Task2而言,放在最末尾,用RunTask和RunTaskA调用没啥区别,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这玩意是形式主义,用来做个跑马灯还凑合,实际应用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形式主义,用来做个跑马灯还凑合,实际应用没什么意义。

为啥这么说呢?你有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个得任务优先级 主要是看定时的时间,每次返回255  表示本次任务已经结束,当任务都执行完的以后再大的main函数中又会再次赋值,重新开始。

网友:
返回255任务停止了,任务死循环就不会运行到这里停止任务。宏定义这样展开也不对,两个(__LINE__%255)+1;要在同一行

网友(2014-11-15):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形式主义,用来做个跑马灯还凑合,实际应用没什么意义。

确实是 我费劲移植到430上 跑了个 灯挺好,但是发现实际用起来局限性太大了,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