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直用的串口助手和分析数据软件

楼主(2014-09-02):
分享一个我一直使用的串口助手,这个比较合适分析长时间的打印信息,让机器跑一晚,再来分析一晚做了什么错事。真心觉得保存功能不错。还有一个我用来分析数据的软件——RegexBuddy。
RegexBuddy使用例子:
例如一:在百多个txt文件中,找出某些关键字,在RegexBuddy输入关键字,按GREP即可,他会按文件顺序帮你列出,点击列出关键字又可以跳入详细文档查看,还可以按文件顺序导出关键字信息,再用UE编辑。

例如二:要找出关键字的整行或上一行,可以用软件语法:关键字.*\r\n,意思是关键字匹配换行,如果要再配备多行,可以再加“.*\r\n“,如:”a.*\r\n.*\r\n “匹配到下一行。还可以用”|“和”&“设置条件。如:(a.*\r\n)|(b.*\r\n),即包含a或b关键字整行都找出。更详细用法和功能可以百度或软件自带帮助文件,这里不多说。

串口界面如图:

下载:

楼主:
针对RegexBuddy软件,其自带Library中提到好多例子,可以参考。

编辑原因:更新RegexBuddy使用方法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用用试试

网友:
那个分析数据软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很好用的样子,抽空尝试下是否好用

网友A:
数据分析在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B:
感觉很好用,感谢露珠分享。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哈,这是楼主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D:
这个串口助手,我一眼就看上,喜欢!
谢谢楼主;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很牛啊,可以找文件内关键字。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分析在详细讲解下,谢谢

那个软件,我也是自己摸索出来使用方法的。就用到搜关键字和搜关键字的整句,百度下有好多其他用法,其实软件自带的使用手册有详细介绍,但是英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串口助手,我一眼就看上,喜欢!
谢谢楼主;

好东西不能私藏,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好用,感谢露珠分享。

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不敢私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哈,这是楼主自己开发的么?

串口是我公司一技术牛写的,我只管用。。。。

网友:
感谢楼主了  以后调试就方便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哪个文本分析工具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哪个文本分析工具很有用

谢谢,好工具,一起用

网友F:
很高级的样子··············· 不过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高级的样子··············· 不过太麻烦

一个个文件看,太麻烦。这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那个是调试正则表达式的软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个文件看,太麻烦。这可以提高效率

好吧
没怎么这么折腾过
一般会有人开发上位机来干这些事

网友:
好东东,收了,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吧
没怎么这么折腾过
一般会有人开发上位机来干这些事

会点上位机是好事,我最近正在用VC分析数据,呵呵,还是方便一些!建议你也弄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会点上位机是好事,我最近正在用VC分析数据,呵呵,还是方便一些!建议你也弄弄! ...

还是用C#吧,C#折腾起来简单一些
现在资料也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C#吧,C#折腾起来简单一些
现在资料也多

其实一样的,以前看一本书叫大话设计模式,就是用C#实现的,思路都一样,只是格式有些不同!

网友:
谢谢共享!有空试试

网友:
数据分析的软件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一样的,以前看一本书叫大话设计模式,就是用C#实现的,思路都一样,只是格式有些不同! ...

好吧
不过用VC的话可以用 6.0安装包足够小
C#安装得安装一堆子VS的组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吧
不过用VC的话可以用 6.0安装包足够小
C#安装得安装一堆子VS的组件············ ...

VC6 的话WIN7以上不就支持了,我现在用的是VS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
没怎么这么折腾过
一般会有人开发上位机来干这些事

只是我不会写上位机。。。有好建议入门写上位机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VC6 的话WIN7以上不就支持了,我现在用的是VS2010

我也装的VS 2010不过一直没去折腾
公司里软件的基本用的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装的VS 2010不过一直没去折腾
公司里软件的基本用的C#

对了,你知道C#支持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我不会写上位机。。。有好建议入门写上位机么

做仪器的话可以试试看NI 的labview看能不能适应他的可视化编程
现在比较火的上位是C#
貌似还有蛮多人玩QT 跨平台是他的强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对了,你知道C#支持C吗?

C#的语法就是剥离了C++的指针吧,基本和C,c++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的语法就是剥离了C++的指针吧,基本和C,c++差不多

呵呵,算了,不研究了,会点就够了,太多了吃不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算了,不研究了,会点就够了,太多了吃不消

C,C++,C#三者区别
继承关系是C->C++->C# C++完全向C兼容,C程序几乎不用修改即可在C++的编译器上运行.C++也称为带类的C,在C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面向对象的概念.虽然是C的扩展,但 并不意味着C功能不如C++,最牛的操作系统是用C写的(不是C++哦).
C#是微软弄的一个东东,继承了C和C++的许多东西,但和两者基本上 已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全新的语言来学.

发疯ing
[大师]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编程语言。 它层次清晰,便于按模块化方式组织程序,易于调试和维护。C语言的表现能力和处理能力极强。它不仅具有丰富的运算符和数据类型,便于实现各类复杂的数据结 构。它还可以直接访问内存的物理地址,进行位(bit)一级的操作。由于C语言实现了对硬件的编程操作,因此C语言集高级语言和低级语言的功能于一体。既 可用于系统软件的开发,也适合于应用软件的开发。此外,C语言还具有效率高,可移植性强等特点。因此广泛地移植到了各类各型计算机上,从而形成了多种版本 的C语言。
下面是C语言教程的地址,想学的话可以去看看。
http://www.bc-cn.net/Article/kfyy/cyy/jc/

C++ 是在C的基础上改进后的一种编程语言,主要是增添了许多新的功能,难度也比C大,和C一样侧重于计算机底层操作,也就是系统软件的开发。 C#是在C++的基础上再一次改进后的编程语言,相比C++而言难度有所减小(微软是这么说的),侧重于网络和数据库编程。这3种都是编程语言,语法基本 上是一样的,不过具体的内容差别还是挺大的。
VC++是一种编程软件,就相当于一个作业本,你学习了C++语言以后,就需要把这种编程语言写在一 个作业本上,也就是写在VC这种编程软件上,来实现你需要的效果。

C++是C语言的升级版
c是c++的子集,c是面向 过程的,c++是面向对象的

By:zhuzhumm

C 语言与 C++ 的区别有很多:

1,全新的程序 程序思维,C 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而 C++ 是面向对象的。
2,C 语言有标准的函数库,它们松散的,只是把功能相同的函数放在一个头文件中;而 C++ 对于大多数的函数都是有集成的很紧密,特别是 C 语言中没有的 C++ 中的 API 是对 Window 系统的大多数 API 有机的组合,是一个集体。但你也可能单独调用 API。
3,特别是 C++ 中的图形处理,它和语言的图形有很大的区别。C 语言中的图形处理函数基本上是不能用在中 C++ 中的。C 语言标准中不包括图形处理。
4,C 和 C++ 中都有结构的概念,但是在 C 语言中结构只有成员变量,而没成员方法,而在 C++ 中结构中,它可以有自己的成员变量和成员函数。但是在 C 语言中结构的成员是公共的,什么想访问它的都可以访问;而在 VC++ 中它没有加限定符的为私有的。
4,C 语言可以写很多方面的程序,但是 C++ 可以写得更多更好,C++ 可以写基于DOSr程序,写 DLL,写控件,写系统。
5,C 语言对程序的文件的组织是松散的,几乎是全要程序处理;而 C++ 对文件的组织是以工程,各文件分类明确。
6,C++ 中的 IDE 很智能,和 VB 一样,有的功能可能比VB还强。
7,C++ 对可以自动生成你想要的程序结构使你可以省了很多时间。有很多可用的工具如加入 MFC 中的类的时候,加入变量的时候等等。
8,C++ 中的附加工具也有很多,可以进行系统的分析,可以查看 API;可以查看控件。
9,调试功能强大,并且方法多样。

鉴于当下形势, 如果要学的话就学 C#

C# 与 C++ 比较的话,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C# 是一种完全面向对象的语言,而 C++ 不是,另外 C# 是基于 IL 中间语言和 .NET Framework CLR 的,在可移植性,可维护性 和强壮性都比 C++ 有很大的改进

C# 的设计目标是用来开发快速稳定可扩展的应用程序,当然也可以通过 Interop 和 Pinvoke 完成一些底层操作,但是对于一些和底层系统相关很紧密的程序(譬如说驱动程序),还是建议用 C++ 来写

C++ 不允许在一个构造函数中调用另外一个构造函数(称为委派构造函数调用),而 C# 则允许。委派构造函数调用语法上非常自然和易懂,事实上, C++ 不提供这一特性并不是出于语法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资源管理的考虑(这样的事情对 C++ 来说还有很多很多)。

C++ 的构造函数用于分配资源,而析构函数用于释放资源,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调用必须匹配,否则就打破了 C++ 的基本规则。如果允许委派构造函数调用,则显然会打破这一规则——构造函数被执行两次,而析构函数只执行一次。当然,对一些类,例如前面的那个 Point 来说这不是个问题,但是从语言机制的角度讲这个特性可能属于“危险”的特性。注:在最新的 C++ 标准提议草案中,Herb 等人有一个关于允许委派构造函数调用的提案,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 C++ /CLI 绑定。

在 C++ 构造函数中,虚函数调用会被编译器自动转为普通函数调用,而在 C# 构造函数中允许进行虚函数调用。 C++ 这样处理自然有它的原因——在 C++ 中,构造函数执行完成后对象才初始化好,对于多态对象来说,也就意味着构造函数在背后执行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初始化对象的虚函数表。

如 果我们在基类的构造函数中调用了虚函数,则因为此时对象的虚函数表仍旧是基类的虚函数表,所以无法进行正确的虚函数调用。
也就是这个原因,通常我 们应该避免在构造函数中调用虚函数,因为它违背了虚函数的语义。
而在 C# 中,在对象的构造函数执行之前对象的类型信息就已经初始化好了,所以可以进行正常的虚函数调用。

基本上,这些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C,C++,C#三者区别
继承关系是C->C++->C# C++完全向C兼容,C程序几乎不用修改即可在C++的编译器上运行.C ...

谢谢了,了解一下,呵呵!

网友:
MARK!分分钟下载下来使使

网友H:
不知道这串口工具稳定性如何.

网友:
不错!数据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这串口工具稳定性如何.

还ok吧,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
马一个先。。

网友I:
支不支持中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不支持中文呀?

支持

网友:
情不自禁的点收藏了。

网友B:
这玩意支持抓取被占用串口的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支持抓取被占用串口的数据吗?

不支持,要串口保存数据才能

网友:
靠谱,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要串口保存数据才能

哦,感谢回复,看这界面有种wireshark的感觉。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支持抓取被占用串口的数据吗?

您要找的是串口监视软件吧,之前抓STC的下载协议时用过,都不太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您要找的是串口监视软件吧,之前抓STC的下载协议时用过,都不太好使。

我试过很多种抓取软件,但是在WIN7下都不太好使。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很多种抓取软件,但是在WIN7下都不太好使。

我也试过好几种,效果不行。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软件不错,谢谢分享

不客气,好工具,一起用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联系到 串口调试助手的原作者吗? 能改成多发送窗口就比较适合单片机调试了。 ...

对不起,不是我写的。不能提供串口源码。

网友:
这个,我还不会用,我正想看看某设备串口的具体协议。

网友:
这个分析软件,看着界面就很不错。试用一下,平常用的就是ultra edit,和winhex.

网友:
下载来
用用看
好用就顶

网友:
很有用,太感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给力的工具软件。

网友:
感谢,一直在找这样的分析软件。

网友:
多谢分享,试用一下。

网友M:
看着大家发布很多实用的软件和信息,有心发布资料,但是无奈对飞思卡尔知之甚少,一时也不知道该发布些什么,看来得扎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已发布的相关帖子。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着大家发布很多实用的软件和信息,有心发布资料,但是无奈对飞思卡尔知之甚少,一时也不知道该发布些什么 ...

从零开始,学习心得都可以发到飞思卡尔

网友N:
这个不错。可以让人懒惰懒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不错。可以让人懒惰懒惰!

是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个串口调试助手不错!

网友:
这么强大的功能,标记了

网友:
做单片机的,还会VC,很强大呀。
现在只会VB,写起来非常痛苦,一直想学VC,可是脑袋实在是转不过那个弯来,跟单片机的程序相差太大了。

网友:
分析工具看中了,不错,挺实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试试看

网友:
很好用的样子,分析好像用的是正则 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数据软件不错

网友O:
谢谢分享,这个串口工具有个我想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分享,这个串口工具有个我想要的功能。

你要用到什么功能?

网友P:
热插拔会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热插拔会死掉吗?

这个试过,真的会死掉

网友:
多谢分享,不错的软件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要用到什么功能?

不关掉串口,但是暂时停止显示。还有显示换行

网友:
mark, 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分析软件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适合长时间无人观测设备运行情况。

网友: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软件

网友:
RegexBuddy是正则表达式分析软件

网友:
收藏了,串口助手不错

网友:
看起来功能很强大

网友:
好东东 收藏了,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关掉串口,但是暂时停止显示。还有显示换行

对,这些功能不错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 真的不错诶 呵呵

网友:
好像很不错,试试中

网友:
好用的小软件。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2014-10-13):
thanks,下载试用下

网友:
对于大量数据搜索 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不错,串口助手这个一般

网友:
好东西,下来试试,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数据分析软件看起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正好需要对器件进行数据分析,每次都是连着几天收集数据,用着个分析应该更方便。

网友:
收藏了 ,数据分析软件 比较好。

网友:
数据分析软件很强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很给力的工具软件

网友:
试用下,挺多软件在WIN7,WIN8上不能用或者死机

网友:
感觉分析协议的时候特别好用。

网友:
串口都用SecureCRT,分析嘛基本靠手和眼

网友:
MARK,串口助手及分析软件。

网友:
看着功能强大,下来用用

网友:
喜欢这类小工具  谢谢

网友:
记号收藏,以后可能用得到,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送32个赞

网友(2014-11-29):
RegexBuddy很给力啊

网友Q:
我以为第一个也是串口助手呢,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Grep本身也是支持正则表达式的, 我装了个GUN的工具包, 但grep不怎么会用.
串口助手德国人写的HTerm不错, 跨不台, 界面又好看, 又稳定(我好像老是在推荐这个软件)

网友:
mark.串口助手和分析数据软件

网友R:
好东西 没用过这个工具 我一般使用CommMonitor 很容易上手

网友S:
谢谢分享,下来试一下。
之前都是用excel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东西 没用过这个工具 我一般使用CommMonitor 很容易上手

CommMonitor,我使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以为第一个也是串口助手呢,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
Grep本身也是支持正则表达式的, 我装了个GUN的工具包,  ...

正则表达式也不多研究,用到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分享,下来试一下。
之前都是用excel分析

excel用表达式处理,也很强大

网友:
多谢分享,非常实用的软件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