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CS5463的增益求指导

楼主(2014-09-02):
增益调大吧,浮空的时候就能测到值, 增益调小吧 太小的电压又测不出 进也难退也难 求指导

网友A:
在不同增益下进行零点校准就没有啥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不同增益下进行零点校准就没有啥问题了

想请教下,我的CS5463,在校准的时候,只有直流电流偏移有读数正常///直流电压偏移,交流电流偏移,交流电压偏移读数均为零///交流电流增益,交流电流增益都为400000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我的CS5463,在校准的时候,只有直流电流偏移有读数正常///直流电压偏移,交流电流偏移,交流电 ...

增益 4000000是默认值,偏移本来就为0 也是默认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增益 4000000是默认值,偏移本来就为0 也是默认值

增益在没有输入交流信号的时候是40000,但是在输入交流信号,校准的时候,就不应该是40000的,在校准的时候偏移也不是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益在没有输入交流信号的时候是40000,但是在输入交流信号,校准的时候,就不应该是40000的,在校准的时 ...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仔细看数据手册

手册里面,默认是确实是你说的那样的情况,不知道你是否有在交直流校准的时候,读过偏移和增益寄存器。直流校准输入接地,交流校准接上交流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面,默认是确实是你说的那样的情况,不知道你是否有在交直流校准的时候,读过偏移和增益寄存器。直 ...

直流校准需要校准直流偏移,就是输入短接,直流增益
交流校准无需校准偏移,只需要开启高通滤波器就行了,校准交流增益,尽量不要混合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校准需要校准直流偏移,就是输入短接,直流增益
交流校准无需校准偏移,只需要开启高通滤波器就行了 ...

多谢指点,网上一中文手册中也是如此描述

网友(2014-10-22):
应该是校准指令或者流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