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STM32的离线编程器哪家比较好?

楼主(2014-09-02):
如题,不知是否有坛友在批量生产中购买过离线编程器,一般一拖四或者一拖八即可,不知哪家比较好用?最好价格也比较实惠,谢谢。

网友A:
多了都好像不实惠,光是那个座子一个就是 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都好像不实惠,光是那个座子一个就是 500多,

座子是比较贵,而且一般的还有使用次数的限制。不过批量生产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具体要多少个座子还需要再评估

网友:
焊在板子上面后用SWD编程吧。
有SWD接口的脱机编程器卖。

网友:
是呢,楼上的方法可以

网友:
看看MCUISP。。。。到3*7 IC上看看。

网友(2017-02-18):
我这边有合适的,QQ:3301921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