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K60FX512的封装,114引脚LQEP

楼主(2014-09-02):
数据手册里面没有找到封装的尺寸,希望有的人分享一下

网友A:
照这个连接里的楼主要吧,可能会有!!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7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连接里的楼主要吧,可能会有!!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746-1-1.html

问了,还没回复

网友B:
Altium Vault上抓下来的、

网友:
就是AD的官方网站不能下载封装库,收费那么高,而且太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 Vault上抓下来的、

这个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Ad设置参数,可以自己生成的。

网友:
那你找找吧,我这里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怎么打开的?

解压之后的.CmpLib,AD可以打开的。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做,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网上的很多封装的的管脚引线都太长了,不好焊接,也不漂亮。

网友:
楼主 这封装就是很常见的QFP144

具体尺寸见: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nmental_Information

封装信息  这一节

网友:
AD不有向导吗?自己做一个也是很快的

网友C:
您要什么格式的? Allgero 还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要什么格式的? Allgero 还是AD

AD格式的

网友C:
AD的没有,Allegro的在这里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Package_Inform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的没有,Allegro的在这里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earch.partparamdetail.framework?PART_ ...

我想知道你给的页面是从首页哪里进去的??
生怕以后其他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没有封装。不知道飞思卡尔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你给的页面是从首页哪里进去的??
生怕以后其他芯片数据手册里面没有封装。不知道飞思卡尔为什 ...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tric_Tab&fpsp=1
先进到这里,然后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60_120&cof=0&am=0&tab=Buy_ ...

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