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CCD查看128点动态值的方法!

楼主(2014-09-02):
转载的
觉得不错就传上给友友们,很多朋友在拿到线性CCD传感器,
第一个是看波形,看黑白压差,就是所谓的凹槽
第二个当然是看数据大小啦!很多朋友嫌上位机看数据要写代码麻烦,那么jack在这里教各位一种看实时数据的办法,仅限于code worrior编译环境下~~

网友:
没玩过,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没玩过先学下

网友:
没玩过,收藏先

网友A:
CCD数据看到的是图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D数据看到的是图片吗

只有一条线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条线的数据

所以叫线性

网友C:
这种线性CCD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性CCD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

扫描仪之类的

网友:
拿这个做循迹应该能快不少。

网友:
还没玩过图像   CCD之类的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