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打包发布

楼主(2014-09-02):
初学C#,用第三方的库写个小软件,在自己的电脑上能正常运行,现在想在其他没有安装相应开发环境的电脑上运行,求教怎么生成安装包?

网友:
呵呵,打包之后,会发现: 我靠,咋这么大? 就一简单的对话框,咋百十来兆哩?

网友:
用vs 自带的 setup and deployment 能满足要求不?

网友:
VS2010自带安装包生成软件,新建一个安装包工程就行了。
VS2012里面好像去掉了安装包制作工具。

网友:
我用VS2010  刚刚做了 一个项目  ,可以直接成产安装包的 ,别的版本不知道了。。。教材可以百度一下很多的

网友:
把别的库的dll放在你exe同目录,然后引用的时候选择相对目录引用这个库。发布和exe一起放在同目录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有静态编译这个选项不

网友A:
讲究的话就用专业打包工具,Setup Factory,Advanced Installer,功能比较强大,界面比较好看,看上去专业点。

网友:
选择3.5版本的.net作为基础环境(差不多够用了),然后宣布对WIN7以下的系统不做支持,OK.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环境都有.net部署的,引导用户安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LS的解决方案不错。

网友(2015-04-03):
正好用得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究的话就用专业打包工具,Setup Factory,Advanced Installer,功能比较强大,界面比较好看,看上去专业 ...

这个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