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eeRTOS中*xTaskResumeAll()的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4-09-02):
请问“如果一个挂起的上下文切换请求在  *xTaskResumeAll()返回前得到执行,则函数返回pdTRUE,”这句话怎么理解,挂起调度器不是不会有任务执行么

网友A:
这中文翻译的多别扭,看英文就清楚了。If resuming the scheduler caused a context switch then pdTRUE is returned, otherwise pdFALSE is return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文翻译的多别扭,看英文就清楚了。If resuming the scheduler caused a context switch then pdTRUE is ...

首先谢谢大神解释啊,我可能明白了,这句话是说恢复调度产生上下文切换就返回pdtrue,我的疑问是假如一个上下文切换请求被挂起,在那应该在恢复调度之后再进行上下文切换,但是事实在*xTaskResumeAll()的函数执行过程中恢复调度后就会尝试进行上下文切换,而不是在*xTaskResumeAll()函数执行完成后,类似中断服务程序中的强制切换上下文,是这样理解的吧?还有,请问您那句英文解释是在哪个资料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中文翻译的多别扭,看英文就清楚了。If resuming the scheduler caused a context switch then pdTRUE is ...

大神,请问您那句英文解释是在哪个资料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大神解释啊,我可能明白了,这句话是说恢复调度产生上下文切换就返回pdtrue,我的疑问是假如一个 ...

即使在xTaskResumeAll()的函数执行过程中进行了切换,
最终它还是要返回的呀,所以根据情况给你一个返回值呗。
因为FreeRtos有源代码,看看源代码就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您那句英文解释是在哪个资料上面的

我也忘记哪里下到的了。也许还是坛子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忘记哪里下到的了。也许还是坛子里的。

谢谢大神,呵呵。。再请教您个问题:我知道空闲任务钩子函数vApplicationIdleHook()是在启动调度器vTaskStartScheduler时创建prvIdleTask任务中创建的;那么定义心跳钩子函数vApplicationTickHook()是在哪里创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呵呵。。再请教您个问题:我知道空闲任务钩子函数vApplicationIdleHook()是在启动调度器vTaskS ...

首先我不是大神啊。
这个你搜索源代码就知道了,是在 xTaskIncrementTick( void ) 中调用vApplicationTickHook()的。
不过你不用管这些,需要的话按照要求准备这个函数的实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