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TEA加密代码,C51和STM32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4-09-02):
一样的TEA加密代码,C51和STM32结果不一样?
测试了论坛里的一个TEA加密代码,在51和STM32里编译仿真,加密解密都正常,但是加密结果不一样,郁闷,这么说51加密的STM32解不了?
代码如下:
#include"at89x51.h"

#define MX (z>>5^y<<2)+(y>>3^z<<4)^(sum^y)+(k[p&3^e]^z)
#define DELTA 0x9e3779b9
#define S_LOOPTIME   32    //5
#define BLOCK_SIZE   64   //PAGE_SIZE,根据你所要加密的数据包长度修改此参数(单位:字节)

/*
*key  maybe 128bit =16 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

void btea_encryp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 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while ( q-- > 0 )
  {
    sum += DELTA ;
    e = sum >> 2 & 3 ;
    for ( p = 0 ; p < n - 1 ; p++ )
      y = v[p + 1],
      z = v[p] += MX;
      y = v[0] ;
    z = v[n - 1] += MX;
  }
}

/*
*key  maybe 128bit =16Bytes.
*buf  maybe BLOCK_SIZE
inbuf == outbuf == buf
*/

//TEA密钥
unsigned char TEA_key[16]=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
};

//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xdata TX_buffer[64]={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
unsigned char xdata RX_buffer[64];

void btea_decrpyt(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key )
{
  unsigned char n=BLOCK_SIZE/4;
  unsigned long *v=(unsigned long *)buf;
  unsigned long *k=(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 long z = v[n - 1],y = v[0],sum = 0,e ;
  unsigned char  p,q ;

  //Decoding Part...
  q = S_LOOPTIME + 52 / n ;
  sum = q * DELTA ;
  while ( sum != 0 )
  {
    e = sum >> 2 & 3 ;
    for ( p = n - 1 ; p > 0 ; p-- )
      z = v[p - 1],
      y = v[p] -= MX;
      z = v[n - 1] ;
      y = v[0] -= MX;
      sum -= DELTA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btea_encrypt(TX_buffer,TEA_key);
                 btea_decrpyt(TX_buffer,TEA_key);
        }
}

C51结果

STM32结果

网友:
51是大端

楼主:
谢谢楼上, 这么说STM32是小端, 和PC一样。

网友:
代码是什么字体 ,看着很舒服啊

网友:
是不是计算溢出,一个32位一个八位

网友:
大小端不一样

网友:
51本无大小端之分,只是KELL编译器按大端处理,IAR按小端处理,如果LZ用IAR编译的话,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2020-09-08):
也想用51和stm32加密通讯,楼主的这个程序要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