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4357 调试TFT LCD时到的问题.红色蓝色反了,X,Y偏移.

楼主(2014-09-02):
调试4357的LCD例程,样例中为群创800*480.改到320*240上.

遇到如下问题:

1.红色与蓝色反了.0x28000000处的RAM是0xf800,本应该是红色,但显示是蓝色.通过改寄存器,反两次,正常.

2.左上角顶点往右移了30个象素.向下移了3个象素.
  将LCD尺寸修改为(320+30,240+3),再将顶点同样移位,目前可以显示.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以下是代码:void LCD_init(int xSize, int ySize)
{
    uint32_t i;
        uint32_t *pPal;

    g_lcdHSize = xSize;
    g_lcdVSize = ySize;

#if defined(LCD_MODEL_AT070)                        // 注意.此处的初始化的值
        // 设置,将主频分频给LCD_CLK.  C_GLCD_CLK_DIV = 4;
        LPC_CGU->IDIVE_CTRL = ((0x0009 << 24) | (0x0001 << 11)) | (C_GLCD_CLK_DIV<< 2);                        // 设置时钟产生单元.设置LCD的CLK分频
        //                                                 重点在这里,0x10,采用DIVE分频后的频率
        LPC_CGU->BASE_LCD_CLK = ((0x10 << 24) | (0x0001 << 11));

#elif defined(LCD_MODEL_320_240)                        //
        LPC_CGU->IDIVE_CTRL = ((0x0009 << 24) | (0x0001 << 11)) | (C_GLCD_CLK_DIV<< 2);
        LPC_CGU->BASE_LCD_CLK = ((0x10 << 24) | (0x0001 << 11));

#endif

        scu_pinmux(0X01, 4, MD_PUP, FUNC0);     /* LCD_PWR @ P1.4 */          //PWR 一定要给一个稳态

        GPIO_SetDir(1, 1<<4, 1);

        GPIO_SetValue(0X01, 1<<4);
//         GPIO_ClearValue(0X01, 1<<4);

    // Assign pins
//     scu_pinmux(0x07, 7, MD_PUP, FUNC3);         /* LCD_PWR @ P7.7 */          //PWR

        scu_pinmux(0x04, 7, MD_PUP, FUNC0);                /* LCD_DCLK @ P4.7 */         //CP
        scu_pinmux(0x04, 5, MD_PUP, FUNC2);                /* LCD_FP @ P4.5 */                //FP
        scu_pinmux(0x04, 6, MD_PUP, FUNC2);         /* LCD_ENAB_M @ P4.6 */          //AC
        scu_pinmux(0x07, 6, MD_PUP, FUNC3);                /* LCD_LP @ P7.6 */          //LP

        scu_pinmux(0x04, 2, MD_PUP, FUNC2);        // LCD_VD_3 @ P4.2 //        // 16位
        scu_pinmux(0x08, 7, MD_PUP, FUNC3);        // LCD_VD_4 @ P8.7 //
        scu_pinmux(0x08, 6, MD_PUP, FUNC3);        // LCD_VD_5 @ P8.6 //
        scu_pinmux(0x08, 5, MD_PUP, FUNC3);        // LCD_VD_6 @ P8.5 //
        scu_pinmux(0x08, 4, MD_PUP, FUNC3);        // LCD_VD_7 @ P8.4 //
        scu_pinmux(0x04, 10, MD_PUP, FUNC2);        // LCD_VD_10 @ P4.10 //
        scu_pinmux(0x04, 9, MD_PUP, FUNC2);         // LCD_VD_11 @ P4.9 //
        scu_pinmux(0x08, 3, MD_PUP, FUNC3);         // LCD_VD_12 @ P8.3 //
        scu_pinmux(0x0B, 6, MD_PUP, FUNC2);         // LCD_VD_13 @ PB.6 //
        scu_pinmux(0x0B, 5, MD_PUP, FUNC2);         // LCD_VD_14 @ PB.5 //
        scu_pinmux(0x0B, 4, MD_PUP, FUNC2);         // LCD_VD_15 @ PB.4 //
        scu_pinmux(0x07, 1, MD_PUP, FUNC3);         // LCD_VD_19 @ P7.1 //
        scu_pinmux(0x0B, 3, MD_PUP, FUNC2);         // LCD_VD_20 @ PB.3 //
        scu_pinmux(0x0B, 2, MD_PUP, FUNC2);         // LCD_VD_21 @ PB.2 //
        scu_pinmux(0x0B, 1, MD_PUP, FUNC2);         // LCD_VD_22 @ PB.1 //
        scu_pinmux(0x0B, 0, MD_PUP, FUNC2);         // LCD_VD_23 @ PB.0 //

//          scu_pinmux(0x07, 0, MD_PUP, FUNC0);                /* LCD_LE @ P7.0 */          //LE & CLKIN not used

    scu_pinmux(0x0f,8, MD_PUP, FUNC4);                 //Pf_8 GPIO7[22]]LCDPowC1 func0 gpio
        scu_pinmux(0x0f,9, MD_PUP, FUNC4);                 //Pf_9 GPIO7[23]LCDPowC2
        GPIO_SetDir(7,1<<22, 1);                           //Pf_8 GPIO7[22]LCDPowC1
        GPIO_SetDir(7,1<<23, 1);                           //Pf_9 GPIO7[23]LCDPowC2
        GPIO_ClearValue(7, 1<<22);
        GPIO_ClearValue(7, 1<<23);

    LPC_RGU->RESET_CTRL0 = (1UL << 16);                          //do lcd reset;

        LPC_LCD->CTRL &= ~(1<<0);

        LPC_LCD->CRSR_CTRL &=~(1<<0);                                  //disable curser;

        LPC_LCD->CTRL |=  (6<<1);                                                 //565

        LPC_LCD->CTRL |= (1<<5);                                          // TFT panel

        LPC_LCD->CTRL &= ~(1<<7);                                    // single panel

        LPC_LCD->CTRL &= ~(1<<8);                                        // notmal output rgb
//        LPC_LCD->CTRL |= (1<<8);                                        // 红色与蓝交换

        LPC_LCD->CTRL &= ~(1<<9);                                        // little endian byte order
//        LPC_LCD->CTRL |= (1<<9);

        LPC_LCD->CTRL &= ~(1<<10);                                           // little endian pix order

        // disable power
        LPC_LCD->CTRL &= ~(1<<11);

                // init Horizontal Timing
        LPC_LCD->TIMH = 0; //reset TIMH before set value
        LPC_LCD->TIMH |= (C_GLCD_H_BACK_PORCH - 1)<<24;
        LPC_LCD->TIMH |= (C_GLCD_H_FRONT_PORCH - 1)<<16;
        LPC_LCD->TIMH |= (C_GLCD_H_PULSE - 1)<<8;
        LPC_LCD->TIMH |= ((g_lcdHSize/16) - 1)<<2;

        // init Vertical Timing
        LPC_LCD->TIMV = 0;  //reset TIMV value before setting
        LPC_LCD->TIMV |= (C_GLCD_V_BACK_PORCH)<<24;
        LPC_LCD->TIMV |= (C_GLCD_V_FRONT_PORCH)<<16;
        LPC_LCD->TIMV |= (C_GLCD_V_PULSE - 1)<<10;
        LPC_LCD->TIMV |= g_lcdVSize-1;

        LPC_LCD->LE = 0;
        LPC_LCD->INTMSK = 0;

    LPC_LCD->POL = 0;
        LPC_LCD->POL |= 0x01 << 26;
        LPC_LCD->POL |= (g_lcdHSize-1)<< 16;

// #if defined(LCD_MODEL_AT070)
//         LPC_LCD->POL |= 0x01 << 12;                        //invert H sync
//         LPC_LCD->POL |= 0x01 << 11;                  //invert v sync
// #endif

        /* clear palette */
        pPal = (uint32_t*) (&(LPC_LCD->PAL));

        for(i = 0; i < 128; i++)
        {
                *pPal = 0;
                pPal++;
        }

    LPC_LCD->UPBASE = (uint32_t)g_lcdFrame;

    // 使用LCD控制器
    LPC_LCD->CTRL |= (1<<0);
    for(i = C_GLCD_PWR_ENA_DIS_DLY; i; i--);
    LPC_LCD->CTRL |= (1<<11);

    g_lcdPenColor = LCD_COLOR_BLACK;
    g_lcdPenSize = 1;
}

网友A:
1 查看下鼎尚的程序是不是还有一处将RGB反了过来
2 再看一下屏的接口顺序是不是RGB,很多屏是反的
3 像素不对查下行列的扫描是不是设置对了

网友:
320*240是哪种屏啊,需要对其做初始化吗?如果有初始化应该有个寄存器可以改变RGB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查看下鼎尚的程序是不是还有一处将RGB反了过来
2 再看一下屏的接口顺序是不是RGB,很多屏是反的
3 像素不 ...

谢谢,看来你对鼎尚很熟啊.握爪...

网友:
楼主啊,RGB或BGR可以直接在配置里面配置反过来的,这个不是问题,估计是你没有配置对。第二个你说的那个偏移的问题,应该是你的同步信号没有配置好,所以偏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