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WCT-5W1COILTX:单线圈无线充电器参考设计

楼主(2014-09-02):
5 W单线圈无线充电发送器参考设计采用飞思卡尔MWCT1000发送控制器IC,能够管理和执行实施无线充电发送器解决方案所需的全部控制功能。该解决方案经过高度优化,能够以极低的物料清单成本实现极高的性能。该设计符合无线充电联盟的最新Qi规范,并已通过WPC-A11型发送器认证。该解决方案具有诸多特色,旨在提供支持多种线圈类型的通用解决方案。
特性

    通过WPC-A11型发送器认证
    传输效率超过75%
    发送IC在活动运行模式下的能耗不足30mA
    片上数字解调
    采用接近传感技术,待机功耗仅为30 mW
    稳定的异物检测算法
    极低的物料清单成本
    支持PC等电流受限的设备
    支持使用5 V输入源的任何5 W单线圈应用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传输效率超过75%是指多远的距离?

网友:
这个和FSL的MCU又有什么关系 ?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的东东,了解一下

网友:
帮楼主补个款图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得卖么?

网友:
最近有比赛出无线充电的题目了,又是一个热点。

网友B:
不错,用电磁炉的线圈如何

网友C:
这玩意是接触式的,距离不能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得卖么?

官网有对应的参考设计在出售,可以去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电磁炉的线圈如何

肯定高大上了,哈哈

网友:
开来不错,很复杂的样子啊,成本不低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高大上了,哈哈

之前修电磁炉时,发现电磁炉线圈不错,想能不能用来无线传输电能,可惜电磁炉被我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电磁炉时,发现电磁炉线圈不错,想能不能用来无线传输电能,可惜电磁炉被我修好了。 ...

肯 定   能

网友B:
得有台无线充电手机才行

网友:
据说效率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有台无线充电手机才行

这种手机早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种手机早就有了

Palm的点金石就是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lm的点金石就是无线充电

真的假的,以前用过palm,不过都是用数据线充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以前用过palm,不过都是用数据线充电的。

当然是真的,我买过一台

网友D:
很好的系统,可惜被HP这个败家子搞死了

网友:
这个的效率貌似不太高!!

网友:
这要多少米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系统,可惜被HP这个败家子搞死了

原来如此,不过palm在当前这个状态下也会被淘汰,除非能有更好的创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不过palm在当前这个状态下也会被淘汰,除非能有更好的创新。

应用太少,干不过水果

网友:
这个或许会用到,收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是接触式的,距离不能太远。

接触式的还整这么复杂干啥?
还不如直接整根线接上,成本低,还效率高
完全是玩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接触式的还整这么复杂干啥?
还不如直接整根线接上,成本低,还效率高
完全是玩技术 ...

一个需要插线,一个搁上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用太少,干不过水果

这是实话,拿它玩游戏都嫌它不如那种几块钱的游戏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触式的还整这么复杂干啥?
还不如直接整根线接上,成本低,还效率高
完全是玩技术 ...

我倒是觉的接触式的反而好,如果是非接触式的那么转换效率和磁辐射怎么解决。毕竟磁生电还是要通过磁通量的变化才能实现,充电板要一直在不停的做电磁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觉的接触式的反而好,如果是非接触式的那么转换效率和磁辐射怎么解决。毕竟磁生电还是要通过磁通量 ...

对的
多此一举
除非能像WIFI一样,好几米的距离效率还能上去

网友F:
这个先了解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先了解下,谢谢分享

不客气,论坛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论坛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嗯,同意楼上,本论坛的学习氛围还是十分浓厚的!大家一起学习、讨论、进步!

网友H:
有空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同意楼上,本论坛的学习氛围还是十分浓厚的!大家一起学习、讨论、进步! ...

先谢企鹅兄顶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企鹅兄顶了,哈哈

不谢不谢,我是来混飞币的!

网友:
无线充电,飞思卡尔MWCT1000发送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空一起讨论讨论。

非常欢迎,论坛的坛友们来自各行各业,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独到的一面,大家把这些特色拿出来分享,其他人也许能从中受到启发,进而将这种收获应用和带入自己的行业中。不怕别人比我好,就怕自己不思进取,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好,也是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需要插线,一个搁上边就行

一点没怎么变方便,反倒是整个东西复杂了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实话,拿它玩游戏都嫌它不如那种几块钱的游戏机,哈哈

这倒是跨张了,打个电话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倒是跨张了,打个电话还是不错的

修辞手法的应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没怎么变方便,反倒是整个东西复杂了很多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而且自从nokia的920推出无线充电板,好像这个技术开始回暖了。

网友:
收藏了,,,无线充电很可能还会在电子设计大赛上火一把,正如四轴一样。。电赛题目要与时俱进了

网友:
路过,想要点币啊。。谢谢

网友I:
非接触的只有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下比较好,其他情况还是用插头好。毕竟非接触会有电磁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接触的只有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下比较好,其他情况还是用插头好。毕竟非接触会有电磁损耗。 ...

还是看具体应用吧,有些应用只能用插头

网友J:
了解一下无线充电的原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了解一下无线充电的原理,谢谢分享

回家用微波炉充个电呢?

网友K:
不错,搞过Qi,不过没结尾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搞过Qi,不过没结尾

还有另一个关于多线圈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2014-10-16):
看起来不错,有RS分享吗?

网友:
外观还挺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