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询问

楼主(2014-09-02):
在用KL做一个红外学习的项目,目前初步功能实现,但是遇到的问题是受到环境光的干扰比较严重,需要找一个更好的接收头,

OUT脚输出的信号需要是原始的载波信号,如下:(市面上还有一种输出是解调过的,那种不需要),各位是否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编辑,
补充下普通解调的接收头:(不需要这种)

网友:
这个好像光干扰都会有,看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不过光干扰的情况应该会一直存在,不应该只通过硬件解决才对

网友B:
这个技术貌似非常成熟,电视、DVD等等,都是红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接触过,不过光干扰的情况应该会一直存在,不应该只通过硬件解决才对 ...

随机的干扰太多了,软件有做过处理,滤不干净。。

网友:
好像光会把波形变小,但不会影响频率吧?能否用AD去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貌似非常成熟,电视、DVD等等,都是红外控制。

是的,输出解调的比较多,我这个案子会特殊点,输出需要是原始的载波信号,所以对接收头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不过资料好像找不到了。好像外形是这个样子的

脚位排列(正面):

脚1:OUT
脚2:GND
脚3: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不过资料好像找不到了。好像外形是这个样子的

脚位排列(正面):

外形都差不多,兄弟你这个输出是载波信号吗?图片的厂家对吗?

网友D:
解调的不是很好么?? 如果直接输出的,没用过,也不知道有没有 ,

可见光肯定是要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调的不是很好么?? 如果直接输出的,没用过,也不知道有没有 ,

可见光肯定是要干扰的, ...

确实很好,项目特殊需求,艾。。。

网友E:
楼主截图的pdf是EVERLIGHT的吗? 如果是, 就没有推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不过资料好像找不到了。好像外形是这个样子的

脚位排列(正面):

原来我们用过这种,感觉还蛮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形都差不多,兄弟你这个输出是载波信号吗?图片的厂家对吗?

X宝搜的,你可以找厂家问一下,然后要点样品测试一下,顺便要点相关资料,看了就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搜的,你可以找厂家问一下,然后要点样品测试一下,顺便要点相关资料,看了就知道怎么搞了。 ...

手头上是有一个国产的,不过效果实在不好,所以才请用过的兄弟们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我们用过这种,感觉还蛮好用的。

是的,便宜还是便宜,再配个好看的遥控器,还能提升档次。忽悠人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截图的pdf是EVERLIGHT的吗? 如果是, 就没有推荐了

好眼力,是EVERLIGHT的,官网搜了下没看到需要的

网友C:
想问楼主目前手上的这个到底差到什么程度,要是真差到惨不忍睹的话建议咨询一下厂家,因为这种情况还有可能跟处理有关,实在不行多申请几个厂家的样品回来测试,然后选个最好的。

网友:
好像都差不多吧这种红外接收的,应该还是靠软件处理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楼主目前手上的这个到底差到什么程度,要是真差到惨不忍睹的话建议咨询一下厂家,因为这种情况还有可能 ...

这种不像MCU,真心还真不好找,现在手头这个没有红外信号过来,输出端也会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不像MCU,真心还真不好找,现在手头这个没有红外信号过来,输出端也会有输出。。。 ...

把红外接收头用东西包器来还有输出?你手里的是脉冲还是电平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把红外接收头用东西包器来还有输出?你手里的是脉冲还是电平式的?

看看这个文档吧,有可能是你把载波当做输出信号了,你要把你手中的遥控器的每一个键值读出来,然后对应操作。这样你就能滤去那些干扰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文档吧,有可能是你把载波当做输出信号了,你要把你手中的遥控器的每一个键值读出来,然后对应操 ...

没错哦,我们直接用逻辑分析仪采的数据分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哦,我们直接用逻辑分析仪采的数据分析的。

那采到的无效数据和有效数据有什么规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采到的无效数据和有效数据有什么规律呢?

手头上现在没图,有规律的是正常的载波信号。

网友G:
用1838红外接收头,3M内没什么错误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上现在没图,有规律的是正常的载波信号。

因为你的遥控器发射的红外信号被接收后的有效信号如果能够和当前这个无效信号区分开,那么你可以通过软件把这个滤掉。

网友:
我也碰到,问题 莫名奇妙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的遥控器发射的红外信号被接收后的有效信号如果能够和当前这个无效信号区分开,那么你可以通过软件 ...

遥控器是随机的,所以实际应用时候不会知道发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838红外接收头,3M内没什么错误码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9582.htm?fr=aladdin

看图片是解调好的,我需要输出的和输入的同,带载波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可以处理点吧,,,我们之前学的红外也没几个钱,国产的

网友:
除了加好的红外滤光片,把接受头放在暗盒里面貌似没其他方法了。或者和光藕样,与环境隔绝。在不知道接受编码是什么的情况下,想正确接收基本不可能。除非发射的数据有检验码,或者多次重复发送,这样接受方可以多次比对检验。)估计楼主想做红外录音机,直接波形。

网友H:
特地看了哈,红外编码格式,楼主想做个万能学习遥控器,关键在于不同编码解码,载波的测量。还要解决光干扰。(加红外滤光片,把接受头暗室里面,限制光射入的角度减小进光量,比如放到黑色的细长管子中接收前面加红外滤光片,)理论上用录音机原理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数据存储大,有光干扰。直接解码的话需要有测量载波的方法,检验数据完整的方法。(可以多次按按键比较)还有就是避免光干扰。楼主别把精力放接受头上,去看看发射编码就懂了,编码千差万别,想直接完全解码所有基本不可能。还是录波形靠谱,至于录模拟的还是解码电平时间长度,看楼主的了。自己下载一个编码芯片仔细研究哈编码比如tc9012 。楼主确定看了你的接收头的PDF吗?我觉得你把电平型的当光敏二极管加运放了。脉冲型的与电平型差别是脉冲型的不能长时间输出解码过的波形,电平型的可以一直输出解码过的波形。两种你都得不到载波数据,想要载波数据直接光敏二极管加运放,或者真的有你所说的接收头,请告知型号。我也想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不像MCU,真心还真不好找,现在手头这个没有红外信号过来,输出端也会有输出。。。 ...

到Digikey搜索一下,应该会有其他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特地看了哈,红外编码格式,楼主想做个万能学习遥控器,关键在于不同编码解码,载波的测量。还要解决光干扰 ...

这位应该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啊,受教了

网友:
楼上几位什么情况,不符合电工的作息规律啊

网友:
很好的红外资料,收藏了。准备在我的香蕉上实现红外的功能

网友:
自己做一个硬件电路
感觉楼主真正应用不太想说出来似得。只是解码遥控,应该不至于需要信号包络,接收头也不至于那么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不过资料好像找不到了。好像外形是这个样子的

脚位排列(正面):

这个是一体的接收头,里面有放大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的,不过资料好像找不到了。好像外形是这个样子的

脚位排列(正面):

外面包的是什么?
我们用的就是里面的塑料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baike.baidu.com/view/4239582.htm?fr=aladdin

“我需要输出的和输入的同”你想表达什么?红外发射带载波就OK了,一是用单片机产生38KHZ,一是用NE555产生38KHZ。
如图我自己弄的38KHZ载波。

网友I:
楼主,ROHM的红外接收头。RPM5537-H12,可以去看看。用在三星、LG以及日本上的家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ROHM的红外接收头。RPM5537-H12,可以去看看。用在三星、LG以及日本上的家电上。 ...

如这个图片,输出是经过解调的,内部是有个解调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需要输出的和输入的同”你想表达什么?红外发射带载波就OK了,一是用单片机产生38KHZ,一是用NE555产 ...

发射不需要管,我的输入输出意思是,接收头接到什么信号,引脚什么什么信号,输出的需要带载波,不需要解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不需要管,我的输入输出意思是,接收头接到什么信号,引脚什么什么信号,输出的需要带载波,不需要解 ...

用红外接收管+运放自己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