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怎么画出一个圆弧,要封闭的?

楼主(2014-09-02):
我画了之后选择刀具路径是提示有两个矢量重叠,我是先画了一个圆弧然后加了一条折线,然后组合矢量。。正常应该怎么画 啊

网友A:
画个圆,然后画直线切割圆,然后用裁剪工具,剪掉不要的线,然后有个合并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圆,然后画直线切割圆,然后用裁剪工具,剪掉不要的线,然后有个合并矢量 ...

不用这么复杂吧,我是直接画了就可以生成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