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u-boot2014.04的时候,为什么执行 b board_init_f这句就出错!

楼主(2014-09-02):
请问:调试u-boot2014.04的时候,为什么执行 b board_init_f这条代码,就data_abort中断了呢?

网友A:
最近在弄2014.07,表示没有出现楼主问题,跟踪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弄2014.07,表示没有出现楼主问题,跟踪代码看看

请问你的是什么仿真器?
还有跟这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0568963.html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4-10-08):
这个最新的u-boot已经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了代码重定位,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代码在搬运过程中会被修改,所以board_init_f函数的地址不是elf文件里面的地址了。你b board_init_f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