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rduino玩法—步进电机实验

楼主(2014-09-02):
#include"STCunio.h"
#include"Stepper.h"
#include"stdio.h"
#define STEPS 100// 这里设置步进电机旋转一圈是多少步
int pin1=8;
int pin2=9;
int pin3=10;
int pin4=11;
// 定义变量用来存储历史读数
int previous = 0;

void main()
{
        Serialbegin(2400);
        stepper(STEPS,pin1,pin2,pin3,pin4);// attached to设置步进电机的步数和引脚
        steppersetSpeed(1200);// 设置电机每分钟的转速为1200步

        loop()
        {
        // 获取传感器读数
        int        val = analogRead(0);
        printf("AD=%d\r\n",val);//打印AD值到串口
  // 移动步数为当前读数减去历史读数
  step(val - previous);

  // 保存历史读数
  previous = val;
        }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cxMjI0MzQ0.html

网友(2014-12-29):
这个没有玩过,去尝试下一看看。

网友:
楼主上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我们私聊一下啊!

网友:
51驱动步进应该不是太稳定吧,没有PWM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