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mpu6050与mpu6000区别

楼主(2014-09-03):
据我了解mpu6050是六轴传感器,我也用过,三轴的陀螺仪和三轴的加速度计,可为什么技术手册上是写着9轴传感器(MPU-60X0是全球首例9轴运动处理传感器),难道他预留了DMP可外接传感器然后输出9轴信号这就算九轴了(虽然我觉得这个解释很牵强,但我只能这么理解了,不知道有没有错),然后再仔细看了下mpu6000与mpu6050的差别(我只找到了mpu6000支持SPI,而6050不支持),其他就没怎么看出来,求指点~~~

网友:
貌似是的

网友(2016-09-06):
技术手册上是写着9轴传感器  是因为它预留了接磁传感器的IIC接口,如果接上磁传感器(支持IIC通信的),通过配置,它可以实现九轴运算。MPU6050和MPU6000 的区别在于MPU6000可以支持IIC和SPI两种通信方式,而6050只支持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