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用note3的兄弟推荐个壳或者套。

楼主(2014-09-03):
大家加套了吗。还是直接裸着用了?

网友:
这个就行:
http://item.jd.com/1030478.html

网友:
昨天买了谷歌五儿子。前后都加了玻璃,都不用加壳了,挺好

网友A:
不是有翻盖的套子吗?

带开窗,有芯片的那种,去找个9.9包邮的,一样用的,就是重启手机的时候要重新装一下套子。

速度和官方的一样,没什么别的问题。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翻盖的套子吗?

带开窗,有芯片的那种,去找个9.9包邮的,一样用的,就是重启手机的时候要重新装一 ...

我买了个18的,把芯片扣掉了,因为前盖不能很好的贴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翻盖的套子吗?

带开窗,有芯片的那种,去找个9.9包邮的,一样用的,就是重启手机的时候要重新装一 ...

芯片?不是用磁铁感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18的,把芯片扣掉了,因为前盖不能很好的贴上

用几次就好了。我的开始也不能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是用磁铁感性的?

没芯片的只能实现亮屏,有芯片的能实现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