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24位的数乘以0.00018如何用C语言建立表达式

楼主(2014-09-03):
如0XFFFFFF*0.00018 如何构建表达式了 求指导

网友:
keil C 支持long类型数据(32位)
你的要求可以如下实现:
long a;
double b,c;
a=0xffffff;
b=0.00018;
c=a*b;

网友:
dat=0xffffff;dat*=0.00018;

网友A:
keil c51不支持24位(short long型)但支持32位long型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c51不支持24位(short long型)但支持32位long型运算

感谢 瞬间懂了

网友:
感觉到好无语哦,我还能说什么呢?

网友:
我只能说二楼正解

网友:
定义32位数,除以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