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在60℃下能稳定工作的51单片机

楼主(2014-09-03):
如题,公司现在需要一款能工作于60℃的单片机,谁能推荐一款在60℃下能稳定工作的51单片机,不要推荐STC了,试过不行

网友:
Stc 60摄氏度不行?除了温度没有什么其它的因素了吗?

网友:
试试atmel的51系列

网友:
说 STC 60摄氏度不能正常工作, 有点夸张了.

确定是60,不是-60?

网友:
60度是最基本的 一般都可以胜任。。。。

网友:
avr的应该可以。要跑晶振。

网友:
用内部晶振,应该是单片机,都可以。。。。不耐高温,主要是晶振不行,没有耐高温的晶振

我们用PIC的,跑120度都是经常的事

楼主:
我原设计就是用的STC11F32XE,LQFP44封装,外围元件,除了阻容之外就是一个4联光耦,继电器和一个语音芯片加LM386功放,语音芯片是上海奔流电子的BLA4208H,光耦采用进口东芝的TLP521-4,电源是台湾明伟的24V开关电源经7809和7805双重稳压给单片机供电,9V给功放供电,24V给外部传感器供电,就是这样的配置,在60度下放置30分钟后,单片机出现不稳定工作和继电器动作缓慢的情况

楼主:
难道是晶振的原因?

网友:
电子产品还有达不到60的?

网友:
很多啊 C8051F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PIC的单片机吧,工业上用的很多,不过这么高的温度,对周边元器件的质量也是个考验

网友:
Atmel 很稳定

网友:
STC曾经用在70度环境也没见有什么跑飞的...

网友:
60℃下,寿命会大大降低!

网友:
笙泉的MA82系列,不知道是不是吹的,不过用还算好用

网友:
我想了解48℃室内环境条件下,ATMEGA8还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我这二天才测了-40度和+60度,没有问题啊,在晶振二个脚上加一个1M的电阻就好,用的STC单片机

网友:
C8051系列的可以,亲测100°都没问题,往上没有测试,因为电源保护了

网友A:
还有注意一下:
单片表面60,内部实际远远超了吧? 可以用内部温度SENSOR读出来,打印到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注意一下:
单片表面60,内部实际远远超了吧? 可以用内部温度SENSOR读出来,打印到串口 ...

哪个单片机正常情况下能到60度的。。楼主说的60度是外部温度

网友:
+1,C8051F我曾经用在120度的工作环境里面,很稳定。

网友:
问题出在7809,7805上面,常温都热,还升到60摄氏度

网友:
出问题时候量下各项指标。单片机60度都不过那也太垃圾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7805和7905的问题单片机抗60度还是轻松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光耦高温下也可能出问题的,楼主不妨看看原理图每个器件手册里面,关于温度的那些曲线,或许可以找到对温度敏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单片机正常情况下能到60度的。。楼主说的60度是外部温度

没问题的  单片机不是大功率器件  实验中发现大概高出不到10度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外围器件,mCU工作在+60℃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stc不能用呢?楼主能说下见解吗?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晶振引线拉出来,这样试试,是不是晶振温度高引起的,第二,做一个LED直接接IO,程序就写1hz闪烁,这样也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晶振问题还是单片机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芯片是否稳定。可以把电源芯片单独拿出来,在常温下供电,通过电缆给单片机供电,看看是不是稳定。

网友:
60°应该问题都不大吧?

网友:
60°毛毛雨了,楼主还是考虑下周边元器件的问题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60°是指环境温度还是芯片外壳温度?
如果是芯片外壳温度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的。
如果是环境温度,就要考虑芯片自身温升的问题。
还有在60°的环境温度下,很多器件会有热漂移,所以也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可以试试用内部晶振,跑低速主频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另外在高温下,供电电路的效率都会下降,所以也要考虑供电模块的是不是进入热保护了造成供电不足的可能。

网友:
C8051F   很皮实   应该符合

网友:
60正常温度把。我们的芯片长期工作在80-100度。140才进入保护。

网友:
140度才保护?你说的是结温还是壳温啊?

网友:
普通的51系列单片机就能胜任,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

网友:
STC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查外围吧,先用外部供电的方式排除电源,6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对于小单片机小意思。

网友:
一般都能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
我也感觉60不高啊,一半厂商的都能胜任吧,楼主是系统测试的吗,可能是外围电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注意一下:
单片表面60,内部实际远远超了吧? 可以用内部温度SENSOR读出来,打印到串口 ...

单片成了大功率管了,
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主动发这么多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60°是指环境温度还是芯片外壳温度?
如果是芯片外壳温度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的。

这个分析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上个图吧,不然很难分析出原因

网友:
主要是电阻电容晶振对温度比较不敏感,特别是电解电容

网友:
60一般都可以吧...

网友:
0~70‘C   都是  正常  商业级  工作温度,,,,

网友D:
工业级单片机都可以吧。

网友:
绝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的,主要注意周边的外围电路和元件吧

网友:
应该是外围器件不稳定,要找到根源啊!

网友:
pic  nec  78f0515  新茂sm5964  车载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60摄氏度很EASY的指标啊,楼主检查下是不是用法上有问题哦

网友:
估计不是单片机的问题,是电路图的问题

网友:
现在大量使用STM8单片机,不知道长时间工作在60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任何合格的产生都行,民用型温度0-8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级单片机都可以吧。

工业级上限也是85度

网友:
外部电源设计有问题,看看外面的电源能到60不,

网友:
外围元器件的问题也要考虑呐

网友:
9494,别一下子就说是单片机不好,先排除其他原因

网友:
想要可靠,先淘汰STC,如果AT不能胜任,就考虑C8051吧,C8051还是挺扎实的。

网友:
60度很容易

网友:
路过看看,感觉很多芯片都能满足的

网友:
一般单片机在这个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60度其实也不算很高的温度,确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