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设计求教

楼主(2014-09-03):
最近买了几个2.4G的射频模块做项目,模块分两种,一种是板载天线,一种是外接一个小天线。测试的时候发现外接的天线明显比板载天线强很多。板载天线只是在板子上一条弯曲的线。我的产品是不接受外接天线的设计的,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板载的天线尽量 接近于外接天线,听说有焊在板子上的陶瓷天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天线这玩意基本上和尺寸相关,想要体积小又要和外接的相当不容易

网友:
其实板载天线还是有挺多讲究的,不同的天线形状其阻抗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都会借助设备如网分调试匹配其阻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就算你用仪器调试得非常好,而实际距离不一定好,RF水很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给个参考给你

网友(2014-11-1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LZ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了没有

网友:
进来,学习下,最近也在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