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用JLINK V8盗版的,请不要自动升级到4.9版以上,不然....

楼主(2014-09-03):
Kinetis用JLINK V8盗版的,请不要自动升级到4.9版以上. 发现每次一升级,必然不成功,会成砖头了.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昨天不是有个同学刷软件,发上来一个压缩包吗?

网友:
再烧回原来的固件不行么?

网友:
我也是说,刷回去不就行了。

网友:
在用着呢,,,没遇到过这种问题,,表示不懂

网友:
刷回原来的固件就好了,网上可以搜到解决方案,http://blog.csdn.net/fovwin/article/details/8816386

网友:
网上有升级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A:
改BIN文件里面的序列号,就算升级也没关系的照样用

网友:
谢谢了  刷不死的

网友B:
我就不折腾了,继续用我的OpenSDA

网友:
这个和用不用kinetis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跟kineti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折腾了,继续用我的OpenSDA

这玩意速度不行啊,没JLINK快

网友:
这样啊   难道我这里的那几个都是山寨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不折腾了,继续用我的OpenSDA

opensda跟jlink差不多吧  还有st的stlink好像

网友:
重刷固件就好了,买盗版都给带光盘的里面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sda跟jlink差不多吧  还有st的stlink好像

stlink也是专用的, JLINK好处是跨公司

网友:
JLINK抢救,使用强刷,找一个官方的固件,改掉序列号,使用ATMEL的软件SMA-PROG刷进去,然后在升级就没问题了,掉固件之后要重来一遍。

网友:
正版软件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D:
我在网上找到的,前几天掉固件就是用这个救回来的。

网友:
一直没升级 。。。

网友:
4.78挺稳定的!

网友E:
我现在都不敢升级keil,不然肯定提示升级Jlink,一升级 就有死翘翘的后果,又要开盖,短线,找固件和下载软件,烧固件,一下午就过去了

网友:
手机都可以刷,何况jlink乎

网友:
用ST-LINK的表示我的ST-link好像也是盗版的,不过打死我也不升级什么的。

网友F:
我这几天碰上一个怪事,jlink插到电脑上,电脑能识别出jlink并能正确安装驱动,但是当把jlink和K60连接(SWD接口)的时候,电脑直接不识别,什么都没有,就像jlink从不存在一样,不知各位有没有与上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都不敢升级keil,不然肯定提示升级Jlink,一升级 就有死翘翘的后果,又要开盖,短线,找固件和下载软 ...

一下午能刷n回的了

网友:
不要自动升级

网友G:
接楼主保地问一下,如何让keil不提示升级,每次代开都要提示一下,挺烦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这几天碰上一个怪事,jlink插到电脑上,电脑能识别出jlink并能正确安装驱动,但是当把jlink和K60连接(SW ...

检查连接, 估计是短路了.
你可以摸下j-link里面的1117-3.3 (我这个盗版的是这个), 估计很烫.

网友:
刷回原来的固件,不就行了吗?

网友:
刷不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连接, 估计是短路了.
你可以摸下j-link里面的1117-3.3 (我这个盗版的是这个), 估计很烫. ...

我的没有117,而且链接的时候下载器的错误指示灯也没有亮,供电部分测了没问题,该是3.3v的地方就是3.3v,该是5.0V的地方就是5.0V,我怀疑可能是固件损坏,但是我重刷固件的时候使用64位win7刷不上,很坑人!

楼主:
升级N次都不行,建议大家不要升级超过4.9.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找到的,前几天掉固件就是用这个救回来的。

这个东西好,留用了。

网友(2014-10-16):
引用 网友G:
接楼主保地问一下,如何让keil不提示升级,每次代开都要提示一下,挺烦的

每次都提示,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N次都不行,建议大家不要升级超过4.9.有人能解决吗?

使用mdk5.12 提示升级。。。如何才能不提示呢。。。。是不是换回低版本呢。

网友:
刷回去就可以了,网上教程也有不少

楼主:
有办法可以刷到高版本的方法? N次都不行.

网友:
山寨的不好用,正版的买不起,纠结啊

网友:
不是有个JLINK-EDU版本么,看价格还好了,就是不知道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
本论坛里面很多方法,你搜下就发现了!

楼主:
各位认真一点行不?你们测试了再发表建议,行不行啊?

楼主:
JLINK V8盗版的,可升级到4.9版或以上,有成功升级的固件的上传一下,谢谢!

我测试了几个都是升级过程中死掉,怀疑新版本增加了防盗版功能!!!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升级到4.9 ?

网友:
没有问题的,重刷固件就行了,网上搜一下大把

楼主:
4.9以上版本,新增加了许多功能,想试用这些功能,所以要升级到4.9或以上.

楼主:
如何大家有测试升级到4.9或以上没问题的固件上传一下吧,谢谢.我的升级了N次都失败. 一是固件问题,二可能是硬件仿真器本身的问题,因为是盗版的仿真器.

网友:
刷回固件就可以了
上次就是论坛帮我救活V8的

网友:
变砖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BIN文件里面的序列号,就算升级也没关系的照样用

请问一下  怎么改呀

网友:
KINIETIS盗版的JLINK刷成砖,刷回固件。下次小心

网友:
如有新版还是会升的,不过最近没用.大家做好说声,用到时不要成砖就好了....

网友:
我就有一个刷成砖头了,到现在还扔在一边

楼主:
我的升级不了到4.9,大家有升级成功的说下方法,谢谢.

网友:
我的到4.92都可以

楼主:
您用的是什么固件,上传一下吧, 谢谢.

楼主:
上传一下可以你的固件吧 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您的可以改ID号吗?您的JLINKV8是淘宝买的吗?硬件电路如何?

楼主:
您的仿真器是正版的吗?还是淘宝买的?掉过固件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您的可以改ID号吗?您的JLINKV8是淘宝买的吗?硬件电路如何? ...

我的是自动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仿真器是正版的吗?还是淘宝买的?掉过固件吗?

淘宝买的 不是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是自动升级的

您的仿真器是正版还是仿制的?没刷过固件吗?

网友:
盗版 没刷过固件 是不是我说的4.92不是固件版本?

楼主:
是固件版,那是你升级后的版本,原先的固件肯定比这个低的.

网友:
是啊  买了好久了 一直没时间玩

网友:
我前几天在淘宝买的JLINKV8,升级到4.92,调试MKE04没有问题。

楼主:
有可以升级的固件上传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大家可以试下这个固件.

网友:
刷低版本固件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4-11-16):
标记,遇到jlink来这。

网友J:
把你的邮箱给我  我发个包给你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之前我也遇到过    不过重新弄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你的邮箱给我  我发个包给你  上面有详细的说明   之前我也遇到过    不过重新弄了一下就好了 ...

你好,谢谢!邮箱: iwqt1983@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邮箱:

这个  你看看能不能用  我之前用的 好了

网友:
21楼的可以升级到4.92,多谢了!

网友:
多谢各位,找到了这么多资料,可以试试看下

网友:
有空试一下21楼的文件

网友:
会提示升级的吗,我搞智能车买的那个一直这样用

网友:
不要自动升级到4.9版

网友K(2014-12-23):
记得是先改一下固件里的SN码,然后重新下载固件,就可以随便升级了。我试过,可行

网友:
楼上正确,今天V8正式升级到4.96

网友:
JLink V7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看了一下 ,回去也升级一下

网友:
已经刷过好多次了

网友L(2015-03-19):
引用 网友K:
记得是先改一下固件里的SN码,然后重新下载固件,就可以随便升级了。我试过,可行 ...

能分享下方法吗?最近也总是被JLINK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分享下方法吗?最近也总是被JLINK折腾!

重新刷个固件  论坛里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分享下方法吗?最近也总是被JLINK折腾!

现在电脑上找不到方法了,这个坛子里应该有的。就是手动修改固件里面的SN码,然后再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