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传输怎样保证脉冲边沿可靠?

楼主(2014-09-03):
昨天,我发了个《我有这样的想法,算不算是猥琐?》,得到坛子里许多人的关注,很感温馨,不再潜水,发个技术贴。

坛子里有个帖子,谈串行数据传输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4101-1-1.html
我想:如果不考虑IC(包括MCU)的扇出能力的话,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信号十分是长线传输?
下图,能解决这类问题。。。原理很简单,自己能分析处理。我屡试屡爽,要注意电路是处理下降沿的,我们喜欢使用 负逻辑 低电平为“1”。

网友:
加一个D触发器?

楼主:
与非门,D,R,C.

网友:
哈哈,有感触,加一个小一点的电阻!经验!我加的是33R!

网友A:
看了一下图,果真比加电阻更有功效!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图,果真比加电阻更有功效!顶起!

加个小电阻是基于“时域反射原理”,那是走射频电路,这里的信号假定是没有那么高---波长》线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个小电阻是基于“时域反射原理”,那是走射频电路,这里的信号假定是没有那么高---波长》线长。

学习了,呵呵,老工程师果然有一套,我模拟很差,呵呵,当初遇到那个问题都傻了,后来都是猜着解决的,解决了之后想可能电流跟水流一样,经过一些有坑的地方会起波,坑越大,波越不可控,后来加个电阻,起到一个限流,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序上缓冲波峰!还是您解释的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呵呵,老工程师果然有一套,我模拟很差,呵呵,当初遇到那个问题都傻了,后来都是猜着解决的,解 ...

共勉!!!
你的小水坑之说很贴切!!!USB总线上不就有个小(阻值)电阻吗,PCI总线的印刷板上就有一段弯弯曲曲的回形针似的线。。。

网友:
是不是可以再深入一点,做个仿真, 看看相位延迟和脉宽,是不是确实能满足要求。

网友B:
与二极管D,再串一个电阻,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勉!!!
你的小水坑之说很贴切!!!USB总线上不就有个小(阻值)电阻吗,PCI总线的印刷板上就有一段 ...

线路板上的回型线好像是因为高速情况下总线要做等长,让总线上每根线的阻值约等,这样信号处理的更稳定一些!我是这么理解的,更深层次的就不行了

网友C:
哈哈,我们以前的机子上有大量的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二极管D,再串一个电阻,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其实也不一定,看应用是满足,干扰信号是否会把有效信号打断,来设计不还是是要串二极管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们以前的机子上有大量的这种电路

这种电路兄台是用在什么机子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的回型线好像是因为高速情况下总线要做等长,让总线上每根线的阻值约等,这样信号处理的更稳定一 ...

OK!
没错!!!

电气等长。。。电气长度。。。就是PCB设计里的信号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兄台是用在什么机子上呢?

“主机”和“从机”直间通过电缆连接。。。。可以在1~2米之间,,,---20年前的TTL电路时。。。。

网友A:
您现在还在做产品吗?

网友:
学习了,老工程师确实有一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的回型线好像是因为高速情况下总线要做等长,让总线上每根线的阻值约等,这样信号处理的更稳定一 ...

这个应该和长度有关系吧,阻值和阻抗可是两回事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和长度有关系吧,阻值和阻抗可是两回事哟。

呵呵,我硬件理论水平比较低,书也看不懂,只能靠自己猜,你就要求低点,包容点

网友E: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得从阻抗下手。一般驱动器输出阻抗都较低,而接收器阻抗偏高,所以就产生了输出串联端接,输入并联端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 ...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硬件理论水平比较低,书也看不懂,只能靠自己猜,你就要求低点,包容点  ...

在微波领域,尺寸,形状和介质决定阻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机”和“从机”直间通过电缆连接。。。。可以在1~2米之间,,,---20年前的TTL电路时。。。。 ...

1-2米长的TTL 传输速率一般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米长的TTL 传输速率一般能达到多少呢?

当时是 1MHZ以下。。。

我们曾经引出过 PCXT 微机的总线,做DMA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微波领域,尺寸,形状和介质决定阻抗。。。

这可是个牛B领域啊,呵呵!我们以前公司做材料的,像吸波啊,导波啊之类的材料,有很多,跟他们那些工程师沟通的时候,我简直什么都不懂,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微波领域,尺寸,形状和介质决定阻抗。。。

哈!昨天看您的头像 拿的东西有点像发射腔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昨天看您的头像 拿的东西有点像发射腔之类的东西

喇叭口天线啊!!!
  开玩笑呢。。。

微波器件的加工精度非常高!!!别说小坑了,砂眼都不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口天线啊!!!
  开玩笑呢。。。

感谢回复,原来如此

网友:
是利用电容的充电缓慢来整形的吧,这个对信号会造成延时吧?

网友F:
加施密特触发器  也可以整形啊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施密特触发器  也可以整形啊  不知道效果如何

如果频率较高的话,还要考滤阻抗匹配吧

网友:
佩服! 又学一招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施密特触发器  也可以整形啊  不知道效果如何

加施密特后,信号传输速率就大受影响,估计无法上M

网友G:
项目上要走长线,之前是用电阻的,回来试试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项目上要走长线,之前是用电阻的,回来试试这种

我有个朋友搞过逆变,听他说那些波要进行计算,最好用阻容进行滤波,但阻容的值需要精密计算,呵呵,咱也就是玩玩经验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朋友搞过逆变,听他说那些波要进行计算,最好用阻容进行滤波,但阻容的值需要精密计算,呵呵,咱也 ...

我不擅长硬件,这玩意更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不擅长硬件,这玩意更不知道了

我也是啊,硬件基本比较糊涂!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啊,硬件基本比较糊涂!

软件玩多了也不好啊   硬件接触的基本都是数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软件玩多了也不好啊   硬件接触的基本都是数字电路

呵呵,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还不如专精一样,也很吃香的!

网友:
来跟老工程师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勉!!!
你的小水坑之说很贴切!!!USB总线上不就有个小(阻值)电阻吗,PCI总线的印刷板上就有一段 ...

USB上电阻是用来控制阻抗,而pci弯曲线是用来控制线长来达到等长。。。

网友:
楼主有一套,碰到过这个问题当初没解决了。

网友:
楼主的屡试屡爽貌似用过了,应该叫屡试不爽!受教了!同时也知道了“时域反射原理”~~~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能时常发些这类的帖子,这都是经验呐

网友:
学习一下前辈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还在做产品吗?

有个工业产品,初步谈好转让,受让方没有最后下决心,这几天在“漫长的”等待中。。。

网友H:
老师傅,首先感谢你分享经验。当时小弟基础太菜,还烦劳你给我讲解讲解。
主要是两个问题。
1:长线传输时信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然信号频率不是很高,波长》》线长)
2:出现上述变化时。该电路又是如何巧妙解决这样的变化。

真心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工业产品,初步谈好转让,受让方没有最后下决心,这几天在“漫长的”等待中。。。 ...

唉,工程师就是这样弱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傅,首先感谢你分享经验。当时小弟基础太菜,还烦劳你给我讲解讲解。
主要是两个问题。
1:长线传输时 ...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号,这种变坏是不一样的)。
2、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当脉冲下降沿时,与非门的两个输入端被R,D,C网络强制成在RC=tao时刻统一变化。
    等到R-C充电到与非门输入阈值,输出信号才能翻转,就是说,输出信号翻转是以RC为准,设想,输入信号在下降沿后有几次抖动,但都时间宽度窄于RC。。。干扰是不是抑制了???
    (如果有N路信号,这个tao=RC,也是统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呵呵,老工程师果然有一套,我模拟很差,呵呵,当初遇到那个问题都傻了,后来都是猜着解决的,解 ...

你这个解释很形象,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小电阻是基于“时域反射原理”,那是走射频电路,这里的信号假定是没有那么高---波长》线长。

专业的解释
向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 ...

学习了
多谢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哈,学习了,感谢耐心的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学习了
这些以前都没有接触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回去查一下数字电路把某些概念再理解一下,再请教你一下。老师傅非常感谢。

网友:
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回去查一下数字电路把某些概念再理解一下,再请教你一下。老师傅非常感谢。 ...

图中的哆嗦被RC时间常数抑制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第1句话,我明白了, 关键是第2句话。

以下是我的理解以及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系统上电。VCC经电阻R给电容C充电。经过时间TAO=RC,将电容充满,这时与非门2端为高电平。
1:如果经长线来信号(即与非门1端)为高,二极管D没有作用。经过与非门的作用输出为低电平。(第1条应该没有错吧)
关键是下面的
2:如果经长线来信号由高向低变化(即下降沿),
a:二极管D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b:还有电容正极的电流是不是会通过D流向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1句话,我明白了, 关键是第2句话。

以下是我的理解以及不明白的地方。

a、二极管的作用是使输入信号(负跳变)能传递给与非门;
b、除非电容上有高于逻辑电平的东西;负的跳变可能会拉动前级。。。

网友:
来吸取经验

网友:
老工程师无论经验,理论都很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二极管的作用是使输入信号(负跳变)能传递给与非门;
b、除非电容上有高于逻辑电平的东西;负的跳变 ...

理论不扎实,实践太小,造就了很多不会。惭愧。我下班后把书翻出来看看再请教老师傅。我们的论坛很多新需要你这样的前辈指点。非常感谢你的丰献

网友:
学习,长线传输还是很讲究的。

网友I:
电路因有RC存在,在速率上不会太高。速率取决于RC的时间。
由于二极管的原因,传输的占空比会有改变。
从原理上分析,当输入为低电平时,NAND的输出马上响应;输入为高电平时,要等RC充电一段时间,NAND才会输出。
所以占空比会改变,只能用于占空比要求不高的电路。

网友:
学习了,长线传输。

网友J: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highlight=595 楼主看看哪种处理方式最好?

网友:
理解又深刻了好多!COOL帖啊!

网友:
老师傅,这是不是能理解为利用与非门只有两种状态来进行消抖。后面的波动不足以引起信号翻转。

网友:
看完了所有回复,,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干货了,多谢前辈啊。

网友:
也就是说,信号为0时,电容不充电,这样保证输出为0。
那高电平有跳变呢?

网友:
这个是抑制低电平是有高脉冲干扰,那若要同时抑制高电平有低脉冲干扰,需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感谢了  听了您的介绍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电路只能用于处理下降沿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9488&highlight=595 楼主看看哪种处理方式最好? ...

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长线问题---你的PCB板子上,可能有一个或几个构成回路的长线---包括电源线、地线。
当电磁阀动作时回路中的磁力线变化----于是法拉第就找你来了。。。
解决办法,人工用短粗导线破坏“长线回路”。。。

还有,首先排线的地要多一些---比如一个信号对一个地线。。。

网友:
请教楼主:
如果长线传输的是AB相(90度相位差)脉冲信号呢? 例如码盘的输出信号
下降沿有要求,上升沿也要有要求, 相位还要一致;

楼主:
不敢妄言,只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还得慢慢消化,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穿裤子的贴了,收藏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妄言,只能试试。。。

楼主位,只能保下降沿, 上升沿因为电阻限流对C充电,导致相位滞后了.

以前对AB相的脉冲信号, 想到的处理办法是增大负载来抗干扰, 反正干扰基本没有驱动能力

楼主:
嗯,那两个沿不会误识别。。。(只有高度 和时间都对 才能条件成立)

网友:
果然是精华

网友:
有没有处理上升沿的电路,比较看看更容易明白。

网友:
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勉!!!
你的小水坑之说很贴切!!!USB总线上不就有个小(阻值)电阻吗,PCI总线的印刷板上就有一段 ...

这个弯弯曲曲的走线时为了线长一样,信号传输的时间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 ...

解释的很专业、很正规

网友:
高手,另外也想知道有没有处理上升沿的电路,类似的用或门吗?

网友:
这个电路实用,先收藏,需用到再做测试。

网友:
长线有测过多长有效?

网友K:
我来补充处理上升沿的电路,大家看看对不对,电路未经使用验证

网友:
信号完整性比较难处理好的,谢谢前辈的资料。

网友:
以前一直以为内存条上的走线只是为了让信号线等长,减少各条线的信号传输延迟误差

网友:
巧妙的电路设计
在这方面比较弱啊,以前公司有个老工程师,之前的产品上的电路也有些很巧妙的电路设计,估计让我想得抓破头皮了

网友:
LVDS + 阻抗匹配。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LVDS有相关的接口转换芯片。就是比较贵。

网友:
经验电路.谢谢楼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来补充处理上升沿的电路,大家看看对不对,电路未经使用验证

我觉得有点问题,或非门是有高出低,你这样的做法只是让上升回路延迟了一个“tao“的相位。

网友:
这个电路很巧妙啊!还是老师傅厉害!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谢谢前辈共享,收藏之

网友:
既然你屡试都爽,真不敢妄加揣测,等大师处理质疑。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 ...

借cool贴提个一直以来的疑问
输出串联,输入并联电阻,这是阻抗匹配的基本方法,我知道,但是有无法理解的地方。我们单位原理图上有这样一个电路:FPGA输出的一个8M左右的信号(曼切斯特编码,根据传输数值,频率在4M和8M之间变化),到另一个门电路的输入。门电路输入上,并联了一只50欧左右的电阻,当输出是一个3V左右的信号时,按照欧姆定律计算电流能有60mA,可是FPGA根本无法输出60mA的电流啊,但是真正使用时却没有因为FPGA输出过流而损坏。这个如何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借cool贴提个一直以来的疑问
输出串联,输入并联电阻,这是阻抗匹配的基本方法,我知道,但是有无法理解 ...

高速信号的传输,和普通的电线传电流不太一样。你可以按照波浪、水波纹来理解。意思就是驱动门这端,其实是不知道接收器那边的输入阻抗的。可以说是“感觉不到”。ddr3的地址总线菊花链拓扑也利用了类似的原理,意思就是高速信号传输就是波浪一点一点向前拱着走。并且传播速度小于电流速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借cool贴提个一直以来的疑问
输出串联,输入并联电阻,这是阻抗匹配的基本方法,我知道,但是有无法理解 ...

具体这些理论,可参考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揭秘》P36页,信号的传输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米长的TTL 传输速率一般能达到多少呢?

曾经再一个项目中使用屏蔽线传输2M,没有问题

网友:
mark 老工程师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路因有RC存在,在速率上不会太高。速率取决于RC的时间。
由于二极管的原因,传输的占空比会有改变。
从原 ...

正解,高电平变低电平是立马变化的,低电平变高电平需要等RC充电到与非门的输入阈值后才会变化的,
这个也可以用来作按键的硬件去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有点问题,或非门是有高出低,你这样的做法只是让上升回路延迟了一个“tao“的相位。 ...

或非门有高出低,当输入由低变高时RC不起作用,输出马上变低;
输入由高变低时,低电平时间需大于tao才能使输出变高,
否则不起作用。这不就滤除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这些理论,可参考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性揭秘》P36页,信号的传输方式。 ...

利用阿莫的scdn号,我下载了pdf。

网友N:
长线传输还是差分吧,在门电路输入端并电容,很容易出现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长线传输还是差分吧,在门电路输入端并电容,很容易出现时序问题

这里的 “长线” 是指机柜之间的电缆连接。在1~2米间。

网友:
这种  长线传输 已经  标准了的  比如 编码器

欧标HTL 的 线缆长度可达  100m

置于接口电路么。。。。。规格多了

1 推挽双端 ,1 推挽单端

3 集电集开路单端  和   4 射集开路单端

4种

网友O:
推挽双端 的 抗干扰能力最优

但电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推挽双端 的 抗干扰能力最优

但电路没找到

en. 受教!!!

网友:
也只有一部分信息啦,只找到发射端的原理图 ,接收端还没有,还有屏蔽 等等

懂的人不会乱说,应用场景有限制,毕竟有商业价值

我更关心的是  标准的设计和测试流程

比如  模拟干扰源的设计,某种干扰下信噪比的测试 , 设计是否达到标的准绳 , 协议(涉及到通讯)的设计和检验

置于无线的。。。。就更繁了

那位大大说说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电机驱动MOS莫名损坏,不知道跟信号匹配有无关系

网友(2014-10-28):
mark,长线的影响

网友:
我关注到 屡试屡爽 上了

网友:
信号完整性里已经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了。

网友:
信号转差分如何?

网友:
私密特触发器整型电路,或光电转换

网友P:
不知道电阻电容这几个件的精确值是多少,他们的选值对信号的延时有什么影响呢?还望老工程师指点一二。

网友:
小改动,大学问。越往底层,越显功力。

网友:
信号完整性  mark

网友:
说白了就是阻抗匹配的问题了

网友:
爪机看不到,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知道电阻电容这几个件的精确值是多少,他们的选值对信号的延时有什么影响呢?还望老工程师指点一二。 ...

RC的选择,依你要抑制的噪声的时间常数而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勉!!!
你的小水坑之说很贴切!!!USB总线上不就有个小(阻值)电阻吗,PCI总线的印刷板上就有一段 ...

那种弯弯曲曲的线不是差分等长线么?

网友:
看到这种图,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感谢老工程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
差分信号

网友:
这个很实用,我做电力载波也会用

网友Q:
看了楼主的图,确实精辟!。但我觉得在输入端附近串联几十欧的电阻应该是能达到同样好的效果,
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振铃现象是LCR串联谐振,传输线是L,芯片输入端和杂散容抗是C,而线路阻抗是R,如果上升下降沿过于陡峭,
也就是输出信号阻抗特别小,则容易产生LCR串联谐振,R越大,则会产生阻尼,越小会欠阻尼,L和C则决定了谐波的数量和频率,
所以通过微调R的大小,能增加阻尼,产生完美的上升下降沿,正好去除振铃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了楼主的图,确实精辟!。但我觉得在输入端附近串联几十欧的电阻应该是能达到同样好的效果,
我从另一个 ...

嗯,对的!
只要是含有储能元件(动态原件)的回路,就有时间常数(过渡过程),就有频率选择(改造)功能,最终就是能量传播形式的改变(反射,振铃,阻尼)。。。
储能元件的出现(注意是出现,可以是体效应或分布效应),就会伴随能量传播形式改变,殊途同归。

网友:
受教了,原来可以这么用

网友:
经典之作!

网友:
我怎么感觉价格电容就会好一些。。

网友:
标记一下,仔细研究

网友:
学习了!长线传输的方法!

网友:
边沿的那些过冲,振铃等现象说白了都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多次反射,导致波形多次叠加的结果,要想真正解决还得从阻抗下手。一般驱动器输出阻抗都较低,而接收器阻抗偏高,所以就产生了输出串联端接,输入并联端接。
-------- 21楼

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振铃现象是LCR串联谐振,传输线是L,芯片输入端和杂散容抗是C,而线路阻抗是R,如果上升下降沿过于陡峭,
也就是输出信号阻抗特别小,则容易产生LCR串联谐振,R越大,则会产生阻尼,越小会欠阻尼,L和C则决定了谐波的数量和频率,
所以通过微调R的大小,能增加阻尼,产生完美的上升下降沿,正好去除振铃波形。
-------- 159楼

感觉这两位说的比较地道。

网友:
MARK,,,要学好模电、高频设计哈

网友:
学习一下 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2014-12-18):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呵呵,老工程师果然有一套,我模拟很差,呵呵,当初遇到那个问题都傻了,后来都是猜着解决的,解 ...

这个比喻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
虽然不是长线,但在我的工作上有时会用得到,谢谢前辈

网友:
前辈技术流啊,c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1、长线传输时,导线的分布电容,电感构成分布参数,也包括导线的直流电阻,使脉冲边沿变坏(如果有N路信 ...

学习了~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电路实用,先收藏

网友:
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感觉工业环境下长距离还是用光线可靠

网友:
简单的电路,优秀的处理手段
最多我就知道信号完整性的概念,调调阻抗匹配什么的,从讨论中学习到很多。
知识是要有目的的学习和利用。

网友:
几种常用逻辑电平电路的特点及应用

摘要
LVDS、ECL、CML 等是目前应用较多的几种用于高速传输的逻辑电平。本文介绍每种逻辑电平的接口
原理、特点、设计及应用场合, 归纳比较它们的特性, 最后举例说明不同逻辑电平之间的互连。

LVDS、ECL、CML 是芯片间互联, 速度上G bps的都有;至于板级互联 ,  rapidio  pci-e   vme   spacewire  等标准 都涉及到软件了,不仅仅是电路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前辈···,受教!!!

网友:
给老工程师点赞!
不仅技术老到,
更难得的是心态开放,愿意指导后辈。

网友:
果然是好帖子,老工程师就是扎实啊

网友:
谢谢老工程师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 ,老工程师果然厉害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的回型线好像是因为高速情况下总线要做等长,让总线上每根线的阻值约等,这样信号处理的更稳定一 ...

蛇形线等长主要是为了考虑高速电路的时延,如果时延不同,信号的时序逻辑容易出错。

网友:
受教了,真是好贴

网友(2018-08-02):
实用,还是老工程师有经验啊

网友:
细微处显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