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资源:k70 egui and tcp ip

楼主(2014-09-03):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zhangzhixing/5044563

mxq3.8.1 的k70工程,集成了egui和tcp ip协议,集成了shell 命令,可以通过串口工具debug。

编辑原因:附件移到顶楼

网友A:
老大。。。。。CSDN要积分才能下载的······· 好歹给下下来再分享啊!!!而且这个还要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CSDN要积分才能下载的······· 好歹给下下来再分享啊!!!而且这个还要5分 ...

稍等,正在下载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正在下载中

找到新的路子了

楼主:
不清楚eGUI的显示效果如何,还是可以关注些。另外,用单片机,不用arm9+linux的话,gui、tcpip做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正在下载中

谢谢分享,下载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等,正在下载中

你把这个移到顶楼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eGUI的显示效果如何,还是可以关注些。另外,用单片机,不用arm9+linux的话,gui、tcpip做起来还真 ...

做起来还真不麻烦,有OS做平台,都差不多,关键是跑起来可能速度上会慢一点,像网口,可能会有速度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起来还真不麻烦,有OS做平台,都差不多,关键是跑起来可能速度上会慢一点,像网口,可能会有速度限制了 ...

那你是高手。前段时间搞lwip,做稳定挺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是高手。前段时间搞lwip,做稳定挺麻烦的。

没用这个做过产品,只是跑过例程!

网友:
感谢露珠分享,这都找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这个做过产品,只是跑过例程!

您这飞币涨得真快啊,1,2小时没上来,都超过我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飞币涨得真快啊,1,2小时没上来,都超过我啦。

坛友给力啊,我一直在回复!这不,你又给了我9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友给力啊,我一直在回复!这不,你又给了我9分

哈哈,那加油吧,争取明天达到1W2

楼主:
egui效果图

楼主:
eGUI官方介绍:

飞思卡尔嵌入式图形用户界面(eGUI)是一款免费提供的软件,支持采用单芯片微控制器(MCU)系统实施图形用户界面,并可驱动带有集成显示RAM、简单的串行外设接口(SPI)或并行总线接口的最新一代彩色图形LCD面板。LCD面板不断发展,集成了显示RAM和LCD控制器,这意味着您的产品可以轻松实现 ,而无需带有集成LCD驱动硬件和外部显示RAM的传统微处理器 (MPU)。 eGUI还可支持传统的LCD面板和ColdFire LCD MPU,为这些平台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入门级解决方案。为了支持eGUI,飞思卡尔还提供了一个"转换器实用程序" ,可将图形位图和字体更改为eGUI需要的"C"语言数组。

飞思卡尔eGUI可以独立使用或集成至MQX操作系统。

eGUI在GitHUB的LGPL许可下已迁移到开源社区 (查看其他资源),以允许eGUI社区自2014年2月实施该项目。

特性
支持多个平台:S08、HCS12、ColdFire、Kinetis。
极低的 闪存和RAM空间占用,可以轻松在小型MCU系统中使用。
为以屏幕为导向的用户代码结构提供智能支持。
MCU支持最高1/4 VGA LCD显示屏,MPU支持 更大的LCD显示屏。
触摸屏支持。
支持塔式LCD电路板。
轻松移植至新的显示器/控制器组合。

貌似分辨率不够,1/4 VGA 即分辨率是 240×320 像素。

网友:
文件里边有gui?

楼主:
压缩文件中eGUI目录就应该是了。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拿到高级板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啊,拿到高级板子试试看

效果一般。按官方说明,分辨率不够,1/4 VGA 即分辨率是 240×320 像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压缩文件中eGUI目录就应该是了。

好的。。下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下来研究研究。。。

图形效果不太好,但还是值得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高手。前段时间搞lwip,做稳定挺麻烦的。

最近也在用lwip,总会遇到些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
这界面的效果很不错呀,有时间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形效果不太好,但还是值得看下。

看图觉得效果还不错,唯一不好的应该是屏的分辨率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觉得效果还不错,唯一不好的应该是屏的分辨率太差

是最大支持qvga分辨率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