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10.6仿真时总进中断?(已解决)

楼主(2014-09-03):
编译能通过,一仿真就进入下面的中断里面,不能出来,什么原因?
PE_ISR(Cpu_Interrupt)
{
  /* This code can be changed using the CPU component property "Build Options / Unhandled int code" */
  PE_DEBUGHALT();
}

原因:我开了一个模块,相应的时钟没有打开。

网友:
NMI 禁用了试一下

网友A:
是不是NMI引脚为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NMI引脚为低啊?

NMI引脚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MI引脚悬空的。

拉高试试!

网友:
NMI引脚可以程序禁止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但是后来好像莫名其妙就没有了,应该还是软件部分哪里搞错了!

网友:
关注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但是后来好像莫名其妙就没有了,应该还是软件部分哪里搞错了! ...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是不是NMI管脚造成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搞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是不是NMI管脚造成的问题呢?

应该不是,估计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估计软件的问题。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程序一部分一部分的屏蔽掉找到的问题。

网友A: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是操作一个不存在的寄存器出现的问题!你看看你是不是操作了不应该有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是操作一个不存在的寄存器出现的问题!你看看你是不是操作了不应该有的地址! ...

运行这条指令 PORTE_PCR0 = PORT_PCR_MUX(1) 就进中断,不知道那个地方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这条指令 PORTE_PCR0 = PORT_PCR_MUX(1) 就进中断,不知道那个地方设置出了问题。 ...

看一下数据手册,这个寄存器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数据手册,这个寄存器是否存在!

这个寄存器是有的,我在以前的程序里用就没出过问题,我现在新建的工程,执行到这条指令就进中断,出不来。我用CW10.6,PE工程,一仿真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寄存器是有的,我在以前的程序里用就没出过问题,我现在新建的工程,执行到这条指令就进中断,出不来 ...

你需要确认,我上次的原因就是操作了不存在的寄存器出现的!或许还有其它原因,你得仔细一点!

网友C:
意外中断,NMI没屏蔽,要操作的模块没有开启时钟,操作的不存的在地址或者寄存器,初始化了某个模块产生了中断但是没有编写相应的中断函数,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外中断,NMI没屏蔽,要操作的模块没有开启时钟,操作的不存的在地址或者寄存器,初始化了某个模块产生了 ...

已解决,开了一个模块,时钟没有打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开了一个模块,时钟没有打开。

找到问题就好啊,不过这种问题早起来提费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开了一个模块,时钟没有打开。

呵呵,常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开了一个模块,时钟没有打开。

解决了呀,呵呵,恭喜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就好啊,不过这种问题早起来提费劲的

没有用PE功能自动生成代码,自己写的,不知道打开一个模块还要开相应的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PE功能自动生成代码,自己写的,不知道打开一个模块还要开相应的时钟。 ...

吃一堑长一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