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整流之间有感应电的疑问,求解

楼主(2014-09-03):
电路图如下:
当L和N端接电时,L'和N端会有100多伏的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解决呢,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二极管会漏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会漏点电的。

该如何解决呢,不然接在L'回路上的其他负载会受影响

网友B:
不是二极管漏电,是输入的交流电通过 D12 形成回路,你测到的电压是 110V 左右,实际上是半波 220V,峰值为 310V 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极管漏电,是输入的交流电通过 D12 形成回路,你测到的电压是 110V 左右,实际上是半波 220V,峰值为 ...

通过D12可以形成回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否则为什么充电器都要做成隔离型的开关电源呢,不隔离的话通过什么元件都会漏电过来的。供电系统是发电机与 ...

你的意思是在L'和GND之间加电阻?

网友D:
我都怀疑这个电路的C16是怎么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怀疑这个电路的C16是怎么充电的。

C16上并联了一个光耦,L'加另一路电,经过半波整流给光耦工作,系统得到一个信号L'有电了。现在问题是L和N之间有电,L‘不加电,但L'和N之间会有110V左右的电压,在L'回路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这个电压无所谓没什么影响;但若L'回路接上荧光灯,回出现荧光灯闪烁,光耦也会时而动作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