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中有可不可以有条件的使用OSIntEnter()和OSIntExit()

楼主(2014-09-03):
因为通讯需要反复的触发中断,通讯数据处理我在中断中就能做完(很快),所有数据都收完才打算发消息来触发任务调度,所以我打算中断程序这么写,不知道行不行
void XXX_IRQHandler(void)
{
  switch(xx_STEP)
  {
    case  1:处理数据;break;
    case  2:处理数据;break;
    …………
    case 10:
    OSIntEnter();
    完成数据处理;
    发送系统消息;
    OSIntExit();//这里直接退出就不用写break了吧??
  }
}

测试的程序正在写,先跟这问一下。

网友:
可以。
前提是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是封闭的,没有共享资源的访问;中断处理时间不导致额外的问题;能确认底层没有对于INT等的操作,etc。

网友:
还要注意OSIntEnter和OSIntExit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