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做的自动铣床编程软件

楼主(2014-09-03):
目前正在做的自动铣床编程软件
可以自动生成路径

以及3d仿真

所有底层算法都是我编写的!!!!

网友A:
这是一个大工程啊。
能否问下G代码或是N代码的解释器如何编写。主要是某一条指令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大体思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大工程啊。
能否问下G代码或是N代码的解释器如何编写。主要是某一条指令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大体思 ...

属于编译动作

文本的编译

先提取g01,g02然后提取后面的数值!

网友B:
  这个不错,不知能不能应该用在简易的钻攻设备中。

网友C:
那些图形又都是opengl弄出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不知能不能应该用在简易的钻攻设备中。

钻孔的是这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钻孔的是这个软件

你给的QQ号码查不到人,请重新确认。

网友D:
牛逼。这个工程量不小。支持下搞工控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QQ号码查不到人,请重新确认。

好像给成手机号了。

我的QQ:   145409896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图形又都是opengl弄出来的么?

cad部分是mfc的CDC画的

3d仿真部分是opengl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这个工程量不小。支持下搞工控的朋友。

:))))))))))))))))))

网友E:
stl是怎么解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l是怎么解析的

stl全是小三角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l全是小三角形!

你的意思是你见到的stl是由小三角形组成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你见到的stl是由小三角形组成的是吧

我的stl主要做床身用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5-04-21):
连编译跟解释都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