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和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14-09-03):
74LVC4245,8位电平转换
74LVC4245A,8位双向

NLSX4373,2位电平转换
NLSX4014,4位电平转换
NLSX4378,4位电平转换
NLSX3018,8位电平转换
max3002,8路双向

TXB0104?(她好像有一个系列?0102?0104?0106?0108),

ADG3308
74HCT245:三态输出的八路总线收发器

SN74AVCH2T45
SN74AVC16T245: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16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SN74LVC2T45DCT:双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可配置电压转换和三态输出
SN74LVC4245A:8位

德州仪器宣布推出SN74LVC1T45、SN74LVC2T45、SN74AVC8T245及SN74AVC20T245四款新型双电源电平转换收发器。该新品能够在 1.5V、1.8V、2.5V、3.3V 与 5V 电压节点之间进行灵活的双向电平转换,而且可提供全面的可配置性。如果采用 AVC 技术,则每条轨可从1.4V 配置为 3.6V;而采用 LVC 技术时则可从 1.65V 配置为 5.5V。适用于便携式消费类电子产品、网络、数据通信以及计算应用领域。
日前,德州仪器(TI)宣布推出四款新型的双电源电平转换器--AVC1T45、AVC2T45、AVC16T245及AVC32T245,从而进一步扩展其电平转换产品系列。这些转换器能够在互不兼容的I/O之间进行通信。这四款器件均支持1.2V、1.5V、1.8V、2.5V与3.3V节点之间的双向电平转换。在混合信号环境中,可以使用这些电压电平的任意组合,从而提高这些器件的灵活性。
1位AVC1T45与2位AVC2T45可根据需要在电路板上集成单或双转换器功能,而不是通过较高位宽的器件进行路由,这有助于简化电路板布线作业(board routing),可适用于便携式手持应用的转换要求。
AVC16T245与AVC32T245是TI当前16位与32位双电源转换功能的改进版本。这些器件能够提供较低的功耗(AVC16T245的功耗为 25μA,而AVCA164245的功耗则为40μA)。该类器件的总线控制选件无需外部上拉/下拉电阻器。TI还提供全面的IBIS模型支持。
SN74AVC1T45与SN74AVC2T45以及总线控制版本SN74AVCH1T45与SN74AVCH2T45均采用NanoStar与NanoFree芯片级封装。这些器件现已推出,并可提供样片。批量为千套时,预计1T45器件的最低零售单价为0.24美元,而2T45器件的最低零售单价为0.35美元。
SN74AVC16T245和总线控制版本SN74AVCH16T245采用56球栅VFBGA封装。该器件现已推出,并可提供样片。批量为千套时,预计SN74AVC16T245GQL/ZQL的最低零售单价为3.39美元。
SN74AVC32T245与总线控制版本SN74AVCH32T245采用96球栅LFBGA封装。这些器件现已推出,并可提供样片。批量为千套时,预计SN74AVC32T245GKE/ZKE的最低零售单价为3.15美元。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凡是输入与 5V TTL 电平兼容的 5V CMOS 器件都可以用作 3.3V→5V 电平转换。
       ——这是由于 3.3V CMOS 的电平刚好和5V TTL电平兼容(巧合),而 CMOS 的输出电平总是接近电源电平的。
       廉价的选择如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系列 (那个字母 T 就表示 TTL 兼容)。
       (4) 超限输入降压法 (5V→3.3V, 3.3V→1.8V, ...)
       凡是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的逻辑器件,都可以用作降低电平。
       这里的"超限"是指超过电源,许多较古老的器件都不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但越来越多的新器件取消了这个限制 (改变了输入级保护电路)。
       例如,74AHC/VHC 系列芯片,其 datasheets 明确注明"输入电压范围为0~5.5V",如果采用 3.3V 供电,就可以实现 5V→3.3V 电平转换。
       (5)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最著名的就是 164245,不仅可以用作升压/降压,而且允许两边电源不同步。这是最通用的电平转换方案,但是也是很昂贵的 (俺前不久买还是¥45/片,虽是零售,也贵的吓人),因此若非必要,最好用前两个方案。
74LVTH245,vcc接3.3V,输入5v输出3.3V是可以的
但是输入3.3V输出5v好像是不行的
你说加个上拉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
但是可以向你推荐一个245芯片--SN74ALVC164245
可以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
用SN74LVC245就可以,单3.3供电,实现3.3/5适配

用74LVTH245实现5v到3.3V的转换
用74LVC4245实现3.3V到5v的转换
如果用lvth245输出端上拉电阻的话,还是不能够输出5v,我试过了,输出仍然是3.3V的!

其中lvc4245是最好的片子,用它可以实现双向转换,因为它是两个电源的,可以直接由3.3到5,或者5到3.3V,

问题1:使用74HC245做3.3V逻辑到5V逻辑的电平转换有没有问题?
问题2:使用条件是5V供电,输入端3.3V逻辑(C8051F的I/O),输出连接AT89C2051的I/O。为什么245为什么会经常烧掉?
经过多方请教,现基本知道:
1,HC245系列可以用来做电平转换,但是管脚电压过低可能造成损坏。
2,HC245系列不用的管脚悬空的状态下易受到干扰,可能导致电路栓锁,进而导致器件损坏。
3,电平转换可以使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使用多电平CPLD做胶联逻辑。
补充两点:
1,虽然74LV245是3.3V供电,但是能否完成3.3V到5V的电平转换否?
2,HC245不一定可以的。NXP给出的245里面有很多型号,电气性能都不相同,其中最适合用作电平转换器件的是带T的245,例如74HCT245,这种芯片是TTL兼容的(T的含义),因此可以用作电平转换。另楼上说得对,HC系列的空闲管脚都不能悬空,一种办法是接地,但是据说功耗比较大,另一种做法是电阻上拉,电阻不能省略(google得到的,不明白原理)。LS悬空管脚是高电平。

74LS系列与74HC,74HCT,CD系列的区别:
1.LS、HC 二者高电平低电平定义不同:HC高电平规定为0.7倍电源电压,低电平规定为0.3倍电源电压。LS规定高电平为2.0V,低电平为0.8V。 带负载特性不同。
2.HC上拉下拉能力相同,LS上拉弱而下拉强。
3.输入特性不同:HC输入电阻很高,输入开路时电平不定。LS输入内部有上拉,输入开路时为高电平。
4.74LS系列是“低功耗肖特基TTL”,统称74LS系列。其改进型为“先进低功耗肖特基TTL”,既74ALS系列,它 的性能比74LS更好。
5.74HC系列,它具有CMOS的低功耗和相当于74LS高速度的性能,属于一种高速低功耗产品。
6.74HC系列与74LS的工作频率都在30mHz以下,74ALS略高,可达50mHz。
7.工作电压却大不相同:74LS系列为5V,74HC系列为2~6V。
8.扇出能力:74LS系列为20,而74HC系列在直流时则高达1000以上,但在交流时很低,由工作频率决定。
9.74hc与74hct都是高速CMOS器件,是同一系列,其中74hct的输入信号为TTL电平.
10.74hc与74hct都是高速CMOS器件,是同一系列,其中74hct的输入信号为TTL电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整理资料。
我觉得一般不讲究布板面积和高速稳定的话用mos管就行了

网友:
不错,之前都是拿74系列转的。

网友:
淘宝买现成的模块

网友:
74lvc245没讲??;

网友:
资料蛮全的。。不过我要用时还是会到官网重新下DS核实一遍。

网友:
去年买了两颗 SN74CBT3345DW 打算来玩玩这双向电平转换,但一直苦于没空来鼓捣一下这个的测试。

网友:
楼主总结的挺多的,我用的MAX3378 和 ST2378E,用起来也挺方便的,另外使用MOSFET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速度不能太快,具体多少没测试过,几M应该没事

网友:
mark, 留着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整理的真全乎,果断mark下

网友:
不要求速度的话上MOS管,电平转换芯片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推薦下面這個....不錯用...open source
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2009

网友:
保存一下

网友:
我来贴图:廉价,双向,低速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mark

网友:
值得看一下。。

网友:
MARK 一哈=,以后可用!

网友:
价格比较贵

网友:
收藏下,这个电平转换常用。

网友:
好资料,74系列芯片太多了。

网友:
这两天刚好也在找这些资料,顶起

网友A:
好资料,4245A用过,转换电平很方便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就是价格小贵,一般不复杂的 三极管或二极管可以搞定,对于一些复杂点的,还是这样的转换芯片好

网友:
虽然知道245,但确实没有关注过T呀, HC呀 LS什么的,后面确实应该更加注意些,否则都不知道为什么出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保存起来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正好在做JTAG的电平转换,参考参考。

网友:
用过3245,好用

网友:
留着 有用滴

网友:
4245对于我这类新手还是挺有用的,51单片机,连一些3.3V的无线模块。

网友:
感谢楼主  很有用的总结。

网友:
74alvc164245没有那么贵吧,我在立创买过2块多

网友:
原来都是用三极管,或电阻分压来做,这次学习啦

网友:
楼主整理的资料真详细,经常用到电源转换,都是用的三极管。

网友:
这么多芯片 以后有得选择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现在正用到3.3V系统和5V

网友:
用过74lvc2t45做5V与3.3V之间转换。但这个芯片体积太小了,如果手动焊接,得用放大镜看。如果pcb有空间的话,还是选大一点的芯片。

网友(2014-10-16):
MARK,留着备用

网友(2015-01-31):
不错,感谢楼主,细致的讲解。保存了。

网友:
3.3->5v单向电平转换的话能不能用一个上拉电阻搞定呢?最近的一块板子里面就这么设计的,还没layout。

网友(2015-09-01):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4245A用过,转换电平很方便

请问这个适合用作spi总线的电平转换吗?

网友:
收藏了,研究一下。

网友:
还是74LVC4245好用

网友(2016-01-31):
趁机收藏下下下

网友:
收藏一下,电平双向转换3.3 5V

网友(2018-11-13):
收藏 电平转换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学习一下

网友(2019-08-07):
感谢分享,正好有用,搜帖子翻出来了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收藏。

网友(2021-05-25):
电平转换芯片的速率由什么参数决定?

网友:
SN74LVC1T45、SN74LVC2T45、SN74AVC8T245,  唯独没有 4T的,我想用 4T的

网友:
3.3v和5v双向电平转换芯片!居然能这么用

网友:
有手册吗?

网友:
你们公司的官网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2021-09-11):
TXS0101  TXS0102  TXS0104  TXS0108,  不错

网友:
大神,请推荐输入端3.3V、5V兼容,输出端3.3V的芯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