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c 串口,复合usb,同时支持3个uart

楼主(2014-09-03):
cdc 串口,复合类型的usb,同时支持3个uart
理论上可以改成485接口
使用中的,开源。
有原理图

源代码,keil 4.7

电脑驱动,32,64bit

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真的是高大上,不得不送上108个赞;

网友:
真不错的资料啊

网友:
  很好的东西,赞

网友:
多路串口调试的福音呀!

网友:
mark一下,多串口调试。

网友:
一个usb三个串口,漂亮~

网友A:
下载测试下 驱动装不上啊 WIN7 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测试下 驱动装不上啊 WIN7 64位的

驱动是在插入stm32 硬件的时候,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行
就是由最常见的的usbcdc.inf文件改过来的

部分精简的系统,即使选择了这个驱动文件也不行,那么就是你系统的  mdmcpq.inf  和 usbser.sys 文件被精简掉了,从别的系统复制到对应的目录就行了

网友:
难得的好东西,必须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在插入stm32 硬件的时候,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行
就是由最常见的的usbcdc.inf ...

我是原版的系统不行,怎么装啊

楼主:
程序写进去stm32了没有?usb插进电脑之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的,这个时候才能安装。
或者直接一点,吧驱动里面的那个inf文件丢进去C:\Windows\inf\里面就行,之后插入硬件的时候会自动安装了

网友:
电脑端就一个USB口出来?

网友:
一个USB口多用途,值得赞扬.

网友:
顶楼主!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必须下载看看~

网友:
一个USB口多用途,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为什么FTDI和SILAB这种不出CDC的U转串口芯片?

网友:
这个的支持,一转3,硬件修改一下应该就可以变成485

网友:
下载,有时间学习,测试一下。感谢

网友:
只有支持和点赞。

网友:
好,适合用笔记本的人了

网友:
win7 64位装不了inf

网友:
是否可以和使用linux下的CDC usb通信

网友:
U转3串口,收藏了
楼主很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忍不住,顶了把!

网友:
特意搜索了一下CDC,强大

网友:
能把虚拟串口和stlink搞到一起就更强大了!!!

网友:
楼主,你那么强,我能膜拜你吗!!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这么好的资料,忍不住,高潮了,不好意思 ...

耐久度不行吖

网友:
好东西,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主太敞亮了,点个赞

网友:
串口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发送接收?求指导啊

网友:
仔细看明白了,原来是模拟的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好顶赞~~

网友:
顶一下楼主,原理图上少一个5V转3.3伏电源

网友:
能虚拟出3个  好强大  以前都是CDC虚拟出1个的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要支持下

网友:
赞一个,以后有空要玩玩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忍不住,高潮了,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inf驱动文件要如何修改增加多个usb设备?

网友:
PCB有没有???

网友:
收藏备用  难得的好东西

网友:
这么牛逼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要支持下

嗯,是啊。这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 1 对 3 的 CDC 貌似用徒还蛮广的,真心不错!

网友:
这个 1 对 3 的 CDC 貌似用徒还蛮广的,真心不错

网友:
好牛B啊,我上次的符合设备还没弄出来

网友:
很厉害,收藏了,支持楼主开源造福人类

网友:
CDC串口, 将一个USB扩展成3个UART?

网友:
刚好有电路与楼主一样的实验板果断编译下载连接PC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有三个com口,但是这三个A B C 口分别对应板上的那三个 uart口?每个分别试了还是不通。

网友D:
我今天用了这个程序下载到我的stm32f103vet6后,芯片好像锁死了,swd跟jtag都识别不了啊,而且下载进去后好像没有跑起来,直接死在那了!硬件接口跟楼主的是一样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啊?又报废了个芯片

网友:
高大上的资料,要是JLink支持虚拟串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在插入stm32 硬件的时候,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行
就是由最常见的的usbcdc.inf ...

请教一下,我做了一个,在XP下使用正常,但在32位的WIN7和win8下都无法安装驱动,两个文件mdmcpq.inf和usbser.sys都拷了也不行,请问下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不知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好强大,我感觉这个要火。

网友:
哇 难得的好历程 是ST官方的吗?

网友:
很实用的例程,USB转多串口 不错!

网友:
这是好东西,留个记号 慢慢消化

网友:
WINXP上一切顺利,测试成功。但在WIN7 X64上驱动安装失败!盼热心网友提供WIN7 X64上驱动的安装方法 或提供测试正常的驱动 谢谢

网友:
记号,以后用到

网友:
好东西 标记下 1u串3

网友:
不知道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我之前使用的容易造成电脑死机

网友:
mark下,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好东西。。。。调试的时候很方便!

网友:
真不错的资料

网友:
精华资料,果断收藏

网友:
WIN8上驱动无法安装成功。谢谢

网友:
不错,就是担心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4-10-03):
长时间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好东东,3P{ort}

网友:
太过于强大,谢谢。

网友:
如果有105或107的就更好了

网友:
看回复应该是WIN8驱动不支持呀,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在WIN7 32 上,STM32F103C8T6上面试验过了两个UART口(因为48脚的STM32F103只有USART1 和USART2 ),设置波特率和通讯都没有问题。也测试了波特率256000,通讯没有问题。
代码直接编译通过,暴力推荐。

先上几张图吧:

PL2303交叉结在STM32 USART1的TX 和RX上(实际上我是用PL2303来下载程序),这样用虚拟的STM32串口和PL2303互相发数据,测试成功。

此图是 256000 波特率模式下(此波特率是这个串口助手软件最高的速率),使用STM32内部的USART2自发自收的效果(即TX<--->RX).

此图是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波形,看到连续的高低电平频率是128.5KHZ,也就是实际的波特率是128.5KHZ * 2= 257KHZ ,也就说实际的波特率是257000,而设置的256000,在允许的误差内。

设置逻辑分析仪串口协议解析,解析后看到了输出的字符。分别在波形上显示,以及列表显示。

以上两图是分别将此USB转3串口接在电脑不同的USB口上看到的结果,串口号有变化,并能总结出两点,(1)三个串口 A B C并非串口号升序或者降序,(2)换了USB 口串口发生了变化。
这里我想到了CP2102,不管接在那个USB孔内都显示一样的串口号,我这里不论接在后面的USB孔还是前面板的还是PCI扩展的USB孔,都显示的COM3,这非常强,跟上位机软件控制提供了一定便利。

实际的硬件连接(手机开闪光灯拍的,效果不好)。

我用的STM32板子的PDF原理图,从某宝上买的,USB硬件部分有BUG,我自己飞了一根线,将D+用1.5K上拉到3.3V(我这边没有找到1.5K的电阻,直接用了两个680偶的电阻串联大于1.3K的样子,没有影响)。

看到这个帖子,非常振奋,正好手里也有硬件,刚才就做了这个实验,上来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觉得这套代码应用范围非常广,比方说用上FPGA,使用一种速度合适通讯手段链接STM32和FPGA就能实现转更多的串口。也可以实现USB转其他的总线,比方说并行总线,类似FT245那种,以及转SPI...上位机通过虚拟串口很方便的控制。

网友E:
支持一下,USB没用过,但貌似USB和CAN冲突吧,想做CAN-USB还是头疼

网友:
mark一下,这玩意挺有意思

网友:
好东西啊,很实用,MARK下学习学习

网友:
好很好的学习材料,顶上去

网友:
试用了一下。极好。不支持不行啊。

网友:
收藏了,很强大啊!感谢开源

网友:
突然发现,楼主用的固件库貌似是V2.0

网友:
非常感谢!很需要的资料

网友:
顶一下无私奉献的楼主

网友:
楼主求助啊~~~

想移植到IAR上面,使用STM32F103C8T6 ,系统XP 32bit,提示unknown device,接着竟然提示安装成功了,设备管理器里面多了个unknown device

根据提示的错误,修改了:
cdcuser.c,新增:#define __nop() asm("nop")
STM32_Init.c,新增:#define __inline inline
usbcore.c,四个(U8 *)pD += 改成了pD += ,还注释掉#pragma diag_suppress 111,177,1441

网友:
好东西呀好东西……可惜用不上

网友:
好~~STM32F103CBT6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写进去stm32了没有?usb插进电脑之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的,这个时候才能安装。
或者直接一点,吧驱动里 ...

楼主,能截个C/C++ Compiler的Preprocessor的参数图吗?

网友:
我的USB设备标示、

网友:
好东西,可扩展几个串口了,谢谢分享

网友:
哇哈,超级好东西,强烈支持楼主!

网友:
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商品化的,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就很苦恼,没有一个稳定的USB转多个串口的

你这个方案要是能做稳定,绝对可以商品化,并且还有一定的市场

网友:
这么爽!不顶不行啊!

网友:
好牛的东西,

网友F:
我按你的资料,我做了一个Demo板,感谢分享!

原理图

原理图上CAN的连线有点问题,请注意

网友:
多串口用处不大啊

网友:
好东西,最近正在学习usb

网友:
不错好东西,留着备用。

网友(2014-11-20):
厉害,很好用,复制一个。

网友:
收藏一个,备用

网友:
真多,3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USB没用过,但貌似USB和CAN冲突吧,想做CAN-USB还是头疼

F072是同时带USB和CAN

网友:
好强大,还能同时转3个。研究下看能不能再加上转I2C的

网友:
这个得顶!实现一个USB拖三个串口,厉害!

网友:
很好的资料,mark一下,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昨天正琢磨着人家CDC怎么玩来着,STM32的CRC真不错,上位机方便啊

对了,STM32F1/2/4都支持CRC吗?

网友:
引用别人的一句话:牛B无处不在啊,顶~

网友:
一个USB转3路串口吗?真牛!

网友:
谢谢分享,先收下了啊!

网友(2015-01-29):
楼主,我在win7 64位上驱动安装不成功,但是在win7 32位上就可以用,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谢谢!我的步骤如下:1. 将stm32cdc.inf拷贝至c:\windows\inf文件夹;2. 从网上下载了usbser.sys文件至c:\windows\system32\drivers,mdmcpq.inf文件在c:\windows\inf里面自带,所以没有替换。

网友:
好东西,这个必须得火

网友:
速度怎么样测试过吗?

网友:
好东西啊 定义个

网友:
stm32本身带几个串口?

网友:
好用,cdc 串口,复合usb,同时支持3个uart

网友:
必须要顶 晚上回去烧个试试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在win64系统下,插上STM32小板板,出现新硬件提示stm32-cdc-usart未知设备,但驱动确实不能正常安装进去,不能识别楼主给的inf文件
查找楼主所说的文件,mdmcpq.inf  和 usbser.sys,系统都存在,可是就是驱动装不上?有在win7X64系统下安装驱动成功的么?请指导一下,谢谢!
但是找了另一台电脑,在XP下安装驱动,一切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好东东 啊, 多谢JLink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用了这个程序下载到我的stm32f103vet6后,芯片好像锁死了,swd跟jtag都识别不了啊,而且下载进去后好 ...

我有一片C8T6也是这种情况,无法下载调试了。不知道坛友们能否解答下?

网友:
再一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针对楼主的驱动在win7 64位机器上出现驱动安装失败的问题,我摸索出的解决办法如下,给各位做个参考:

step 1.复制 mdmcpq.inf  mdmcpq.PNF 至 C:\Windows\inf
step 2.复制 usbser.sys 至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step 3.复制 stm32cdc.inf文件至 C:\Windows\inf

如果以上三个步骤不能成功安装驱动的话,再继续下一步骤
(参考链接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FtMx9S4WKLGBCbwG1im):
step 4.复制 mdmcpq.inf  mdmcpq.PNF usbser.sys 至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

如果出现不能替换原有文件的错误的话,需要修改这个文件夹的权限:
1. 退回上级目录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在文件夹mdmcpq.inf_amd64_neutral_fbc4a14a6a13d0c8上点击右键-属性,安全-高级-所有者-编辑,
“将所有者更改为(0):”选择当前的用户(可以通过 “其他用户或组”选择),确定。
这样就拥有了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因为之前这个文件夹的所有权是属于System,并不属于我们。
2. 再点 权限-更改权限- 添加或选择当前账户 -编辑,把完全控制/允许那个打勾,确定。
这样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就可以进行删除等操作了。

相关的文件:

网友G:
我按照楼主的资料设计的pcb资料如下(整个pcb热缩管套上后塞入淘宝买的usb3.0外壳)

网友:
厉害  不知道电脑驱动怎么改的

网友:
正需要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楼主的资料设计的pcb资料如下(整个pcb热缩管套上后塞入淘宝买的usb3.0外壳)

不错不错,可以量产了,

网友:
无法安装成功   怎么办呢

网友:
大赞,明天抽空试试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画板试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收藏

网友:
赞!!留下足迹便于以后应用

网友:
调试利器啊,再也不用担心USB口不够了

网友:
有同时测试过3个串口同时工作 有机会测试一下稳定性如何

网友:
支持一下,表示这个非常好!工程能用到,谢谢LZ

网友:
不错的程序、usb学习的好例程

网友:
不錯的資料,讚一個

网友:
有谁测试过3个串口同时工作稳定性如何呢?

网友:
肯定不会是真正意义上面的同时,但是串口嘛,异步的,而且速度几百k,用STM32肯定是够用的
顺便顶楼主的分享精神,顶203楼的研究精神,正是有了大家的无私奉献,我才走了捷径
在此新春佳节之际,我对楼上各位无私公开代码的大牛,送上我最真挚的祝福
祝大家新春快乐,在羊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调试出更给力的代码,做出更NB的板子

网友:
不错、刚好想学usb

网友:
这个超级不错,现在在尝试avr 做cdc,没成功,用INT0,INT1

网友:
不錯的資料,多路串口调试的福音!

网友(2015-03-07):
确实不错啊,楼主有才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楼主无私。

网友:
同问稳定性有哪位测试过?

网友:
以前一直用CP2102,觉得挺好用。STM32一拖三挺好,能省很多事,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如果3个串口同时用115200的波特率,不知道会不会丢数,呵呵!等有时间测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马克备用 谢谢了

网友(2016-01-07):
这个真的不错,标记下,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楼主的资料设计的pcb资料如下(整个pcb热缩管套上后塞入淘宝买的usb3.0外壳)

扩展三个串口,有啥具体好处?

网友:
不错,这个得支持一个

网友(2016-02-06):
这个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LZ,电脑驱动是怎么编写的?能讲讲不?

网友:
LZ,电脑驱动是怎么编写的?能讲讲不?
-----------------
同问,谢谢:-)

网友:
很好,想做一个转CAN通信的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上班玩玩看看。真心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stm32可不可以当host去读取FT232这种usb to uart?谢谢。

网友:
刚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吊!看看学习学一下!!!

网友:
好资料,谢谢分享~~  请问楼主,如何能做到像类似CH340、PL2303那样的虚拟串口,一下子可以传输N多字节,现在见的比较多的串口都是每次最大64字节(因为USB协议的限制)....

网友:
非常有用, 感谢

网友(2016-04-28):
给力,支持一个

网友:
复合设备,再搞个SD读卡器进去

网友:
绝对的好东西,牛奶

网友:
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

网友:
我必须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牛叉,必须顶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在插入stm32 硬件的时候,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行
就是由最常见的的usbcdc.inf ...

不同系统不同位的系统mdmcpq.inf和usbser.sys貌似也是不一样,有些电脑可以使用,但是有些死活不行。TI的CC2540也是CDC,发现也是难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是在插入stm32 硬件的时候,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然后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行
就是由最常见的的usbcdc.inf ...

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我在xp sp2上只有端口A安装OK 剩下2个都是黄色感叹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同系统不同位的系统mdmcpq.inf和usbser.sys貌似也是不一样,有些电脑可以使用,但是有些死活不行。TI的 ...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系统文件缺失,

网友:
引用 网友H:
系统文件缺失,

你好,我在279楼出现的问题你知道是缺什么文件造成的?

网友:
太棒了,收藏了。。。。。。

网友:
太赞了,收藏学习一下。

网友(2016-06-22):
楼主非常强大,很好的资料,不知道谁能有基于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版的3串口工程?

网友(2016-08-17):
楼主居然自己写的USB协议驱动程序,顶一下

网友:
好帖,直接就有3个USB转串口了

网友:
值得收藏,必须支持,学习了

网友:
厉害呀,这都可以

网友:
cdc 串口 stm32 厉害 厉害,mark

网友:
很不错啊,感谢分享。收藏一下

网友:
真是好东西 真的好

网友:
不错,至少复合上可以参考。我一直想把键盘和HID 复合起来。
结果一直没有时间去弄。

网友:
这个可以哦!

网友:
非常好,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7-03-13):
64位系统一直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多谢楼主

网友F:
通过ST公司的驱动修改,win7 x64能正常使用。现将驱动程序发出。

网友:
强大,正好回去研究下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是还是要顶一下楼主。

网友(2017-05-19):
真的是个牛人 牛牛牛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按你的资料,我做了一个Demo板,感谢分享!

原理图

这个电路图,实战验证过吗,现在还在使用过吗?
我也想搞一个1拖几的485。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楼主的资料设计的pcb资料如下(整个pcb热缩管套上后塞入淘宝买的usb3.0外壳)

实际使用有多长时间了,稳定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图,实战验证过吗,现在还在使用过吗?
我也想搞一个1拖几的485。

现在一直在使用。个人使用没什么问题,项目的话还是使用标准产品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现在一直在使用。个人使用没什么问题,项目的话还是使用标准产品吧

哈哈,我也就是想个人使用,想弄一个HUB,把485,JLINK,232,TTL,CAN都弄进去,整合一个自己使用的工具,要不然每次一桌面的东西,神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也就是想个人使用,想弄一个HUB,把485,JLINK,232,TTL,CAN都弄进去,整合一个自己使用的工具 ...

HUB的解决方案还是不错的,我一直想做个自己的,但一直没时间去设计。我之前的485用现成的USB转串口芯片有问题。现在都是自己用单片机来实现,效果还不错

网友:
感觉又是一个坟。不过还是很腻害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也就是想个人使用,想弄一个HUB,把485,JLINK,232,TTL,CAN都弄进去,整合一个自己使用的工具 ...

还别说,这玩意搞出来,还真的有市场啊,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别说,这玩意搞出来,还真的有市场啊,你的烦恼也是大家的烦恼啊

这玩意能卖几个钱,不费这心力,倒不如几个人凑凑,平分得了。
卖贵了,人家说你黑,卖少了,我不如轻松睡一周末。
靠它卖钱,还是没戏的。

网友:
这个好用,有没有好的教程。

网友:
DP不是应该初使化的时候为低,这样直接上拉1.5K会不会不稳定,有人测试过没有?

网友:
收藏,空了研究下

网友:
太吊了,2路虚拟串口互发,同时下载和上传450K+字节不用10秒

网友:
牛X,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2017-08-14):
果然是大神,全是寄存器操作,多谢分享~

网友:
不错,我们公司电脑上自带2个串口,又在每个电脑上配置了一个USB转4串口的线。看来有希望把USB转串口的线替换掉了。

网友(2018-04-17):
引用 网友F:
通过ST公司的驱动修改,win7 x64能正常使用。现将驱动程序发出。

WIN10还是不行呢~

网友:
有没有人实测过 这个稳定吗?

网友:
win10的暂时还不行,个人不能生成驱动签名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图,实战验证过吗,现在还在使用过吗?
我也想搞一个1拖几的485。

我做了很多模块,都在使用。基本上没有问题,真正实现1拖3还是有点问题,代码还需要好好优化才能很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玩意能卖几个钱,不费这心力,倒不如几个人凑凑,平分得了。
卖贵了,人家说你黑,卖少了,我不如轻松 ...

做模块是不能挣钱的,但可以用这种方法应用到高端产品中。这样就可以规避单个模块不挣钱的问题了

网友:
好玩的东东,有空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强帖留名,好好学习一下

这么好的东东居然被你扒出来了

网友:
马克思密达

网友:
方便笔记本调试了

网友:
高大上的分享,谢谢

网友:
搞成个can监控试试

网友M:
我用stm32cube生成的例程,一直不能识别com口,伤心欲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用stm32cube生成的例程,一直不能识别com口,伤心欲绝啊

应该是对工具不太熟悉,可以多借鉴别人的使用经验。

网友:
好东东,做个标记

网友(2018-07-10):
正好需要驱动 ,谢了

网友:
太强大了,喜欢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

网友(2018-12-19):
标记下,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东西非常棒  谢谢分享

网友(2019-04-26):
USB转3个串口,做个记号

网友:
USB转3个串口,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增加1个 uart 需要多少资源啊?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以后用的上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大家有重新编译过楼主的文件吗,貌似编译有错误啊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赶紧收藏

网友(2020-04-22):
把它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