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两AD同时开启不正常

楼主(2014-09-03):
我用C8051F120单片机内部AD0采集外部模拟信号时正常,现在把AD2也打开采集其它信号时AD0所采集到的信号始终是0,而AD2也不正常一直处于0xff。但是只要把AD2关闭AD0就正常,不知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不知道你AD的内部结构,AD2和AD0应该都是一个AD,只是由模拟通道来选择,在采样时必须只有1路模拟通道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AD的内部结构,AD2和AD0应该都是一个AD,只是由模拟通道来选择,在采样时必须只有1路模拟通道打开 ...

不是的,AD0和AD2都是各自独立的通道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都只能 一路一路打开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单片机都只能 一路一路打开测试

但是我现在将AD0关闭后,AD2所采集到的数据一直是最大值

网友B:
一般估计是程序上设置的问题

网友C:
这个芯片我用过,两个都开肯定没问题的,有问题也是你的程序问题。

话说AD2就是鸡肋啊,8bit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AD0和AD2都是各自独立的通道

通道时独立的,不是说就有两路AD,AD是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我用过,两个都开肯定没问题的,有问题也是你的程序问题。

话说AD2就是鸡肋啊,8bit分辨率。 ...

谢谢,我觉得也是设置的问题,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估计是程序上设置的问题

最后发现居然是芯片手册的寄存器页地址写错,太相信芯片手册了,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AMX2SL的寄存器也地址应该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