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支持USB HUB(规范)的单片机芯片吗?(已解决)

楼主(2014-09-03):
因为没有专门的版面,就发到这个版面吧,攒攒人气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需要订制一个USB HUB,在实际的工程中应用,这个USB HUB需要对下游的USB设备通讯的数据做处理和记录,这个USB HUB对于上游的Host是透明的,对于下游也是透明的

主要难点在于通讯数据的处理,如果单需要记录的话,总线分析器就可以了

一般的单片机或USB支持的芯片,支持USB Host或Device,或复合设备,复合设备可以认为是一个HUB,但是缺点是不支持热插拔,所以不能采用

那么希望问一下,有类似的,可以自定义USB HUB的芯片吗?

最好是支持高速480M的,但没有的话,全速的也可以
附两份资料

楼主:
或者是用FPGA做,不确定是否可行。如果用FPGA做高速的USB核,还是很难的

网友:
飞思卡尔好像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是用FPGA做,不确定是否可行。如果用FPGA做高速的USB核,还是很难的

480MHz的速度,至少要用XILINX的Virtex系列来做吧,成本太高了。

网友A:
感觉Cypress应该有类似的芯片,要找找。

网友B:
哪个什么i.mx 难道不支持

网友C:
专用芯片,USB251x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MHz的速度,至少要用XILINX的Virtex系列来做吧,成本太高了。

全速的也可以,高速的估计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Cypress应该有类似的芯片,要找找。

找了一下,没找到类似的应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什么i.mx 难道不支持

这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芯片,USB251x

专用芯片不能编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什么i.mx 难道不支持

i.MX6系列有一个USB HOST和一个USB OTG接口。应该是不支持HU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系列有一个USB HOST和一个USB OTG接口。应该是不支持HUB的。

那就做一个口的hub 也是可以的,主要是我不清楚,实现hub功能的话,是否需要额外的模块硬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做一个口的hub 也是可以的,主要是我不清楚,实现hub功能的话,是否需要额外的模块硬件 ...

HOST外接USB HUB芯片不就实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ST外接USB HUB芯片不就实现了吗

但这个host需要上面再接一个host,即只是一个中转的东西

网友E:
usb hub,貌似没有

网友F:
这个貌似没见到过,等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 hub,貌似没有

是呢,要不只能自己写FP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貌似没见到过,等待高手

同等待

网友:
我用过的IC,但量产需要MASK!!不知符不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
一般hub都是外挂的,不过michip确实有集成的hub和单片机的芯片,
但是主要的作用是hub+usb网卡或者hub+sd卡读卡器什么的,你要做的是usb协议分析仪什么的,可以采用带usbslave和usb host的芯片,用转发usb包的方法做吧,
复合设备可以认为是一个HUB,这个完全不是的吧,

网友G:
这个是USB+HUB没错的,我都出货了几百K的,只是HUB部分我完全没用到!!只是把他当普通USB MCU来用!
应该说如果加上HUB,他是一个复合设备,所以只有一个USB地址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有两个USB地址!!

网友H(2019-02-25):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USB+HUB没错的,我都出货了几百K的,只是HUB部分我完全没用到!!只是把他当普通USB MCU来用!
应该说如 ...

请问ET44R110B 1K的单价什么价位?

网友I:
瑞萨的有的upd720201和202.

网友:
引用 网友I:
瑞萨的有的upd720201和202.

楼主等你的答案等了5年呀,孩子都上幼儿园了,不容易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ET44R110B 1K的单价什么价位?

好几年没接触了,而且是mask的IC,1K可能也出不了,就算可以出也要光罩费,应该不太划算,如有兴趣可以在网站搜寻下

网友:
楼主找到合适型号了吗  我也在找类似需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几年没接触了,而且是mask的IC,1K可能也出不了,就算可以出也要光罩费,应该不太划算,如有兴趣可以在网站 ...

通信延迟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