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唐博士手把手教你玩转飞思卡尔Kinectis MCU——转帖

楼主(2014-09-03):
唐博士手把手教你玩转飞思卡尔Kinectis MCU(连载一)         (2013-04-01 16:46:11)[
作者:唐晓泉
1.      题外话
从1983年我开始从事Z80单板机应用开发,至今已从事了三十多年的嵌入式系统研发,而我也从一个纯粹的码农过渡到产品研发责任人。为了规避产品研发风险,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尽可能使自己名利兼收,如何规避嵌入式系统研发风险己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项重要研究方向。为了制定正确的产品开发战略,在这三十多年如一月的日子里坚持亲自设计MCU评估板和写评估代码,以感悟所选用MCU的精华,则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内容。
在MCU功能多得用不完,文档杂乱得没法阅读、产品研发时间没有最短只有更短的今天,如何花更少的精力和更短的时间对选用的MCU进行正确的评估,是研发出具有竞争力性产品的必要条件。

2.      评估板
拥有硬件评估板是评估MCU的第一步。获取MCU评估板有二种方法:其一是通过MCU及其相关的厂家获取,如中电这次就提供Kinetis的KL25和K60评估板;其二是自己设计。这二种方法各有所长,别人设计的评估板省力,自己设计的评估板省事。

上图中,元件多的是中电器材的KL25的评估板,其特点是全面;元件少的是我设计的,可用于评估KL25、KL24、K10、K20……的ADC和DAC。

3.      “Hello, world”
软硬件条件。具有一个RS232接口和SWD调试接口的任何Kinetis系列MCU的评估板和安装了IAR EWARM 6..4以上的ARM开发软件。如果“Hello, world”能正确运行,这说明你己具备评估MCU的基本能力。因手上只有K20的MCU,就以K20为例,详细介绍运行“Hello, world”的步骤:

3.1从http://www.freescale.com/ 下载KINETIS_50MHZ_SC.ZIP并解压。

3.2 KINETIS_50MHZ_SC.ZIP解压后的目录\kinetis_50MHz_sc\build\iar中找到make_new_project

3.3双击make_new_project

并在New project name:处键入test(当然也可以是其它名)并回车

3.4   在KINETIS_50MHZ_SC.ZIP解压后的目录\kinetis_50MHz_sc\build\iar中将新增加test的目录

3.5进入test目录,并点击test

3.6在tower.h中找到
#define MCU_MK20DZ
#define TERM_PORT           UART1_BASE_PTR
修改为具有RS232功能的UART:
#define TERM_PORT           UART0_BASE_PTR
因为我设计的评估板是UART0接RS232

3.7修改test.c中 printf的内容

3.8设置你使用的调试器(我用的是J Link)

3.8接好评估板的电源,串口线和J-Link,将串口调试助手设置为:波特率:1152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下载运行,则可以在PC机的串口测试程序中显示。

4.几句闲话
在这之前,野火嵌入式开发工作室有篇教材叫《三天入门Cortex-M4——Kinetis》,此教材写得真的不错,我在实施“Hello, world”之前,花了近一个小时阅读还是很迷惘,但要花三天时间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对我来说的确太奢侈了。于是我从 http://www.freescale.com/ 下载KINETIS_50MHZ_SC.ZIP ,然后按3的内容Step By Step,年老眼花了的我不到2个小时就能运行“Hello, world”。我想后起之秀们只要用过 IAR感 KEIL的ARM开发平台肯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搞定。当然只运行了“Hello, world”评估工作才开始,下一步工作我将接着写。
注:KINETIS_50MHZ_SC.ZIP可用于K20、K40和K60等MCU。对于K25L 可从 http://www.freescale.com 下载KL25_SC.EXE 。实验步骤同3。

楼主:
唐博士手把手教你玩转飞思卡尔Kinectis MCU(连载二)
作者:
唐晓泉

1.题外话
三十多年来,尽管嵌入式系统一直是我养家糊口的手段,尽管我的大量时间消耗在嵌入式系统上,但它仅仅是我的爱好而非职业。职业会因名利而变,而爱好与名利无关的,它会一直伴随你到老。所以我经常吹嘘自己是全球从业时间最长、学历最高和职位最高的码农。

这三十多年来,求我指点迷津者众,而我总象祥林嫂那样没完没了地从复:“点灯、串口发/收数据和定时中断”。但信者寡,置疑者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将必出于卒。闲话少说,接着定时中断。

2.中断相关文件
在test工程文件中与中断相关的文件有二个,一个是vectors.h,另一个是isr.h,它们在工程文件中的位置如图

其中vectors.h定义了相应MCU的中断向量,isr.h是供用户定义中断的模板。使用中断时先从vectors.h中找到所用中断的定义,然后在isr.h中修改即可。

3.定时发送“Hello World”
在Kinetis系列MCU中,至少有三种定时器,除了System tick timer外,其它定时器属于freescale特有的外设,也就是说System tick timer是由ARM核提供的,它与MCU的制造厂家无关。因此在软件中采用System tick timer作时基,将有利于软件的相互移植。

为了提高软件的可移植性,ARM在几年前就提供了CMSIS标准,并将CMSIS嵌入不同的开发平台之中,System tick timer的配置己是CMSIS的内嵌函数,用户只需要调用它即可,但freescale提供的软件并不支持CMSIS。下面详细介绍在Step By Step Kinetis (1)的基础上应用System tick timer作时基定时发送“Hello, world”的步骤:

3.1 从vectors.h中找到System tick timer中断向量的定义

从vectors.h中找到System tick timer:
#define VECTOR_015 default_isr // 0x0000_003C 15 - ARM core System tick timer

3.2 修改isr.h文件
#ifndef __ISR_H
#define __ISR_H 1

//as it was previously defined in vectors.h
#undef VECTOR_015
// vector irq    SysTick
#define VECTOR_015  SysTick_ISR
// ISR for SysTick
void SysTick_ISR(void);

#endif  //__ISR_H
代码中红字为增加的,其定义的向量必需与中断服务函数名一致。

3.3 改写test.c
#include "common.h"

uint32_t TimeStamp; //define time stamp
void SysTick_ISR(void)
{
  TimeStamp = TimeStamp + 0x01U;
}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ticks > SysTick_RVR_RELOAD_MASK)
  {
    return(0x01U);
  }
  else
  {
    SYST_CSR = (uint32_t)0x00UL;
    SYST_RVR = SysTick_RVR_RELOAD_MASK & ticks - 0x01U;
    SYST_CVR = (uint32_t)0x00UL;
    SYST_CSR = SysTick_CSR_ENABLE_MASK |
               SysTick_CSR_TICKINT_MASK |
               SysTick_CSR_CLKSOURCE_MASK;
    return(0x00U);
  }
}

#define SYSCORECLOCK 50000000UL
int main (void)
{
char ch;
        uint32_t err;

#ifdef KEIL
start();
#endif
        // configure Systick interrupt every 100ms
        err = SysTick_Config(SYSCORECLOCK / 10U);
  printf("\nRunning the test project in K2050MHz family\n");
        if(err != 0x00U)
        {
          printf("\SysTick Configure Error\n");
          ch = getchar();
        }

while(1)
{
          if(TimeStamp > 9U) //  send "Hello World" every 1s
            {
              TimeStamp = 0x00U;
              printf("\nHello World\n");
            }
}
}

说明:
1) 代码中蓝色为System tick timer的中断服务函数,其函数名必需与isr.h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名一致。

2) 代码中红色为System tick timer配置函数,其三个寄存器SYST_CSR、SYST_RVR和SYST_CVR分别与CMSIS中定义的SysTick->CTRL 、SysTick->LOAD和SysTick->VAL相对应,它们分别是ARM核中的同一寄存器,只不过freescale按他的意愿重新改了个名而已,我直接从CMSIS中移植过来的。嗨,这就freescale!

3) 代码中绿色定义了核时钟频率50M,当晶振为8MHZ时,核时钟为50MHZ。

4) 由于SYST_RVR为24位寄存器,所以设置时一定不要超过0xFFFFFFUL,代码中System tick timer为每100ms产生一次中断。

3.4 接下来是编译下载和RUN,其运行结果如下:

4.几句闲话
如果Step By Step Kinetis (1)通过了,先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按3的步骤利用Ctrl+C和Ctrl+V估计不到半个小时就能跑起来,再花个把小时消化消化就可按自己的意愿写程序了。

我特将上面“消化消化”标为红字,其意思在于提醒大家对于计算机这种人造的东西千万不要像其它神造的东西那样不断地问为什么?一定要搞懂什么!它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什么懂不懂的,只需要按它的规定操作就行了。程序,程序……就是程式化的顺序。嗨,肯定又有人骂唐博士这个大混混,就这么治学的……

网友:
沙了个发! 飞思卡尔,火起来啦!

网友:
图挂了,哥们

网友A:
这个图看起来有点。。。

楼主:
重新编辑了,模式选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辑了,模式选错了

图片还是看不到。。这个效果

网友:
哥们....太给力了!给跪啊。。。。

网友:
虽然看不到图片,但是感觉还是很精彩!

网友:
和楼上一样看不到图。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啊

网友:
确实看不见图。。。。。。。。。。。

楼主:
我来折腾一下吧

网友C:
只能新浪用户看到,麻烦LZ再处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还是看不到。。这个效果

搞定了,全下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全下下来了

哈!有了,这么多图片,露珠辛苦啦。

网友:
好多资料啊。

网友D:
我先前就上传过一次PDF文档了,楼主主次是把内容给贴出来,辛苦了。
原先贴子在此: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0%94Kinectis%2BMCU

网友:
哇   资料好全啊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来折腾一下吧

楼主的飞币赚得真快,打算兑换tower开发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看起来有点。。。

已经解决了,那个博客不允许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前就上传过一次PDF文档了,楼主主次是把内容给贴出来,辛苦了。
原先贴子在此:http://www.amobbs.com/ ...

哈,你这主题在文件里,论坛搜索不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前就上传过一次PDF文档了,楼主主次是把内容给贴出来,辛苦了。
原先贴子在此:http://www.amobbs.com/ ...

看来是论坛搜索不给力啊,或者我这个帖子发之前没有搜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新浪用户看到,麻烦LZ再处理一下吧

已经处理好了,把图片全部贴上了

网友:
挺详细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处理好了,把图片全部贴上了

LZ辛苦了

网友:
非常精彩!

网友E:
其实这么一奖励,发现飞思卡尔还真是有潜力发展啊,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飞思卡尔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么一奖励,发现飞思卡尔还真是有潜力发展啊,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多飞思卡尔的资料啊 ...

现在这样一搞,全部规整到阿莫论坛了,资料好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一搞,全部规整到阿莫论坛了,资料好找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以后那些乱七八糟论坛就会少去,但是资料却集中了。这样确实更好啊,奖励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OOL !

我一看猪哥刚发的帖子就精了,就知道莫大在审贴了,期待我的贴能一路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看猪哥刚发的帖子就精了,就知道莫大在审贴了,期待我的贴能一路精,哈哈 ...

哈哈 祝你飞币暴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看猪哥刚发的帖子就精了,就知道莫大在审贴了,期待我的贴能一路精,哈哈 ...

这个头像 是只狗好吧

网友H:
中华田园犬,很出名额

网友:
cool,LZ够co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华田园犬,很出名额

哈哈,这位正解

网友:
看到了这句:
能运行“Hello, world”。

网友:
虽然是分享的    但是内容很给力

网友:
楼主辛苦了,讲的很详细

网友:
职业会因名利而变,而爱好与名利无关的,它会一直伴随你到老
楼主费心了,

网友:
不错  精华帖子

网友:
所有资料里面,教程最好了,适合小白,通俗易懂。

网友:
“职业会因名利而变,而爱好与名利无关的,它会一直伴随你到老。”
“点灯、串口发/收数据和定时中断”
讲的漂亮啊,正是经营自己爱好多年的老师傅才能说得出如此经典话语,慢慢向您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这个教程不错,挺详细

网友:
唐博士的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
没用过飞思卡尔的MCU,哪位仁兄对其产品熟悉的能大概介绍下吗

网友:
博士就是博士牛逼哄哄

网友:
博士当码农???真是情何……

网友:
写得非常祥细,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学习来不容易吧。

网友(2014-10-04):
谢谢分享,但感觉很难啊。

网友:
对楼主表示支持与感谢

网友:
这个教程真心不错

网友(2014-12-14):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很精彩  楼主的帖子很多呀

网友:
内容写的很好,是转发的吗?希望以后多有这样的帖子,可惜时芯片不好买啊!

网友:
还没有kl的板子呢,看来得尽快搞一块玩才是啊

网友:
不错,能搞成一个pdf文档供下载吗?

网友:
看了之后感觉飞思卡尔和别的单片机不一样,怎么看上去很难的样子。

网友:
博士 都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先前就上传过一次PDF文档了,楼主主次是把内容给贴出来,辛苦了。
原先贴子在此:http://www.amobbs.com/ ...

很好的PDF文档 ,把楼主的帖子内容都汇总啦 。值得收藏 !

网友:
精彩,值得收藏,

网友:
很好的技术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去下这些资料了。

网友:
Z80,,前辈致敬,,我之前手里也有一块Z80的单板机,

网友:
谢谢楼主,下载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