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取消KEIL中的_main函数!

楼主(2014-09-03):
Keil中在初始化之前有个_main函数,是做内存以及堆栈初始化用的,我目前做的工程不想要它,因为他会占用一些空间跟启动时间!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去掉?有没有办法?

网友A:
直接把__main换成你的main函数就行了,不过初始化工作要你自己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__main换成你的main函数就行了,不过初始化工作要你自己完成

不行的,试过了,它还是会存在!

网友A: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见启动文件
                IMPORT  your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your_main
                 BX      R0
                 EN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试过了,他还是存在于程序当中,从我的代码一开始的地方就有!我还是不确定我程序从哪开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我是想编译完了之后根本不存在的那种!

网友A:
肯定行,不信你仿真进汇编单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行,不信你仿真进汇编单步走

呵呵,就是仿真的结果!我才来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他还是存在于程序当中,从我的代码一开始的地方就有!我还是不确定我程序从哪开始运行! ...

你是从哪里发现它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从哪里发现它还在的

我是将程序放在RAM中运行的,程序下载完后直接跳到我的RAM的初地址那里,它就存在!

网友C:
是不是用到了C库的一些东西?那些函数有的会间接引用C运行库的一些异常代码,进而包含初始化代码的。(代码包含是基于Section的,不是基于函数的。)

另外,主函数的名字不要用main, _main这些个,用Main或者其它的任何名字都行。
程序入口main只是C标准的一个约定,但不是必须的,特别是嵌入式环境里,编译器/链接器根本不管是否存在main。

注意,屏蔽了C运行库还是用C库函数的话,可能产生不良后果,要有所预计。

网友D:
那部分是必须的,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比如全局变量的初始化,C运行时库的初始化,等,然后才跳转到真正的main函数

如果你想丢掉_main函数,是可以的,条件是你不要使用main函数

网友A:
都说行了你还不信,好像骗你一样!

注意红框,main是我的主函数,__main是库函数 单步进汇编看scatterloader就是__mian干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部分是必须的,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比如全局变量的初始化,C运行时库的初始化,等,然后才跳转到真正的m ...

不使用main函数编译都编译不过去啊!

网友D:
没有main函数,是可以编译通过的,有一个警告,你可以用参数屏蔽掉

没有main函数,你会发现目标代码一下子小了很多,主要是C运行时库的初始化没了

这时候,程序里面避免使用C的运行时函数,比如mallo,free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行了你还不信,好像骗你一样!

你再看看我的图片,呵呵,它还在里面,因为我RAM空间比较小,我需要精减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main函数,是可以编译通过的,有一个警告,你可以用参数屏蔽掉

不行啊,通不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我的图片,呵呵,它还在里面,因为我RAM空间比较小,我需要精减空间! ...

你在ram你运行是不是有一个ram.ini估计跟他有关

网友E:
是这样的 打开Option for targert  切换到DEBUG 里面有一个run to main的复选框 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A:
你是打算做编程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ram你运行是不是有一个ram.ini估计跟他有关

跟它也没关系,呵呵,那里面只能是确定你需要运行的地址以及一些寄存器的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我的图片,呵呵,它还在里面,因为我RAM空间比较小,我需要精减空间! ...

函数代码还在那里只是占用你的ROM啊,又不会运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 打开Option for targert  切换到DEBUG 里面有一个run to main的复选框 取消就可以了 ...

也没加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做编程器么?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我的图片,呵呵,它还在里面,因为我RAM空间比较小,我需要精减空间! ...

            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函数代码还在那里只是占用你的ROM啊,又不会运行到

RAM空间较小,我想把它干掉,呵呵!

楼主:
晕,不会,呵呵!其实好像IAR里面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到了C库的一些东西?那些函数有的会间接引用C运行库的一些异常代码,进而包含初始化代码的。(代码 ...

这个倒没事,我自己可以掌控得了,现在就是想干掉_main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晕,不会,呵呵!其实好像IAR里面就没有!

哪就转投IAR, 不是说IAR的效率高,代码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就转投IAR, 不是说IAR的效率高,代码紧凑

哥,KEIL用习惯了,再说很工作工作都做了,现在转IAR,不现实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KEIL用习惯了,再说很工作工作都做了,现在转IAR,不现实啊!

总比好过用汇编啊,要不升级硬件,何必为这几个字节费神

网友D:
要改sct文件,不要用Keil自动生成的那个

这个应该是Keil自动生成的
LR_IROM1 0x08006000 0x0001C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6000 0x0001C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10 0x00004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这个要改掉,我的程序是在RAM里跑的,scatter文件是这样的,你照猫画虎吧
MODULE 0x20002800 0x3000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
        PRO2        0x20002800 0x2700                                        ; execution address
        {
                 T12.o (TEntryC,+FIRST)
                .ANY (+RO)
        }
        DAT2 0x20004F00 0x100        ; RW data
        {
                .ANY (+RW +ZI)
        }
}

   *(InRoot$$Sections)  这个部分就是你所认为浪费空间的内容,是C运行时库所必须的
我不用main函数,但在进入TEntryC之前所有代码是我自己做的,相当于自己做scatter loader的功能,如果自己把C运行时库也做了,那相当于自己实现了一个_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改sct文件,不要用Keil自动生成的那个

这个应该是Keil自动生成的

这个我也试过,还在存在,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改sct文件,不要用Keil自动生成的那个

这个应该是Keil自动生成的

这样是不是相当把这部份代码搬到自己的程序里做,空间还是省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比好过用汇编啊,要不升级硬件,何必为这几个字节费神

唉,我就是贱,明知道换其它方法可以,但就是想把这东西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是不是相当把这部份代码搬到自己的程序里做,空间还是省不下来

我的目的不是节省空间,是为了2个独立的程序,公用一个C运行时库

网友B:
看看.map文件,看哪里引用了__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是不是相当把这部份代码搬到自己的程序里做,空间还是省不下来

唉,看门狗啊,有时候看门狗会在_main函数运行过程中咬死程序的,所以一开始就需要关掉,但是我要是放前面的话,我就不知道我的程序倒底从哪启动了,还得再把RESET向量加上!这样感觉太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map文件,看哪里引用了__main

就在程序区最开始的地方!

网友B:
不是说__main在程序的哪个位置啊,是说谁引用了__main,如果__main没有其他地方用到的话,应该不会链接进生成文件才对
在.map文件中搜一下__main

网友:
说不准某些内置的重启代码用到

网友D:
RAM.ini文件,那个没用,他只是负责调试时的初始化,FreeRun的时候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__main在程序的哪个位置啊,是说谁引用了__main,如果__main没有其他地方用到的话,应该不会链接进生 ...

没有任何地方调用它,编译结果他就在程序最开始的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M.ini文件,那个没用,他只是负责调试时的初始化,FreeRun的时候就没用了

你刚才说怎么样可以在没有MAIN的情况下编译成功?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刚才说怎么样可以在没有MAIN的情况下编译成功?

自己翻上去看

其实屏蔽_main是很不好的做法,因为你不知道C什么时候用到运行时库,全局变量的初始化,自己做也未尝不可,倒好解决
我现在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又不好屏蔽,人工检查一个是工作量大,一个是需要对C运行时库很了解,包括各个版本编译器的差别
自己维护还勉强可以,给同事做都经常出问题

左手用着C语言,右手去阉割它的运行时库,然后你要是C语言的专家才能了然于胸啊

你直接说你想做成什么样子吧,应该不是仅仅为了节省一点Flash空间,然后找下别的路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翻上去看

其实屏蔽_main是很不好的做法,因为你不知道C什么时候用到运行时库,全局变量的初始化,自 ...

那部分空间我已经去掉了,但是他还在!你也知道飞思卡尔所有的芯片都要在一开始处理一下初始化,最主要的是初始化看门狗,因为看门狗在上电时候是打开的,如果不管它有时候他就会在_main函数里面咬死了,但是这样编译下来,我需要的程序入口就找不到了,还得去找RESET向量!所以我想直接从main函数开始算了!而且KE04Z8的芯片只有1K的RAM,空间太小!所以就想把_main屏掉!能省一些空间,也可以直接开始就关狗!但是现在看来有点不太可能!

网友G:
你这要求够苛刻的,不过如果懂了,请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要求够苛刻的,不过如果懂了,请告诉我

以前KEILC51好像是可以的,现在在ARM中我怎么设置都不行,刚才在网上也查了,好像他们都说解决不了!

网友D:
首先,_main不消耗你的RAM,用的是一些堆栈变量,执行到main的时候,都会退出来的
其次,在复位向量那里用汇编关狗很简单的

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给自己构建了一个大问题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_main不消耗你的RAM,用的是一些堆栈变量,执行到main的时候,都会退出来的
其次,在复位向量那里用 ...

他是要把整个程序放ram里面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整个放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_main不消耗你的RAM,用的是一些堆栈变量,执行到main的时候,都会退出来的
其次,在复位向量那里用 ...

呵呵,好吧,我再找找别的资料看看,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要把整个程序放ram里面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整个放ram里

因为我要擦除修改整个Fl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要擦除修改整个Flash!

那也只要把擦除flash的代码放ram就行啦

网友B:
我以前做IAP的时候就是只把擦除写入的程序放ra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只要把擦除flash的代码放ram就行啦

呵呵,我要做的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像JLINK那样!芯片里没有任何程序,我要将一段代码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IAP的时候就是只把擦除写入的程序放ram里

你那个是基于自己程序的IAP,我要做的是基于SWD的IAP

网友D:
有一些了解了,楼主你在做IAP是吗?
升级的时候,在RAM里跑,把Flash擦除,然后写入新代码到Flash

你有无想过,如果升级到半路,突然停电了,然后就砖头了。
不怕砖头,是IAP首先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了解了,楼主你在做IAP是吗?
升级的时候,在RAM里跑,把Flash擦除,然后写入新代码到Flash

我不怕砖头,也不会砖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了解了,楼主你在做IAP是吗?
升级的时候,在RAM里跑,把Flash擦除,然后写入新代码到Flash

swd就是专业救砖头 ,只是LZ思维进入误区暂时还想不通而已

网友:
本来以为是只要把启动文件改下就可以的,进来才发现要围观各位大神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就是专业救砖头 ,只是LZ思维进入误区暂时还想不通而已

有可能过几天就想通了,呵呵,项目还是不能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过几天就想通了,呵呵,项目还是不能停!

我花了大半月才想通这个事情,我会到处说?

网友B:
没做过swd,不过我觉得swd还需要自己写在目标芯片运行的擦除写入程序这一点比较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花了大半月才想通这个事情,我会到处说?

其实我已经想了两三个月了还没想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swd,不过我觉得swd还需要自己写在目标芯片运行的擦除写入程序这一点比较奇怪 ...

呵呵,你做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看评论长知识

网友H:
一定要去掉那个吗,再精简一下,其他部分的代码试试,1K也不小了啊,做擦除工作应该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定要去掉那个吗,再精简一下,其他部分的代码试试,1K也不小了啊,做擦除工作应该够了 ...

1K的空间不光是代码,还要有数据,非常紧张!数据量已经在压缩了好多!

网友I:
空间不够,换单片机型号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间不够,换单片机型号最方便!

没得可能!

网友J:
感觉好复杂啊,回头研究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好复杂啊,回头研究 一下

唉,空间啊,时间啊,多少年都没考虑过这玩意了,现在又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觉好复杂啊,回头研究 一下

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K:
看君一片文章,顿感今天上单片机课老师将的很实在。也在讲空间。。将的51 。。告诉我们空间分厂的紧张。。。看了您的文章,发现这需要很高的功底。C 汇编。。编译器。。。。。收藏了。。。有些知识只能以后回头看了。现在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君一片文章,顿感今天上单片机课老师将的很实在。也在讲空间。。将的51 。。告诉我们空间分厂的紧张。。 ...

呵呵,一般都是这么出发的,但是现在很多场合都用不到了,我是需要利用内核进行Flash烧录,所以才需要这么处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一般都是这么出发的,但是现在很多场合都用不到了,我是需要利用内核进行Flash烧录,所以才需要这 ...

内核进行flash烧录,,第一次听说过。。不知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唉,空间啊,时间啊,多少年都没考虑过这玩意了,现在又要考虑

我从没考虑过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核进行flash烧录,,第一次听说过。。不知能不能指点一下。。

跟Bootload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从没考虑过这些·········

我本以为也不用考虑,谁知道手头这个项目就有这需求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本以为也不用考虑,谁知道手头这个项目就有这需求啊!

主要我都尽可能买资源多的
工业应用不差那点MCU的成本,多几十无伤大雅
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主要我都尽可能买资源多的
工业应用不差那点MCU的成本,多几十无伤大雅
所以不用考虑那么多······ ...

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L:
这个真没考虑过,不知解决此问题的难度如何,能省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真没考虑过,不知解决此问题的难度如何,能省多少空间

网上查了,好像真没什么好办法,唉,可能还真得想其它招!

网友:
应该可以的,2年前就这么用过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2#pid5992574

网友M:
如果你把maim()去掉编译通不过,应该认真看看MDK的编译器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把maim()去掉编译通不过,应该认真看看MDK的编译器文档。

谢谢你啊!我现在在想办法压缩代码,应该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看门狗啊,有时候看门狗会在_main函数运行过程中咬死程序的,所以一开始就需要关掉,但是我要是放前 ...

明白了,你有洁僻,支持干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你有洁僻,支持干掉它

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强迫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没事,我自己可以掌控得了,现在就是想干掉_main

你还没明白这事儿。
你用了C库,C库用了某些退出函数作为异常处理;由于Linker加载代码是基于Section的,如果那些Section没分开,那么就会给你做进去。

给个Demo,包含启动和跳转到Main。

RO-Data是CortexM3的向量表,一共64字节(16个32Bit向量);ZI-Data是仿真用的堆空间,这个不用管,我只是懒得改了而已;Code只有20字节。
代码没有任何C运行库初始化。但是有CRTL剪裁,当然,剪裁也可以扔掉,懒的改了而已,浪费了一些RO。
Program Size: Code=20 RO-data=64 RW-data=0 ZI-data=10000000

这个Demo,只是说明一点,C语言标准约定main作为入口函数,是考虑到背后有C-RTL作为基础设施,需要一个标准入口。如果不用C-RTL,并且编译器支持这么干,对Bare Metal的代码来说,main没有存在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明白这事儿。
你用了C库,C库用了某些退出函数作为异常处理;由于Linker加载代码是基于Section的, ...

谢谢你了,我下下来先研究一下!

网友D:
有main函数,连接器会默认帮用户提前调用_main函数,来实现全局变量的初始化,C运行库的初始化,等工作
可以禁止(使用参数--no_startup),你自行根据需要来实现初始化

也可以自行指定初始化过程(--startup=my_main),此时my_main就相当于原来的_main了。

网友:
我最近在做一个按需动态加载Keil产生的axf文件,需要自行做环境的初始化,搜索资料时又看到了这个帖子,顺便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main函数,连接器会默认帮用户提前调用_main函数,来实现全局变量的初始化,C运行库的初始化,等工作
可 ...

我试着用--no_starup参数,MDK不认识啊!

网友(2014-11-30):
自己修改启动文件.s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评论长知识-_-好有深度

网友:
在__main中会初始化你定义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否则需要自已手动做。用C的优点也是在于C库,要不用回汇编好了

网友:
要想使生成的文件小 那还是使用汇编做吧

网友:
请教下LZ,这个有确定的方法了么?

网友(2015-01-10):
换个启动文件试试。

网友:
这得从汇编下手 ,该汇编里面mian的标志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真的想摆脱MDK的控制,直接搞汇编吧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去掉main,谁知道如果去掉能省掉多少时间和多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