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输出电源求交流

楼主(2014-09-03):
问一下有没有谁把春风电源改成双路的 求教流

网友A:
用两块板,把控制部分用串口分别控制,隔离,就成两路了,呵呵,最简单的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块板,把控制部分用串口分别控制,隔离,就成两路了,呵呵,最简单的改法 ...

然后输出端串一起就翻倍输出吗

网友:
求电路图,想搞一个

网友:
线性电源做双路输出的话,只有做两个独立的功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