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简易自动浇花机,欢迎吐槽

楼主(2014-09-03):
最近闲来没事,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自动浇花机,欢迎大家来指点、吐槽

网友:
下雨天也浇?

网友:
土壤湿度测试

网友A:
整个的运行系统及演示能否给坛友分享一下。

网友:
这电路板看着还不错!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门道

网友:
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怎么控制浇花的,电磁阀吗?没看见配套的东西。

网友:
朋友,上个视频看下呗。

网友:
滴灌系统?

楼主:
简单的浇花系统,连接水泵

楼主:
通过设定浇花时间,来控制浇水量

楼主:
放在室内的,所以不用考虑是否下雨

网友:
拍个演示视频给大家看看吧,口水都掉下来了

网友:
板子做工还行,加油吧

网友:
没看过整个系统,楼主能介绍下方案吗

网友:
能完整的做一套出来,不管好坏,已经值得鼓励!

网友B:
这屏费钱呀,那个按钮想个什么办法又能隔水,又能按到,电容触摸?

网友:
吐槽吐槽吐槽吐槽吐槽吐槽吐槽吐槽

网友:
楼主还是加个简单的湿度检测吧,我也种有花,定时浇的效果感觉不是太好。

网友:
最近我也想做一个,参考参考

网友:
电路板好看

网友:
我觉得至少要识别天气吧,不然雨天也浇花。。

网友C:
说下我给别人做的一个自动浇花的装置吧。用了一个土壤温度检测的(2百左右),再用AD芯片转换成数值,由单片机读取。根据实验情得出的数值设定好浇水的值。低于设定值时就控制水泵抽水(自吸泵:70左右)。
再加了个温度检测的,根据温度决定浇水的时间长短(冬天温度低就少浇点,夏天天气热就多浇点)

网友:
你的这能放到扫地机器人里,扫晚地捎带在浇浇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我给别人做的一个自动浇花的装置吧。用了一个土壤温度检测的(2百左右),再用AD芯片转换成数值,由单 ...

大神啊,我这个纯属自己玩玩的,以后还要多向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啊,我这个纯属自己玩玩的,以后还要多向前辈学习

直接插两根电线到土里做个AD检测OK!

网友D:
这个你不知道花需不需要浇水吧,下雨或者其他情况咋办???

网友E:
这个LCD 12864也太破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不知道花需不需要浇水吧,下雨或者其他情况咋办???

下雨也照浇,下雨的水都浇不死,多浇点水,也是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就是天注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屏费钱呀,那个按钮想个什么办法又能隔水,又能按到,电容触摸?

ALPS有款防水按键:http://www.amobbs.com/thread-4033819-1-1.html

网友G:
室内浇花,拿一根吸水性好的布条,一端插土里,一端放在一盆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LCD 12864也太破了吧

学生狗,暂时还没有挣钱,只能省吃俭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雨也照浇,下雨的水都浇不死,多浇点水,也是死不了的,如果死了,就是天注定的 ...

我只能说这个只能是自己练手玩玩吧,比赛啥的就算了吧,至于以后工作了。。。。

网友:
电路板修补手艺不错

网友H:
不错 最近养了几条小鱼,想做个自动喂食机,搞好了咱也上传上来让网友吐槽吐槽

网友:
没看到水泵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
个人感觉吧,这东西主要采集土壤温湿度,天气情况(究竟是天气温度和晴/雨天及风速,还是水面蒸发量?)要不要采集还不好确定,还有根据不同植物的种类控制每次加水的时间点,加水量算法。
想要一次做好比较困难,估计得反复试验修改。。。

网友:
关键的结构和机构部分呢,秀一下看,有没有巧妙的设计,这只是一个控制器看不出来啥啊。

网友:
没有看到水路系统啊

网友:
改改适应养花养草养鱼养兔很好用

网友:
上整体结构 效果图?

网友:
我觉得不要用小水泵什么的 就搞一个电磁阀 直接接自来水 通过自来水的原有压力进入微渗管

网友:
如果有土壤水分检测那何须计时临水呢,就一个判断就够啦

网友:
手工技术不错!

网友:
应该用电容触摸按键,隔着外壳就能操作,防水。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 你这工艺成熟了是不是可以用在现在农业灌溉领域?

网友:
湿度只是一方面吧  能不能模糊考虑

网友:
要是根据土壤湿度+时间控制浇水  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最近养了几条小鱼,想做个自动喂食机,搞好了咱也上传上来让网友吐槽吐槽{:lol: ...

自制鱼缸喂食机要注意解决潮气污染饲料问题

网友I:
不错,不过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电流的电源

网友:
我想知道屏幕是用来显示什么的?定时时间?

网友:
没看到执行机构啊,是用什么阀门吗?

网友:
我啥时候养花了,就找楼主,给我做一个,先谢谢哈

网友:
不错   还是买的省力气

网友:
是否浇水应该以检测深一点的土壤的水分为准,然后控制好出水量,我们工作室的花要么干死了,要么烂根了,也是想做一个自动浇水机,可是最后一合计,哎,还是算了

网友J:
楼主这个就是个定时器, 定时器的应用..

网友:
看着这个东西,想起来我原来公司做的温室控制器,温度,湿度,Co2,PH各种的参数控制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但用12864屏幕有点浪费呀!

网友:
没有看到执行部件呢

网友:
那个屏幕是一大亮点啊,其实可以搞成在PC上写个简单的软件,通过串口配置好参数,这样系统小很多。

网友:
就买个定时器也行  简单方便

网友:
就一个控制面板,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策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不过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电流的电源

电机启动时的电流会有1A多的电流,所以要考虑到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就是个定时器, 定时器的应用..

本人大二,初学单片机,还什么都不懂,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的,大学就能做这种能实际使用的东西了

网友:
想起了 在实验室的日子。

网友:
你不会是驱动电机浇花吧。

网友:
商业的淋菜系统很有钱途,海南一个蔬菜基地,3k多亩,自动采集光,热,风的信息,自动混合水肥,自动浇水 。
这套设备听说是百万级。

网友:
板子很NICE...PS:这屏用了多少年啊...

网友:
围观,,,
怎么判断要不要浇水啊

网友:
没做完吧,楼主也不整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能不能说下功能呢?

网友:
怎么判断花需不需要水呢

网友:
楼主做的就是一个方波信号发生器。 输出低电平多长时间,输出高电平多长时间,周而复始。

网友:
就做了个UI

网友K:
电路板挺好的,给你32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板挺好的,给你32个赞。

谢谢,我还需要多多努力

网友:
楼主发个成品图上来  带花盆的那种

网友:
最好有视频说明一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的运行系统及演示能否给坛友分享一下。

对啊,整个系统工作的视频上来。

网友:
楼主的东西挺规范

网友L:
lz电路板什么做的,暴光,还是热转印?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电路板什么做的,暴光,还是热转印?

热转印,纯手工加工

网友L:
引用 楼主:
热转印,纯手工加工

热转印做的这么好啊,我转印有断线的,你怎么弄的啊?

网友:
最好要用湿度传感器做.

网友:
做得可以呀

网友:
拍个视频看看吧

网友:
应该加土壤湿度检测然后自动加水

网友:
想起豆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室内浇花,拿一根吸水性好的布条,一端插土里,一端放在一盆水里。

这招高明啊,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热转印做的这么好啊,我转印有断线的,你怎么弄的啊?

断线或转印不好的地方用马克笔(记忆笔)描一下,等笔记干了之后就可以腐蚀了,只不过要涂得的厚一些,否则在腐蚀的时候会把暴露出来的地方一起腐蚀掉。腐蚀液我用的是盐酸加过氧化氢,浓度看着行就可以。

网友:
好,来一个 上次我走了20多天 我的花 差点就死掉了 还好中间有下雨

网友:
好像一套 还差些 总要有一个水阀吧

网友:
挺好的东西,我的花基本上都是忘记浇水,生生干死了的,这个外壳做一个防水壳子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断线或转印不好的地方用马克笔(记忆笔)描一下,等笔记干了之后就可以腐蚀了,只不过要涂得的厚一些,否 ...

用的什么打印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的什么打印机啊

普通打印机就可以吧。转印纸有要求

网友:
这个屏好眼熟

网友:
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什么打印机啊

普通的喷墨打印机,纸用的是那种贴纸,留下光滑的一面,将墨粉打在光滑的一面上,在用热转印机转印就好了

楼主:
就是普通的12864

网友:
楼主真有时间啊

网友:
这个实用

网友:
这么高级!我早两年是在淘宝花了35买的定时开关做的,用它控制电磁阀,早中晚开三次,每次2~5分钟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重点是发水路的部分出来啊,水从哪来,怎么弄到花盆去,灌多少水,怎么判断该不该灌水,?要是有好多盆花,怎么控制?

网友:
不错啊,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宿舍养花族,有创意啊!

网友:
  楼主给你个建议~ 再简单的东西,只要有个好的包装立刻就高大上!

网友:
不知道怎么运行的。。。

网友:
N久没见过这种PCB板,比我学生时代的做得漂亮,赞

网友:
正想做个自动浇菜的呢,楼顶种的菜都干死了

网友M:
除了屏上的字,没看出浇花机在哪里?

网友:
如果能联网就好了,可以根据天气预报决定要不要浇水,交多少水

网友:
最好有个演示视频

网友:
lz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N:
我来泼冷水的。首先这东西简陋啊,关键的结构和被控制部分呢?      布线略奇葩。

还有,植物浇水的条件错误了。这个还得翻翻生物的书,植物在中午的时候不能浇水,而那时候是太阳最猛烈,泥土最干的时候,那时候植物都在“休眠",不进行蒸腾作用(因为自然界没有自动补水),一浇水植物很容易死

正确浇水时间应该是早上和傍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来泼冷水的。首先这东西简陋啊,关键的结构和被控制部分呢?      布线略奇葩。

还有,植物浇水的条件 ...

请教前辈,我这个板子的线路哪里做的不好,本人今年大三,想在毕业之前好好研究一下布线,以免出去被人笑话,还请前辈成全

网友:
改改可以用在自动喂鱼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我这个板子的线路哪里做的不好,本人今年大三,想在毕业之前好好研究一下布线,以免出去被人笑 ...

这板槽点太多,我觉得没必要逐点分析了,毕竟布板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首先,这块板仅仅考虑功能的实现,由于功能太简单,显得随意布都能布得通。但实际上,布通只是最低的标准。
受限于学校的条件,我知道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线,能粗就粗,元件,能疏就疏。这样焊接和做板的成功率都会高,但是却忽略了很多其他的条件,比如布局,强电区和弱点区是否分清楚,地的分割,还有信号线是否走得太长,单片机是一个容易受干扰的器件,放在边缘,过认证的时候,人家一个静电枪打过来单片机是不是容易复位了。

如果真想好好提高做板布线的水平,请花钱打板,少自己做。自己做,费事,费力,而且缺点太多。容易养成坏习惯

公司里,双层板最常用,或者四层板,元件密度大,过孔多。元件总类多。走线复杂。

先考虑布局,同一模块的放一堆,模块之间通讯多放隔壁,容易受干扰的离开干扰源。频率高的下面不走线,信号线要短,长的伴地走。电源要树杈状供给,地最好是一个平面。地越零碎越容易出问题,布局的时候已经把走线思考完了,真正的布线时间比较短。

自己打板大概50元10块。平均下来,每块板和自己做差不多钱。但是却让你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可以使用更小的元件,更少的干扰,眼界都不止上一层。

如果你大四出去的时候,说你能布四层板,拿出的作品又是密密麻麻,各种规范分明。这些年打板的钱,一个月工资补回有多。

网友:
家用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板槽点太多,我觉得没必要逐点分析了,毕竟布板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首先,这块板仅仅考虑功能的实现, ...

高手,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板槽点太多,我觉得没必要逐点分析了,毕竟布板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首先,这块板仅仅考虑功能的实现, ...

前辈,由于在学校里和外面的交流比较少,有几个名词自己第一次听到,不太懂。能否解释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1、“静电枪打过来”、“过认证”、“模块之间通讯多放隔壁”、“电源要树杈状供给”这几个词不太懂。希望前辈能指点一二。

网友:
自动浇花,失去了养花的乐趣

网友:
24楼做得好。

网友:
定时浇花我也干过,当时临时要去异地一小段时间,家里花草无人照顾。
于是买了个定时插座,买了个洗衣机进水管的电磁阀门,然后一套滴灌的管子。
控制部分因为仅仅是每天定时很简单,不用做电路,买个成品的定时开关控制电磁阀就行了。
麻烦的是整个滴灌系统的调试。要调配几十个滴灌喷头的喷水量,让在设定的时间内都浇到合适的水,这个调试了几天。

网友:
执行机构用的什么?

网友:
最好有个演示

网友:
我做过个类似的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M:
除了屏上的字,没看出浇花机在哪里?

浇花的部分用水泵来驱动

网友:
这算开环系统吧……不过DIY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哪里自动浇水,只显示一下?

网友:
至少觉得这玩意没必要,经过这次国庆七天长假,我花盆里的辣椒叶子都枯萎了。虽然放假前就考虑到,所以浇满了水

网友:
打错字了,手机上就是不方便。应该是之前觉得…,现在想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室内浇花,拿一根吸水性好的布条,一端插土里,一端放在一盆水里。

这个方法不错,回来试试

网友:
控制什么去浇花?

网友:
跟这个配合起来就不错

[家居]自制阳台蔬菜栽培流程 (转)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3798

网友:
没有看见泵和阀门,有进一步的细节吗?

网友:
看了评论,吐槽的人很多呢。
我想楼主做出这个来也不是用于商业用途,应该是兴趣使然。
如果楼主能上传个视频,那是极好的

网友:
盒子质量不错,简单定时控制好像有点浪费了,直接用个数码管好像还更匹配一点

网友:
娱乐娱乐也不错~~~~

网友:
应该改成自动浇水机

网友(2014-12-12):
图不全呀,这个实用性应该是有的,如果能做便捷、便宜、美观。

网友:
三防吗?做的挺好的

网友O:
楼主给的系统太草率了,具体的方案,原理能展示一下吗,我以前做过自动浇花的系统,是利用检测花盆土壤湿度来判断是否需要浇花的

网友:
精力无限

网友P:
不错呐,希望分享下源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呐,希望分享下源码哦!

源码写的不怎么样,原理图和PCB分享一下吧http://pan.baidu.com/s/1s9LaI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给的系统太草率了,具体的方案,原理能展示一下吗,我以前做过自动浇花的系统,是利用检测花盆土壤湿度 ...

http://pan.baidu.com/s/1s9LaI这是原理图和PCB图,做的不怎么样,所以不好意思拿出手。

网友:
能不加个土壤湿度检测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了,我还是手动操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码写的不怎么样,原理图和PCB分享一下吧http://pan.baidu.com/s/1s9LaI

参考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