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台达PLC的DVP-SS2路虎板直接测试的HEX文件8出3入看下说明

楼主(2014-09-03):
          装置区域分配:
                    S0 - S1023  不可扩展到
                                X0 - X160   可扩展到 X377
                                Y0 - Y160         可扩展到 Y377
                                T0 - T254   扩展会影响PLC处理的速度
                                M0 - M4095        包括特M位,不能扩展
                                C0 - C199   16位计数器,台达软件限制到了C199
                                C200 - C255 32位计数器,台达软件限制到了C255
                                D0 - D1999  WORD寄存器,可扩展。

      基本指令:LD,LDI,AND,ANDI,OR,ORI,ANB,ORB,MPS,MPD,MPP

                    SET,RST,TMR,CNT,MC,MCR,LDP,LDF,ANDP,ANDF,RET,

                    ORP,ORF,PLS,PLF,END,NOP,INV,P,STL,OUT,NP,PN,

          应用指令:CJ,CALL,SRET,FEND,CMP,ZCP,DCMP,DZCP,MOV,DMOV,

                    DADD,SUB,DSUB,MUL,DMUL,DIV,DDIV,INC,DINC ,ADD,

                    DEC,DDEC,ZRST,PLSY,ALT,LD=,DLD=,LD>,DLD>,LD>=,

                                DLD>=,LD<,DLD<,LD<>,DLD<>,LD<=,DLD<=,AND=,DAND=

                                AND>,DAND>,AND>=,DAND>=,AND<,DAND<,AND<>,DAND<>,

                                AND<=,DAND<=,OR=,DOR=,OR>,DOR>,OR<>,DOR<>,OR<

                                DOR<,OR<=,DOR<=,OR>=,DOR>=,MODRD,WAND,WOR,WXOR,

                                DWAND,DWOR,DWXOR,ROR,ROL,SER,BON,DZRST,WSUM,BMOV,

                                PWM,DPLSY,DECO,ENCO,SUM,XCH,XCHP,MOVP,DMOVP,ADDP,

                                DECP,INCP,SUBP,MULP,DIVP,DADDP,DDECP,DINCP,DWSUM,

                                DMULP,DDIVP,DPLSYP,PLSYP,RORP,ROLP,CALLP,BONP,CJP,

                                BMOVP,WORP,WANDP,WXORP,DWANDP,DWORP,DWXORP,DNEG,

                                ZCPP,DZCPP,BCDP,BINP,PWM,DCNT,TWR,TRD,TCMP,REF,

                                DDRVA,DDRVI,DZRN,DELAY,GPWM,FOR,NEXT,MEAN,WDT,

                                SWAP,DPLSV,SFTR,SFTL,SFRD,BSET,BSRT,BLD,BLDI,

                                BANI,BAND,BOR,BORI,BOUT,LD&,LD|,LD^,AND&,AND|,

                                AND^,OR&,OR|,OR^,TADD,TSUB,HOUR,DHOUR,NEG,DI,EI,
                                IRET,P,I,,,,,,,,,,,,,,,,,,,,,,,,。

          功能介绍:    此次PLC版本为 1.03.2 版。

          2014.5.29     增加了通讯端口COM1,COM2,COM3。直接兼容台达的通讯设置COM1和COM2为RS232的通讯端口COM3为RS485端口,能与台达
                    全系列人机连接(DOP-A,DOP-B),令外还可连接所有支持台达PLC的其他厂商的人机界面和文本显示器。 例如:OMRON,SIEMENS
                                WEINVIEW,XINJE以上品牌都兼容,均已测试。

          2014.6.3      修复ZRST指令的bug,增加MC,CALL,JC,STL等指令。

          2014.6.7      增加ZCP和CMP等比较指令。

          2014.6.17     增加了特殊寄存器和特M位的功能。支持了扫描周期,测试2237步程序的扫描时间为7ms-9ms,本次测试在线监控D1010当前
                    扫描时间现在值寄存器。

          2014.6.25     增加AD转换功能4通道。兼容Ex2系列4通道D1118采样次数,D1114的bit0~bit3为转换通道的启动停止。D1110~D1113为4通道
                    AD数据值,根据目标板的设计添加AD功能。

          2014.6.26     增加PWM和DA转换功能由于本目标板没有设计DA2通道,需要开发者根据目标板进行开发,PWM功能2路用于做PID等功能。
                                  或直流电机调速度等功能。

          2014.6.26     增加DPLSY功能,PLSY和DPLSY分别支持Y0和Y2脉冲输出口,Y1,Y3为方向控制口支持D1220和D1221的模式0和模式1,最大频率
                    为500K,PLSY的最大频率为32.767K。PWM口为Y0与Y1。可搭配脉波输出和PWM同时工作PLSY(Y0)+PWM(Y1),PLSY(Y2)+PWM(Y0)

      2014.7.5      修复定时计数器的地址增量错误问题。

          2014.7.7      修改PLC的监控双字,写入双字功能函数。在线监控3245步程序D1010的扫描值为11ms-12ms。中断通讯后扫描时间还要短,但
                    是无法监测,速度等同ES系列,ES2在线监控3245步程序D1010的扫描值为3.1ms-3.2ms的时间拆机发现MCU为STM32F103VFT6。

          2014.7.8      修复上升沿指令不能做或逻辑运算功能。优化扫描监控在程序开始至END时间为9.1ms。

          2014.7.10     优化寻址等在线监控3245步程序D1010的扫描值为8.8ms-9.0ms,再接再厉继续优化处理速度15:12优化后测试为8.7ms-8.8ms
                    程序步为3245步。

          2014.7.11     优化后3281扫描时间8.6ms,加速后为7.6ms。

          2014.7.27     更新PLC指令增加RTC实时时钟和读写时钟指令等。增加PLC程序上传。

          2014.8.5      更新STL指令扫描处理机制,更新IO刷新处理机制。优化寻址方式和定时器和时间处理功能,提升运算速度3295步为4.0ms。
                    完善了PLC的程序存储空间,全兼容台达7920步。

          2014.8.6      更新PLSY指令在END后时启动脉波输出。

          2014.9.1      修改PLC架构,通讯DMA方式和指令调用方式提升速度8000步7.2ms。

          2014.9.3      添加IO中断功能,x0-x2。

网友:
呵呵, 表示支持一下

网友: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